共模与传导不能同时好?

楼主(2011-10-13):
共模与传导不能同时好?
求助专家,急!!!
小功率隔离型开关电源怎么同时解决共模和传导问题啊,要求是不能外加元件,我改了好几次变压器的绕法,最好的一次就是共模620mV,很好了,可传导却不行,余量不够6dB,改了那么多次都是这个好那个坏,那个好这个坏,反正就是不能同时好,请问专家有没有什么高招,解决下、、、
最好
专家

网友A:
传导要做到多少合格啊 ,我知道电源滤波器能解决传导,辐射问题,原理应该相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