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隔离问题

楼主:
小弟的板子上用430通过5V电磁继电器控制220v,0.3A的电扇,每次继电器断开的时候干扰很大,单片机死机。在论坛上询问了高人的意见,把给继电器供电的电源和单片机

的电源完全分开,加光耦隔离,问题解决。

我板子上供电是引进220VAC,通过变压器->整流桥->稳压管这样的电路来得到3.3v和5V的电源。最后次试验成功不死机是用了2个变压器,分别通过整流电路得到继电器的5V

和单片机的3.3V。可是板子面积有限,用2个变压器摆不下,于是我用一个变压器并接了2个整流桥,整流桥A的输出供给单片机,整流桥B的输出供给继电器,二者之间光隔,

地也是分开的。但是这样改了之后,继电器断开的时候继续死机 。用万用表测量给继电器供电的7805输出端,断开的时候电压跳到了70V。

还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PS:继电器线圈两端加了1N5819做续流管,没有加其余的保护措施,因为不是很懂

网友:
我看过王玮的《电子设计经验》,他上面是这样处理的,在你的继电器到风扇之间加个电感,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说明楼主的系统设计存在问题,也就是说,楼主的系统抗干扰性太差,整改时一方面吸收干扰,另一方面要加强系统设计本身,而且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电路,还有PCB。

网友:
具体点说,你说的死机是430重启了呢?还是430完全没反应了?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是死机,偶尔重启。。我想不明白用2个整流桥地线已经都隔开了干扰怎么传到单片机那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加些什么吸收干扰的措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不相信我,算了。

网友:
不是不相信您,现在板子不在手边,还没去试。

网友:
没有原理图不好分析。楼主最好画出原理图。

网友:
这个和MCU的关系不是很大,还是把电源设计的稳定些优先级比较高。如果可能,TI很多DC-DC芯片和LDO可以简化设计增强稳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像是电机启动时产生很强的启动电流,可能会拉低电源的电压,造成单片机的工作不正常。加个电感的就是防止电流突然变化,保证电源电压不会有太大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电机启动时产生很强的启动电流,可能会拉低电源的电压,造成单片机的工作不正常。加个电感的就是防止电流突然变化,保证电源电压不会有太大变化。

乐泡,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启动的过程中有拉低MCU供电电源的嫌疑,导致MCU工作不正常

网友:
但风扇的电流不是很大

网友:
电机是感性很强的部件,定子可看作是大电感和小电阻串连。通电启动的时候充磁,会有电压降落;断电停止时,会有反应高压,同时可能产生电弧干扰。
这是和一般元器件不一样的地方,值得考虑。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不错,但小功率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是继电器触点通断时产生的电弧干扰,因为它在PCB板上离CPU很近,可以在触点上并电容电阻试试

网友:
用7805前电压驱动继电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同意此观点,不过电机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以前也遇过类似的问题,因为在继电器中也是一个感性的线圈,同时它的工作电流较大,对7805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样就会导致单片机的复位或程序跑飞死机的情况,用一个大一点的电阻进行放电,可以试试,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也很郁闷,电机一动程序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