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grlib widget层调用问题

楼主:
用LM3s9b96自己画了块板子,使用了一块240*400的TFT LCD。已经将grlib 的 Displaydriver 层修改好,现在调用displaydriver层或者graphics primitives层的函数均可正常使用。对于widget层,如果widget tree结构<3可以正常工作,再多则出问题,贴下代码:

Canvas(g_sBottom, &g_sBackground, 0, 0,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0, (240 - 23), 400, 23,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TEXT),
       ClrBlue, ClrWhite, ClrWhite, &g_sFontCm20, "LM3S9B96", 0, 0);

Canvas(g_sMiddle, &g_sBackground, &g_sBottom, 0,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0, 118, 400, 23,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TEXT),
       ClrBlue, ClrWhite, ClrWhite, &g_sFontCm20, "Hello Word!", 0, 0);

Canvas(g_sHeading, &g_sBackground, &g_sMiddle, 0,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0, 0, 400, 23,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TEXT),
       ClrBlue, ClrWhite, ClrWhite, &g_sFontCm20, "Help!", 0, 0);

Canvas(g_sBackground, WIDGET_ROOT, 0, &g_sHeading,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0, 0, 400, 240,
       CANVAS_STYLE_FILL, ClrLawnGreen, 0, 0, 0, 0, 0, 0);
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只将g_sHeading or g_sMiddle or g_sBottom作为g_sBackground的pChild都可以正常工作。

哪位知道我哪出现问题了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Grlib 的设计应该是在编译的时候就确定好了的。

对这个图形库了解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哪设置呢?在我的.cmd中设置么?我.cmd文件与他开发板的相同,他例程里有更大的程序,所以应该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别沉了啊

自己顶顶,不要沉了啊!

网友:
你看下哪个GRLIB的DEMO为什么哪个一页里面可以加那么多控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LM3s9b96自己画了块板子,使用了一块240*400的TFT LCD。已经将grlib 的 Displaydriver 层修改好,现在调用displaydriver层或者graphics primitives层的函数均可正常使用。对于widget层,如果widget tree结构<3可以 ...

 还没有用过TI的图形库咧。

下面是zhengjiewen的博客,里面有一些TI图形库移植的学习心得,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php?uid=139305&op=bb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那些文章我都看了,图形库底层驱动和图形基元层中的函数都可以成功绘制,但是widget层,如果widget中没有字符串也可以实现树形结构,但是若里面含有字符串,就出问题了。真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那些文章我都看了,图形库底层驱动和图形基元层中的函数都可以成功绘制,但是widget层,如果widget中没有字符串也可以实现树形结构,但是若里面含有字符串,就出问题了。真搞得一头雾水

问题解决之前,都是一头雾水,我还没有用过,门外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