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 开发板入门】EKK-LM4F232探索三 M4的FPU功能

楼主:
我们通过个简单的例子看看FPU有什么能耐!

环境说明:KEIL 模拟仿真下 CORTEX M3选择LM3S9B96

测试要求:计算1*05

#define T  20

#define F  (1.0F / (float)T)

int main(void)

{

    tContext sContext;

    tRectangle sRect;

       static char pcCanvasText[5];

    static char pcSliderText[5];

       float test;

      C=1;

      test = (float)C * F;

       usprintf(pcCanvasText, "%3d%%",test);

网友:
__aeabi_ui2f:
0x00002108 2396      MOVS     r3,#0x96
0x0000210A 2200      MOVS     r2,#0x00
0x0000210C 4611      MOV      r1,r2
0x0000210E F000B81F  B.W      _float_epilogue (0x00002150)

                 _float_epilogue:
0x00002150 B410      PUSH     {r4}
0x00002152 FAB0FC80  CLZ      r12,r0
0x00002156 FA00F00C  LSL      r0,r0,r12
0x0000215A EA500401  ORRS     r4,r0,r1
0x0000215E BF04      ITT      EQ
0x00002160 BC10      POPEQ    {r4}
0x00002162 4770      BXEQ     lr
0x00002164 B149      CBZ      r1,0x0000217A
0x00002166 F1CC0420  RSB      r4,r12,#0x20
0x0000216A FA21F404  LSR      r4,r1,r4
0x0000216E FA11F10C  LSLS     r1,r1,r12
0x00002172 BF18      IT       NE
0x00002174 2101      MOVNE    r1,#0x01
0x00002176 4321      ORRS     r1,r1,r4
0x00002178 4308      ORRS     r0,r0,r1
0x0000217A EBA3010C  SUB      r1,r3,r12
0x0000217E 1DCB      ADDS     r3,r1,#7
0x00002180 0601      LSLS     r1,r0,#24
0x00002182 0A00      LSRS     r0,r0,#8
0x00002184 2B00      CMP      r3,#0x00
0x00002186 BFBE      ITTT     LT
0x00002188 2000      MOVLT    r0,#0x00
0x0000218A BC10      POPLT    {r4}
0x0000218C 4770      BXLT     lr
0x0000218E EB0050C3  ADD      r0,r0,r3,LSL #23
0x00002192 4410      ADD      r0,r0,r2
0x00002194 2900      CMP      r1,#0x00
0x00002196 BFA4      ITT      GE
0x00002198 BC10      POPGE    {r4}
0x0000219A 4770      BXGE     lr
0x0000219C 1C40      ADDS     r0,r0,#1
0x0000219E 0049      LSLS     r1,r1,#1
0x000021A0 BF08      IT       EQ
0x000021A2 F0200001  BICEQ    r0,r0,#0x01
0x000021A6 BC10      POP      {r4}
0x000021A8 4770      BX       lr
0x000021AA 0000      MOVS     r0,r0
                 __aeabi_fmul:
0x0000209C EA800201  EOR      r2,r0,r1
0x000020A0 B510      PUSH     {r4,lr}
0x000020A2 F0024200  AND      r2,r2,#0x80000000
0x000020A6 0040      LSLS     r0,r0,#1
0x000020A8 D026      BEQ      0x000020F8
0x000020AA 004B      LSLS     r3,r1,#1
0x000020AC D023      BEQ      0x000020F6
0x000020AE EA4F6110  LSR      r1,r0,#24
0x000020B2 EB016113  ADD      r1,r1,r3,LSR #24
0x000020B6 F3C00056  UBFX     r0,r0,#1,#23
0x000020BA F3C30356  UBFX     r3,r3,#1,#23
0x000020BE F4400000  ORR      r0,r0,#0x800000
0x000020C2 F4430300  ORR      r3,r3,#0x800000
0x000020C6 FBA03003  UMULL    r3,r0,r0,r3
0x000020CA F1A1017F  SUB      r1,r1,#0x7F
0x000020CE EA4F4000  LSL      r0,r0,#16
0x000020D2 041C      LSLS     r4,r3,#16
0x000020D4 D001      BEQ      0x000020DA
0x000020D6 F1000001  ADD      r0,r0,#0x01
0x000020DA EA504013  ORRS     r0,r0,r3,LSR #16
0x000020DE D401      BMI      0x000020E4
0x000020E0 0040      LSLS     r0,r0,#1
0x000020E2 1E49      SUBS     r1,r1,#1
0x000020E4 B2C3      UXTB     r3,r0
0x000020E6 060C      LSLS     r4,r1,#24
0x000020E8 EB0410D0  ADD      r0,r4,r0,LSR #7
0x000020EC 1C40      ADDS     r0,r0,#1
0x000020EE 0840      LSRS     r0,r0,#1
0x000020F0 2B80      CMP      r3,#0x80
0x000020F2 D002      BEQ      0x000020FA
0x000020F4 E003      B        0x000020FE
0x000020F6 2000      MOVS     r0,#0x00
0x000020F8 BD10      POP      {r4,pc}
0x000020FA F0200001  BIC      r0,r0,#0x01
0x000020FE 2900      CMP      r1,#0x00
0x00002100 DA00      BGE      0x00002104
0x00002102 2000      MOVS     r0,#0x00
0x00002104 4310      ORRS     r0,r0,r2
0x00002106 BD10      POP      {r4,pc}

网友:
环境说明:KEIL 板载ICD仿真下 CORTEX M4选择LM4F232

测试要求:计算1*05

#define TICKS_PER_SECOND 20

#define FSECONDS_PER_TICK (1.0F / (float)TICKS_PER_SECOND)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_ulTickCount;

int main(void)

{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while(1)

    {

        float fElapsedTime;

        float fRadians;

        float fSine;

              fElapsedTime = (float)g_ulTickCount * FSECONDS_PER_TICK;

       }

}

网友:
0x0000233C 6830      LDR           r0,[r6,#0x00]

0x0000233E EDDF0A23  VLDR          s1,[pc,#0x8C]

0x00002342 EE000A10  VMOV          s0,r0

0x00002346 EEB80A40  VCVT.F32.U32  s0,s0

0x0000234A EE200A20  VMUL.F32      s0,s0,s1

**程序前一定要加**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不然在计算的时候会进入FaultISR

网友:
这个帖子会不会是TI M4应用教程国内第一帖?

网友:
给力啊 啊!!!

网友:
写的很好,谢谢分享啊,为我们的M4道路扫盲啊!

网友:
可以写个简单的傅立叶变换不?看看性能。

网友:
必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