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msp430launchpad开发板把晶体给焊了,10pf电容可以不

楼主:
如题

网友:
可以不焊接电容!

网友:
内部电容~

网友:
其内部有12PF电容,可以不接外部电容

网友:
那个晶振是用于实时时钟的吧?可以不用焊吧?

网友A:
不焊的话只能用内部时钟D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焊的话只能用内部时钟DOC

MSP430G2231的内部DCO可以到16MHz,而外接的晶振不支持HF模式。

所以,不焊接的话,ACLK使用VLOCLK的12KHz,MCLK可以使用DCO最高到16MHz或者与ACLK同为12KHz。

焊接了32768Hz的晶振,ACLK可以选择32768Hz或12KHz,MCLK可以选择DCO或者与ACLK同时钟。

SMCLK只能选择DCO。

网友:
32.768的晶振不需要接负载电容!!!!

网友:
回复8楼:谢谢!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收到触摸板,我把那晶振也焊上去了。没有焊过什么东西,焊那小东西,还真不好焊,呵呵 ,差点就搞乱了。

网友:
回复12楼:焊功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