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堆MOS管主要发挥什么作用?

楼主:
本人正在学习电动工具电路设计,看到一款电钻的电池包中的一个电路板,其中有多达12块同型号MOS管,不太懂这块电路板中为何用到如此多的MOS管?这些电路的作用和功能是什么?如何选择MOS管型号和关键指标?叩谢

网友:
是锂电池吗?

网友:
电机驱动,电调,直流无刷

网友A:
在英飞凌的design In资料中见过这块电路。里面的MOS管是英飞凌的N沟道BSC014N03LS G,SuperSO8封装,属于Optimos系列,最大的优势是RDSon很低,这对于开关损耗指标很关键的低压电机驱动电路来说非常关键,尤其是电池供电功耗很敏感。

网友:
这里的MOS管应该是用于电机调速的,和交流调速工具用开关里的可控硅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不能独立工作,要和开关中的一控制板和起来用。说起来他本身也是一开关,和我们的固态继电器有点象

网友:
电源变换或者电机驱动,多管并联可以降低导通内阻,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电气驱动 调速的吧

网友:
看Logo应该是英飞凌的MOSFET。这里主要是电池保护以及电机驱动调速作用吧,没有它,电机出现过流/电池出现过温,过放等则无法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英飞凌的design In资料中见过这块电路。里面的MOS管是英飞凌的N沟道BSC014N03LS G,SuperSO8封装,属于Optimos系列,最大的优势是RDSon很低,这对于开关损耗指标很关键的低压电机驱动电路来说非常关键,尤其是电池 ...

楼上的专家,这种电钻电机用mosfet的指标一般如何,能否比较下英飞凌与其他竞争产品的差异?

网友:
如果是直流电钻的话,电源部分为锂电池供电,这块板子为锂电池保护板电路

网友:
楼主,请教下,这个电钻是哪家公司生产的,能方便说下么?或者可以加QQ聊,我QQ:5482486,目前也正在学习直流电动工具这个方面

网友:
如此密集的MOS管,低功耗确实很重要。楼上说的应该是英飞凌的Optimos 3技术吧,据说已经出了更高性能的new Opti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专家,这种电钻电机用mosfet的指标一般如何,能否比较下英飞凌与其他竞争产品的差异?

我只知道这款的Vds是30V,导通电阻大概是1.4m Ohm,Id是100A,对于一般的电钻产品的特性参数要求来说足以提供很好的性能了。英飞凌的OptiMOS是最先用亚微米MOS工艺的MOS管,因此MOSFET的低沟道电阻是英飞凌MOS管一直以来的主要优势之一。有需要可以到这里去下载选型指南:http://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discretes-and-standard-products/mosfets/channel.html?channel=db3a304319c6f18c011a14e5341b25f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专家,这种电钻电机用mosfet的指标一般如何,能否比较下英飞凌与其他竞争产品的差异?

1.     我只知道这款的Vds30V,导通电阻大概是1.4m OhmId100A,对于一般的电钻产品的特性参数要求来说足以提供很好的性能了。英飞凌的OptiMOS是最先用亚微米MOS工艺的MOS管,因此MOSFET的低沟道电阻是英飞凌MOS管一直以来的主要优势之一。有需要可以到这里去下载选型指南:http://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discretes-and-standard-products/mosfets/channel.html?channel=db3a304319c6f18c011a14e5341b25f1

网友:
我是路过  学习的  我也没有见过这么一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