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吸尘器(能自动寻找充电座充电)

楼主:
现在看到很多智能吸尘器(如:KV8,Deepoo等)都带有自动充电功能。 现在想询问一下,是怎样让吸尘器自动找到充电座,然后准确对接的,对这个问题很是困惑,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吸尘器自动找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看到很多智能吸尘器(如:KV8,Deepoo等)都带有自动充电功能。 现在想询问一下,是怎样让吸尘器自动找到充电座,然后准确对接的,对这个问题很是困惑,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二 ...

我想,问题出在“自动充电”的概念上吧。LZ能确定这种吸尘器的自动充电功能是指自己找插座吗?

我猜,它这个自动充电,可能是指工作的时候,利用吸尘器的轮子转动给自己反充电

网友:
他们都是在墙边放一个充电座,充电座上有红外发射头(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有多个),吸尘器上有红外接收头(多个),吸尘器通过探测红外信号来找充电座,具体怎么实施很是不解,我咨询过,大多数的产品都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他们能自动找到充电座,他们都是在墙边放一个充电座,充电座上有红外发射头(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有多个),吸尘器上有红外接收头(多个),吸尘器通过探测红外信号来找充电座,具体怎么实施很是不解,我咨询过,大多数的产品都是这样。

网友:
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吧!!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你的回复,这种方法很好,顺便问一句,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比较两个点的红外信号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