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每周讨论】关于单片机中断的有趣问题

楼主:
在使能并触发0号中断,而0号中断没有中断处理函数的时候,就会进入1号中断的处理函数。这是为什么呢

使能单片机的0号中断并触发,之后就会进入0号中断的处理函数。这是正常情况。当0号中断没有处理函数的时候,发现它会进入1号中断处理函数。但是当1号中断没有处理函数(或者说这个函数被注释)的时候,它不会进入2号中断的处理函数。其他的,当使能并触发2号中断,而2号中断没有中断处理函数的时候,也不会进入3号中断的处理函数。
只有在使能并触发0号中断,而0号中断没有中断处理函数的时候,就会进入1号中断的处理函数。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过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其实没有必要上传工程了。既然各位要求,那我就上传吧。

#include<reg52.h>

#define DEBUG 1
/*
DEBUG:
1----开0号中断,0号中断处理函数存在时
 D1点亮(长按闪烁)

2----开0号中断,0号中断处理函数不存在时
 D2点亮(长按闪烁)

3----开0号中断,0、1号中断处理函数都不存在时
 都不亮

4----开2号中断,2号中断处理函数存在时
 D1点亮(长按闪烁)

5----开2号中断,2号中断处理函数不存在时
 D2点亮(长按闪烁)

*/
void main(void)
{
#if  (DEBUG < 4)
 EX0 = 1;
#else
 EX1 = 1;
#endif
 EA = 1;

 P1 = 0xFF;

 while(1)
 {
  P2 = TCON ;
 }
}

#if (DEBUG == 1)
void Inter0(void) interrupt 0
{
 P1 = P1^0x01 ;
}
#endif

#if ((DEBUG == 1)||(DEBUG == 2))
void Inter1(void) interrupt 1
{
 P1 = P1^0x02 ;
}
#endif

#if (DEBUG != 5)
void Inter2(void) interrupt 2
{
 P1 = P1^0x04 ;
}
#endif

void Inter3(void) interrupt 3
{
 P1 = P1^0x08 ;
}

void Inter4(void) interrupt 4
{
 P1 = P1^0x10 ;
}

整个工程已经上传。

网友:
还没知道有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能不能写个例子?或者发个工程上来看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就出在没有 0号中断函数。
结果,中断来的时候,CPU自个跑到0号中断的入口,走啊走,走到后来,啊哦,发现没有一个RETI,于是乎这家伙就自个往下边的中断入口走了。。。。。
你之所以没发现它把所有中断都走了一遍,可能是因为你恰好有1号中断的函数。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启用了某个中断,就算你中断发生时什么都不做,你也要至少给他安排一句返回的语句。

在C里,就留一个空函数,它自个就会接着回到中断以前的地方了。

一个中断函数被注释掉,不知道你是怎么注释的,如果你留了个壳,那么,就跟我说的留个空函数一样

网友:
这恐怕跟单片鸡种有关吧?

 原则上如使能了某一中断,而且该中断确有可能发生的话,就一定要写处理函数,哪怕什么也不必处理,至少要让汇编码存在一个返回,否则弄不好单片鸡就跑飞了。
 楼主说的现象没准是在该机种规定向量表里,若0号中断向量的位置如不写代码的话,缺省代码被解释成某个转条指令,使它正好跳进1号中断处理的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然,辛昕的码字速度比俺快,同时回复就能抢在俺的前面,一定是平时喋喋不休练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carnation:

网友:
中断使能后,只要发生中断,程序指针将跳往中断入口地址,这个地址的内容是一个跳转指令,指向中断服务程序,而没有中断服务程序时,这个地址的内容为空,数值为00或ff,程序继续会向下运行,而紧邻的地址中如果是其它跳转指令,则自然跳转到其它中断服务程序中去了,具体跳哪里,要看离中断0入口地址中最近的那个跳转指令的指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留空壳,整个函数名都去掉了。
我也是你这么想的,但是为什么开并触发0号中断,而0号没有处理函数的时候会进入1号,而1号也没有的时候,却不会继续往下走进入2号呢?
还有,触发2号中断,当没有2号处理函数的时候不会进入3号哦,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的分析有道理。但是这样的话,
例如开并触发0号中断,而0号没有处理函数的时候会进入1号,而1号也没有的时候,却不会继续往下走进入2号呢?
还有,触发2号中断,当没有2号处理函数的时候不会进入3号哦,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有必要留个工程上来吧,就是最简单的测试程序哦。开0号中断,写所有函数中断的处理函数,里面的处理只需要点亮一个LED灯即可,测试嘛。编译下载看结果,然后注释0号中断(将整个函数连同函数名一起注释),编译下载看结果。依次……

网友:
看下你那里的汇编代码就知道了,有时候在没有写中断函数,中断地址的地方会塞一些其他代码进去的,主要看你怎么链接了

网友:
其实上面的回答都没有真正解决楼主的问题,不过按我的理解应该能顺序进入2、3号中断,回头我问问其他人,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网友:
应该跟单片机种和编译系统有关

 各鸡种的中断向量表并非千篇一律,向量代码或许是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也可能是转跳指令,向量的排列方式也各异。对于未填写程序的区域(一般由置全1或全0),其默认代码可能正好是转跳指令,也可能是NOP指令,也可能是例外中断指令,等等。总之若不限定单片机种和编译系统,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必要留个工程上来吧,就是最简单的测试程序哦。 ...

 是否简单不能只看source,需弄清这些source对应的汇编码(机器码)才能知其所以然。最好的探查办法就是看汇编文件,或许只需看几步就能解开谜底。别人手上没有这个工程,既无决定性的依据,说的都只是猜测而已。

网友:
看汇编,,看没有RETI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分析有道理。但是这样的话,例如开并触发0号中断,而0号没有处理函数的时候会进入1号,而1号也没有的时候,却不会继续往下走进入2号呢?还有,触发2号中断,当没有2号处理函数的时候不会进入3号哦,为什么呢 ...

你去查一下51的中断入口地址排序就知道了,中断1下面的不是中断2,标准51没有外中断2的,具体是什么我也要去查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啥都别说了,赶紧上你的工程吧。
或者您只上HEX码也行.....
当然,如果你的东西是公司机密或者价值百万,那当我没说过。

错误的原因可以是千千万万,而正确的只有一个——我真喜欢这个唯一。

管它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只要有一个明确的转移指令,我还不信它不老老实实回去了。

仙猫和chunyang 两位大叔经验丰富,我就不知道原来中断入口的转移会因平台不同而不同。

它怎么突然从1跑到2,但不从2跑到3?
谁知道,只有HEX知道。

就好象几个月前,我碰到一桩怪事:有一个STC的SPI的中断标志位,我给它软件写中断标志,结果它见鬼了,怎样都看不到这个标志.......大半夜我被逼恼了,大摆擂台,结果最后被镭影发现我脑残了,因为我头一回碰到 有寄存器 写1清零的——就是说写啥都是零.......

网友:
确实跟芯片型号密不可分,有的芯片天生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传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例程在首页已经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说的是2号,中断,并不是外中断2.。51单片机中断号从0号到4号分别为外中断0,定时器0,外中断1,定时器1,串行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如果你认真分析了反汇编代码,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当然了,这反汇编出来的东西太邪门了——我还真没想过会有这种状况.....

假设有0号中断,啥事都没有,为何,因为从0003H开始的地方,放置了它。
而000BH很自然地放了1号Isr。可是,如果我关了0号中断Isr,这个时侯就会有一个很邪门的现象,它居然把1号Isr放在0003H的地方(以你写的这么简单的Isr的话)
也就是说,这家伙 占了人家0号的地址。

这邪门的现象,我曾经猜测过因为你没有加一个C51的STARTUP.a51头文件导致的,可是,我自己做了一次以后,发现,还是没用,一个邪门样。

后来,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你这个试验性质的中断函数Isr都比较简单,都可以在8个字节内安排完,就是说太短了....
我立马把1号中断乱写了一通,长了许多,然后在关掉0号的前提下,再反汇编一次。
这个时侯,我见到更邪门的事情,不过也因此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1号下去了,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000BH,可是,2号中断却跑上去了......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我最痛恨的软件自作聪明的现象出现了——如果我们不一板一眼地——比如说,地把没用到的0号中断Isr做成一个空函数,又恰好遇到那个短命的Isr,它会自个从0003这个位置开始,占了人家的门面。
然后呢,它就在自己原来的000BH位置安排一条指令回到0003H.....

事情没完,更恐怖的事情还有.....

那么,原来的0003H,如果安排完那个抢占民居的1号还是没用完咋办呢,完了完了,那就真的完了.....
接下去,比如你的,它只用到0006H的位置就安排完了1号中断,这个时侯它从0007H开始继续安排2号,3号......
所以,我开始逐个查看每个中断入口地址的时候,看到后边那个括号,指向 什么0003,0007的时候,我差点以为自己见鬼了......

结论之:
当你有一个没有使用的中断函数时,这个时侯,它的中断入口处于任由编译器蹂躏的状态,轻则,误入别人的家门,重则,会把后边几家的家门全弄完了——
典型的另我最痛恨的“软件自作多情”。

PS:更加有点恐怖的事情是,我发现,即便留个空函数,这种情况仍然会发生!!!
除非,中断函数写得比较长,长到它不够放在没用的中断入口里,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发现倒是我始料未及的,求各位大大真相

后来我想了想,假如说留空依然会惨遭蹂躏,而加了一句简单的给P2赋值则没事,那如果我真的啥都不想干咋办内?我想,可以加个空语句吧,于是我就加了一句,没用,不死心,两句,还没用,我日,,加3个,居然有用了——
当然我得说,我用的是uVersion 4,这家伙太聪明了,也太自作聪明了,只有我用了3个的时候,它才以为我是想延时?——去他的,它不知道,我只不过想留住自己的家门!!

网友:
写完这个结论,突然想到

写完上边这个帖子,我忽然想到一些平时很少理会的市井破事,居然突然有了一种感慨......

比如说这个空的0号中断入口,空了不行啊,非要安排,还不能是内里空空那种,就是nop也得nop几个.....

真TM不由让人想到如今社会,有些衙门,只留个空壳,还不是简简单单得空,比如说,一个来来去去只见到两个人上班的办公室,里头摆的桌子,够开20个我们这样性质的公司了——我是说座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你的工程里,选择的是80C51,虽然说在这里没啥不同效果,不过,你还是用回REG51.H吧,不要用REG52.H,,,不过在这里,没啥用。

兼容就是好啊。

网友:
打饭路上,对这三条nop依然很不爽....
特别是在一些时间比较敏感,比如时序严格的场合。

后来发现问题不该这么想,应该问,如果你不需要中断处理东西,你干什么要开中断?
我曾经很脑残得想,我需要它 及时响应啊?

不过,我才知道,要让他及时响应东西,必须放在中断程序里。

于是就是说,如果不写中断函数,,没事是不会开中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