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跟DSP的通信问题

楼主:
ARM:LM3S9B90

DSP:28335

通信方式:SCI串口

通信参数:9600/8/0/1

问题:

ARM->ARM 可以通信,且正确接受到上位机发送数据,

DSP->DSP  可以通信,接正确收到上位机发送数据,

DSP->ARM  可以通信,接正确受到上位机发送数据,

ARM->DSP 可以通信,但是接受到数据总是不正常,并且没有规律。

思路?跟主频或者波特率误差有关系么?

网友:
用串口监听软件看看,发了什么东东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28335开发板里有内部反相器,导致start位判断不正确,加一个MAX232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你。但是难道一开始的时候你直接从28335接到arm,没用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