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钟程序

楼主:
实钟程序,通过89C52让1602液晶显示出实钟,通过key1键(功能键)设置日期,时间,key2键为按一次时间或日期加1,key3为按一次时间或日期减1,现在,更改日期时间还有时间走秒走分走时都没问题,就是小时每到24小时后星期不知道要怎么显示往前进一天,我只能实现经过24小时后星期往前进一天,但是再过24后,星期就不往前进一天了,不知道要嵌套在哪里,有没有帮帮忙的,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rd=P3^7;
uchar tt,num,a,b,k1num;
char miao,shi,fen,nian,ye,ri;
uchar code table[]="  2000-01-01 SAR";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uchar code table2[]="SU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
{
 rd=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k1num++;
   while(!key1);
   if(k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5);
    write_com(0x0f);
   }

   if(k1num==2)
   {
    write_com(0x80+8);
   }

   if(k1num==3)
   {
    write_com(0x80+11);
   }
   if(k1num==4)
   {
    write_com(0x80+0x40+10);
   }

   if(k1num==5)
   {
    write_com(0x80+0x40+7);
   }
   if(k1num==6)
   {
    write_com(0x80+0x40+4);
   }
   if(k1num==7)
   {
    k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

 if(k1num!=0)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k1num==1)
    {
     nian++;
     write_nyr(4,nian);
     write_com(0x80+5);
    }

    if(k1num==2)
    {
     ye++;
     if(ye==13)
     ye=1;
     write_nyr(7,ye);
     write_com(0x80+8);
    }

    if(k1num==3)
    {
     ri++;
     if(ri==32)
     ri=1;
     write_nyr(10,ri);
     write_com(0x80+11);
    }
    if(k1num==4)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k1num==5)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k1num==6)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if(k1num==2)
    {
     ye--;
     if(ye==0)
     ye=12;
     write_nyr(7,ye);
     write_com(0x80+8);
    }

    if(k1num==3)
    {
     ri--;
     if(ri==0)
     ri=31;
     write_nyr(10,ri);
     write_com(0x80+11);
    }
    if(k1num==4)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k1num==5)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k1num==6)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18)
 {
  t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ri++;
     write_com(0x80+13);
     for(a=0;a<3;a++)
     {
      write_date(table2[a]);
      delay(5);
     }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写的也忒麻烦了,要是我就这样写 uint32 Second;//秒计中断++计数 LCD_Display(Position,Second/(60));//分 LCD_Display(Position,Second/(60*60));//小时 LCD_Display(Position,Second/(60*60*24));//日期 LCD_Display(Position,Second/(60*60*24*7));//星期 LCD_Display(Position,Second/(60*60*24*365);//年

你要是没有时钟芯片掉电不就没了吗?

网友:
LZ,你这程序有好几个问题

1、数据没初始化,你LCD是1月1日,但是ye(不应该是yue吗)和ri的值却是0,其实建议变量用英文别用中文拼音

2、调日期没法自动对准星期,

3、你直接默认当天是SAR(星期六不是SAT吗),下一天是SUN了,所以你table2只有SUN啊,你怎么可能输出其余的日期·····

4、竟然每个月都31天,这个问题都没注意,估计调整年月可能出现的日溢出也没考虑吧

5、不知道为啥你年不设置减的,不减就不减吧,也没事

6、时钟过0点,日期不会变

修改程序如下:

网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rd=P3^7;
uchar tt,num,a,b,k1num;
int miao=0,shi=0,fen=0,nian=0,yue=1,ri=1,xingqi=6;
uchar code table[]="  2000-01-01 SAT";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uchar code table2[]="MONTUEWEDTHUFRISATSU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regulation_week()
{
if(yue<3)
  {if(nian==0)
   {xingqi=(99+99/4+19/4-2*19+26*(yue+13)/10+ri-1);
   }
   else
   {xingqi=((nian-1)+(nian-1)/4+20/4-2*20+26*(yue+13)/10+ri-1);
   }
  }
  else
  {xingqi=(nian+nian/4+20/4-2*20+26*(yue+1)/10+ri-1);
  }
   while(xingqi<0)
   {xingqi=xingqi+7;
   }
   xingqi=xingqi%7;
   if(xingqi==0) xingqi=7;
}
void keyscan( )
{
 rd=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k1num++;
   while(!key1);
   if(k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5);
    write_com(0x0f);
   }

   if(k1num==2)
   {
    write_com(0x80+8);
   }

   if(k1num==3)
   {
    write_com(0x80+11);
   }
   if(k1num==4)
   {
    write_com(0x80+0x40+10);
   }

   if(k1num==5)
   {
    write_com(0x80+0x40+7);
   }
   if(k1num==6)
   {
    write_com(0x80+0x40+4);
   }
   if(k1num==7)
   {
    k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

 if(k1num!=0)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k1num==1)
    {
     nian++;
  if(nian%4!=0&&ri>28)
  {
   ri=28;
   write_nyr(10,ri);
  }
  write_nyr(4,nian);
  regulation_week();
  write_com(0x80+13);
  a=(xingqi-1)*3;
     write_date(table2[a]);
  write_date(table2[a+1]);
  write_date(table2[a+2]);
     write_com(0x80+5);
    }

    if(k1num==2)
    {
     yue++;
  if(yue==13)
     yue=1;
  if(yue==2)
   {
    if(nian%4==0&&ri>29) ri=29;
     else if(ri>28) ri=28;
  write_nyr(10,ri);
   }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30)
   {
       ri=30;
    write_nyr(10,ri);
   }
     write_nyr(7,yue);
  regulation_week();
     write_com(0x80+13);
  a=(xingqi-1)*3;
     write_date(table2[a]);
  write_date(table2[a+1]);
  write_date(table2[a+2]);
     write_com(0x80+8);
    }

    if(k1num==3)
    {
     ri++;
  if(yue==2)
  { if(nian%4==0)
    {
      if(ri==30)
      ri=0;
    }
    else
    { if(ri==29)
      ri=0;
    }

  }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
  {
   if(ri==31)
      ri=1;
  }
  else
  {
   if(ri==32)
   ri=1;
  }
     write_nyr(10,ri);
  regulation_week();
  write_com(0x80+13);
  a=(xingqi-1)*3;
     write_date(table2[a]);
  write_date(table2[a+1]);
  write_date(table2[a+2]);
     write_com(0x80+11);
    }
    if(k1num==4)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k1num==5)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k1num==6)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if(k1num==2)
    {
     yue--;
     if(yue==0)
     yue=12;
    if(yue==2)
   {
    if(nian%4==0&&ri>29) ri=29;
     else if(ri>28) ri=28;
  write_nyr(10,ri);
   }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30)
   {
       ri=30;
    write_nyr(10,ri);
   }
     write_nyr(7,yue);
  regulation_week();
     write_com(0x80+13);
  a=(xingqi-1)*3;
     write_date(table2[a]);
  write_date(table2[a+1]);
  write_date(table2[a+2]);
     write_com(0x80+8);
    }

    if(k1num==3)
    {
     ri--;
     if(ri==0)
     { if(yue==2)
   {
    if(nian%4==0) ri=29;
     else ri=28;
   }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
   {
       ri=30;
   }
   else
   {
    ri=31;
   }
  }
     write_nyr(10,ri);
  regulation_week();
     write_com(0x80+13);
  a=(xingqi-1)*3;
     write_date(table2[a]);
  write_date(table2[a+1]);
  write_date(table2[a+2]);
     write_com(0x80+11);
    }
    if(k1num==4)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k1num==5)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k1num==6)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18)
 {
  t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ri++;
     write_com(0x80+13);
  xingqi++;
  if(xingqi==8) xingqi=1;
  a=(xingqi-1)*3;
     write_date(table2[a]);
  write_date(table2[a+1]);
  write_date(table2[a+2]);
  if(yue==2)
  { if(nian%4==0)
    {
      if(ri==30)
   {
       ri=0;
    yue++;
    if(yue==13)
       { yue=1;
         nian++;
         write_nyr(7,yue);
         write_nyr(4,nian);
       }
       else
       { write_nyr(7,yue);
       }
   }
    }
    else
    { if(ri==29)
      {
    ri=0;
    yue++;
    if(yue==13)
       { yue=1;
         nian++;
         write_nyr(7,yue);
         write_nyr(4,nian);
       }
       else
       { write_nyr(7,yue);
       }
   }
    }

  }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
  {
   if(ri==31)
      {
    ri=1;
    yue++;
    if(yue==13)
   { yue=1;
     nian++;
     write_nyr(7,yue);
     write_nyr(4,nian);
   }
   else
   { write_nyr(7,yue);
   }
   }
  }
  else
  {
   if(ri==32)
   {
    ri=1;
    yue++;
    if(yue==13)
   { yue=1;
     nian++;
     write_nyr(7,yue);
     write_nyr(4,nian);
   }
   else
   { write_nyr(7,yue);
   }
   }
  }
     write_nyr(10,ri);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网友: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回贴帮助,刚开始学单片机还不到一个月,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在写程序的时候也有很多东西没有考虑到,这些天一直在反复写这个时钟程序,总算是写好了,实验了一下,感觉还能用,贴出来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大家再帮忙指点下,谢谢。
#include
#include<24c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rd=P3^7;
sbit deep=P2^3;
uchar code table[]=" 20  -  -      ";
uchar code table1[]="      :  :  ";
uchar t0,num,k1num;
char miao,shi,fen,nian,ye,ri,week;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ek(char we)
{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
        {
                case 1:write_date('M');delay1(5);
                           write_date('O');delay1(5);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write_date('T');delay1(5);
                           write_date('U');delay1(5);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write_date('W');delay1(5);
                           write_date('E');delay1(5);
                           write_date('D');
                           break;

                case 4:write_date('T');delay1(5);
                           write_date('H');delay1(5);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write_date('F');delay1(5);
                           write_date('R');delay1(5);
                           write_date('I');
                           break;

                case 6:write_date('S');delay1(5);
                           write_date('A');delay1(5);
                           write_date('R');
                           break;

                case 7:write_date('S');delay1(5);
                           write_date('U');delay1(5);
                           write_date('N');
                           break;
        }
}

void 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lcden=0;
        week=1;
        ye=1;
        ri=1;
        t0=0;
        k1num=0;
        init_24c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1(1);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1);
        }

        miao=read_add(1);
        fen=read_add(2);
        shi=read_add(3);

        ri=read_add(4);
        ye=read_add(5);
        nian=read_add(6);
        week=read_add(7);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write_nyr(9,ri);
        write_nyr(6,ye);
        write_nyr(3,nian);

        write_week(week);

        TMOD=0x01;
        TH0=(65536-46083)/256;
        TL0=(65536-46083)%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
{
        rd=0;
        if(key1==0)
        {
                delay1(5);
                if(key1==0)
                {
                        k1num++;
                        while(!key1);
                        switch(k1num)
                        {
                                case 1: TR0=0;
                                            write_com(0x80+3);
                                            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write_com(0x80+0x40+10);
                                            break;

                                case 6: 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case 7: 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8:        k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break;
                        }

                }

        }
        if(k1num!=0)
        {
                if(key2==0)
                {
                        delay1(5);
                        if(key2==0)
                        {
                                while(!key2);
                                switch(k1num)
                                {
                                        case 1: 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
                                                        write_com(0x80+3);
                                                        write_add(6,nian);
                                                        break;

                                        case 2: ye++;
                                                        if(ye==13)
                                                        ye=1;
                                                        write_nyr(6,ye);
                                                        write_com(0x80+6);
                                                        write_add(5,ye);
                                                        break;

                                        case 3: 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
                                                        write_com(0x80+9);
                                                        write_add(4,ri);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2);
                                                        write_add(7,week);
                                                        break;

                                        case 5: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add(1,miao);
                                                        break;

                                        case 6: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add(2,fen);
                                                        break;

                                        case 7: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add(3,shi);
                                                        break;
                                }

                        }
                }

                if(key3==0)
                {
                        delay1(5);
                        if(key3==0)
                        {
                                while(!key3);
                                switch(k1num)
                                {
                                        case 1: 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write_com(0x80+3);
                                                        write_add(6,nian);
                                                        break;
                                        case 2: ye--;
                                                        if(ye==0)
                                                        ye=12;
                                                        write_nyr(6,ye);
                                                        write_com(0x80+6);
                                                        write_add(5,ye);
                                                        break;

                                        case 3: 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write_com(0x80+9);
                                                        write_add(4,ri);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2);
                                                        write_add(week,7);
                                                        break;

                                        case 5: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add(1,miao);
                                                        break;

                                        case 6: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add(2,fen);
                                                        break;

                                        case 7: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add(3,shi);
                                                        break;
                                }
                        }
                }
        }
}

void main( )
{
        init( );
        while(1)
        {
                keyscan( );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3)/256;
        TL0=(65536-46083)%256;
        t0++;
        write=1;
        if(t0==20)
        {
                t0=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ri++;
                                        week++;
                                        if(week==8);
                                                week=1;

                                        if(ri==31)
                                        {
                                                ri=1;
                                                ye++;
                                                if(ye==12)
                                                {
                                                        ye=1;
                                                        nian++;
                                                         write_nyr(3,nian);
                                                        write_add(6,nian);
                                                }
                                        write_nyr(6,ye);
                                        write_add(5,ye);

                                        }

                                    write_nyr(9,ri);
                                    write_add(4,ri);
                                        write_week(week);
                                        write_add(7,week);
                                }

                                write_sfm(4,shi);
                                write_add(3,shi);

                        }
                        write_sfm(7,fen);
                        write_add(2,fen);
                }
                write_sfm(10,miao);
                write_add(1,miao);
        }
}
24c02程序如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write;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void delay( )
{ ;; }
void start( )
{
        sda=1;
        delay( );
        scl=1;
        delay( );
        sda=0;
        delay( );
}

void stop( )
{
        sda=0;
        delay( );
        scl=1;
        delay( );
        sda=1;
        delay( );
}

void respons( )
{
        uchar i;
        scl=1;
        delay( );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

void init_24c02( )
{
        sda=1;
        delay( );
        scl=1;
        delay(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scl=0;
        delay( );
        for(i=0;i<8;i++)
        {
                temp=temp<<1;
                sda=CY;
                delay( );
                scl=1;
                delay( );
                scl=0;
                delay( );

        }
        sda=1;
        delay( );
}

uchar read_byte( )
{
        uchar i,k;
        scl=0;
        delay( );
        sda=1;
        delay( );
        for(i=0;i<8;i++)
        {
                scl=1;
                delay( );
                k=(k<<1)|sda;
                scl=0;
                delay( );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
        write_byte(0xa0);
        respons( );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
        write_byte(date);
        respons( );
        stop( );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
        write_byte(0xa0);
        respons( );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

        start( );
        write_byte(0xa1);
        respons( );
        date=read_byte( );
        stop( );
        return date;
}

网友A:
这里比如大月31天小天30天,2月28.29天的,这个就不写进去了

网友A:
对不起,还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程序总会忘了标注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比如大月31天小天30天,2月28.29天的,这个就不写进去了

我程序不是已经帮你改了吗

这个就不写进去了?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还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程序总会忘了标注释。。。

还好,这个程序简单,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