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e上电压与电源电压有关

楼主:
如图所示,个人觉得最低电源电压应等于最大输出电压5V,而与Re上的电压无关,不用再加上Re上的1-2V,为什么还要加上Re上的电压呢?

网友A:
对电源而言,负载阻抗跟射极电阻是串联的,要分摊直流电压的啊。

网友:
还有,电源电压的改变不会从集电极影响 Ve,但会经基极影响,你不想在更改电源后 Ve 受影响,就要更改基极的配置。

网友:
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电源而言,负载阻抗跟射极电阻是串联的,要分摊直流电压的啊。

我怎么感觉像是并联,能否详解,谢谢

网友:
从静态直流的情形想一下,就通了

考虑集电极电压Vc:
1、最高电压是让三极管截止时,Vc=电源电压;
2、最低电压需使三极管导通(是否饱和另当别论),既如此则Re上不可能电流为0,设为Imin。
 —— 于是,输出振幅就等于电源电压-Imin×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管串馈并馈,Re对供电者而言 都是跟负载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