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便宜?

楼主:
Altera FPGA开发板DE0-Nano Cyclone IV EP4CE22F17C6N原厂开发板     这款LE和  EP3C25的差不多      速度又快     为什么这么便宜?

请高人解答?   我正想买一开发板  ..........

网友:
 一般,开发评价板都不赚钱,如单从器件看甚至成本费够不够都成问题。评价板的目的是让用户试用后买它被评价器件的,损失可以以后补回来,大厂商有这个实力。
 常见原装的FPGA评价板,除主芯片FPGA外,一些外围器件如电源、通信接口、甚至X2Y电容等很可能这些厂家以广告形式便宜卖给FPGA制造商的,具体的器件型号收录在评价板的资料里,用户自己设计电路时为保险起见,往往会照搬所需的外围,广告的效果非常好。

 本坛前些时候搞的25元评价板活动,见一些人在抱怨这哪的,其实只要知道上述情况就不会这般抱怨了,要知道人家厂商可是在赔本带吆喝,放长线钓大鱼呢。以后愿不愿做大鱼你有选择权,但至少现在,你肯定是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还是看到比较透彻!~

网友:
因为这个板子除了主芯片什么都没有

网友:
厂家的开发板便宜,主要看中的你使用开发板带来后续影响,对芯片销售是一个潜在的广告。做开发板是厂家芯片销售的手段和方法,这不是人家赚钱的途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