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项目设计中测量频率!如何才能不陷入死循环!

楼主:
另外,在一个项目中设计捕获信号的频率,想法就是捕获相邻两个脉冲的下降沿,计算出频率,加上while语句是为了防止执行其他程序时有漏掉一个或几个脉冲的情况,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正好在捕获两个脉冲中间,信号消失,就在陷入wihle中出不来,请问有什么好方法测这个频率么!

  if((CCIFG&TACCTL1))   // Wait for first signal from photodiode
  {
    for(i=0;i<Num_of_result;i++)
    {
      testloop=0;
      while(!(CCIFG&TACCTL1));// Exit after capture 8 times
      frequencyWidth[index]=CCR1;
      index=(index+1)%Num_of_result;
      if((TAIFG&TACTL))
      {
        overflow++;
        TACTL &=~ TAIFG;
      }
      TACCTL1 &=~ CCIFG;
    }
    _NOP();
  }

网友:
可以使用捕获中断。每次捕获了一个下降沿中断以后记下时间,重新开始等待捕获并设置为下降沿,等到下一次捕获发生时记下时间。两者做减法就可以。
或者IO中断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捕获的方式,如何从中断中跳出呢,这样说吧,假设中断是测8个数据,求平均得出频率,那么写程序等待这段时间,因为之后的程序需要用到频率。

网友:
建议使用IO中断或者捕获中断,中断的时延是确定的,所以可以比较准确的测量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设计的项目测量频率只是一个子程序,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在量测过程中信号源离开了,程序就会一直死在while(!(CCIFG&TACCTL1));这条语句上,但是如果不加,就担心中间会有漏测脉冲。请指点!

  if((CCIFG&TACCTL1))   // Wait for first signal from photodiode
  {
    for(i=0;i     {
      testloop=0;
      while(!(CCIFG&TACCTL1));// Exit after capture 8 times
      frequencyWidth[index]=CCR1;
      index=(index+1)%Num_of_result;
      if((TAIFG&TACTL))
      {
        overflow++;
        TACTL &=~ TAIFG;
      }
      TACCTL1 &=~ CCIFG;
    }
    _NOP();
  }

  averageFrequency = ((overflow*65536)+frequencyWidth[Num_of_result-1]-frequencyWidth[0])/(Num_of_result-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中断的原因是无法控制量测时机!

网友:
开始测量的时候开一个定时器,然后设定一个等待时间(大于信号的最大周期),测到信号后计时清零,否则计时溢出就跳出循环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可以用中断的话,把捕获做成中断,在中断里计数,同时启动定时器。那就不用担心遗漏了。
而且不必用while卡住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啊?
用了中断反而怕这个?
那不用中断咋办?

网友:
中断嵌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来说,就是
在 捕获脉冲的中断里才打开定时器,然后下一次进来,再计一个 静态变量定时器。
这样,每次来每次计数,而定时器一直开着,直到第N次,你才把两个中断都关掉,然后计算定时值,这种精确程度很高,我试过。

等,我上一段代码。
UINT test(void)
{
//设置计数器1初值
    TH1 = COUNT_HIGH;
    TL1 = COUNT_LOW;
//设置定时器0初值
    TL0 = 0;
        TH0 = 0;
//开计数器1,开始计数
    TR1 = 1;
//立即启动定时器0,开始定时
    TR0 = 1;
//等待计数器溢出
    while(TF1 == 0);
//关闭定时器0,再关闭计数器1
    TR0 = 0;
    TR1 = 0;
//软件清溢出标志位
    TF1 = 0;
    TF0 = 0;

        return (256 * TH0 + TL0);
}

我这里没使用定时中断——因为我测的频率比较高,几百K,我也没打算定时器会溢出,更没打算让它没事去定时中断里跑几圈,影响精度。

同理,我也没开启 计数器中断。
这里我牺牲了主程序的流畅度,去换取最大可能的精度——当然,这是我对测量面对的频率有把握,几百K,就是一次测100个,也就10来个毫秒,对于人的反应来说,这个已经是等于没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