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常用的计算CPU利用率的方法

楼主:
常用的计算CPU利用率的方法有哪些?我知道一种是在while{}循环中加入一个计数值,同时使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ISR中计算计数值的增量与预计增量的比值,即可计算出CPU利用率。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 Stellariswear/utils 中有一个 cpu_usage.c 里边应该有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一下。也有相关例程。

网友:
这么深奥的问题。。。还真不晓得。。

网友A:
这个while循环应该是主程序中的那个永不退出的死循环。在while循环中调用其他函数,如果没有函数调用,则while循环运行快些,递增值较多,有函数调用时,则要占用CPU时间,递增值较少。
比如你的定时器设置了1000个时钟周期中断一次,而在这时候如果while循环中的递增只递增到200个时钟周期的数值(不是200,是200个时钟周期的数值,具体要看看while循环的执行周期),那么CPU的使用率则为80%。
总之,能够计算CPU使用率的程序都需要有一个任务调度,或者简单的任务分配机制。比如说操作系统,或者前后台系统。
我以前写过一个非常简陋的任务分配方面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87078,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操作系统我还没有接触过,只是在看相关文章的时候都提到过有一个最基础的可选进程,是统计CPU使用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刚看了cpu_usage.c的源代码,它实现起来就很巧妙了。
采用一个timer做计时,设置timer在CPU正常运行模式下计数,在CPU的sleep模式下不计数。
如果进入while()的话,那么CPU进入sleep模式,固定周期timer的实际计数值除以固定周期的正常计数值,可以得出CPU的使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while循环应该是主程序中的那个永不退出的死循环。在while循环中调用其他函数,如果没有函数调用,则while循环运行快些,递增值较多,有函数调用时,则要占用CPU时间,递增值较少。
比如你的定时器设置了1000个 ...

看了你的帖子,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操作系统内核的代码。。。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看了一下,不知道
  ulUsage = ((((g_ulCPUUsagePrevious - ulValue) * 6400) /
                g_ulCPUUsageTicks) * 1024);

6400 和 1024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操作系统内核的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