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 中怎样导出数据?

楼主:
求助各位大虾,最近在调一块板子,需要将程序里的一个1000大小的数组的数据导出,但找了半天,无论是watch window 或者memory,都找不到相关的导出或者批量复制的功能,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各位大虾,最近在调一块板子,需要将程序里的一个1000大小的数组的数据导出,但找了半天,无论是watch window 或者memory,都找不到相关的导出或者批量复制的功能,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办法?

不知道楼主所指的导出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用来调试观察的话,可以通过uart输出,或者Trace输出,或者Debug里w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就是输出到pc中,形成一个文件,我可以在watch window里面观察到数组,但是想把数组内容输出到pc,形成一个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新手,望大虾指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输出到pc中,形成一个文件,我可以在watch window里面观察到数组,但是想把数组内容输出到pc,形成一个文件。

没用过。

倒是有些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把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txt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
这个由进展吗,同样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