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环境下可以直接编译生成HEX 或BIN文件吗?

楼主:
请问“CCS4环境下可以直接编译生成 HEX 或BIN文件吗?”,通常都是通过HEX转换工具如HEX2000.EXE然后编写.cmd和.bat文件实现,不知道CCS4可否直接转换,再编译生成.BIN文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CCS4环境下可以直接编译生成 HEX 或BIN文件吗?”,通常都是通过HEX转换工具如HEX2000.EXE然后编写.cmd和.bat文件实现,不知道CCS4可否直接转换,再编译生成.BIN文件呢?

网上看到,不知道行不行。

请教TI工程师,如何把用 CCS4.2 生成的 .out 文件转换为用于下载的 .bin 文件,以便用在 Stellaris 9000 系列 CPU 上?我正在使用 Windows XP 环境,看到有关这方面的其他工具或目标的信息,却未看到该环境及目标的任何信息。如果推荐的方法是 objcopy,对 Stellaris 实例来说应该使用哪些典型命令行选项来构建采样应用?

【答复】请参考 Stellarisware/Board/EK-LM3Sxxx(任何评估套件)文件夹中的实例,并将其导入到 CCS4 中。所有这些实例在项目 propert>C/C++Build 中都有一个“Build”步骤,以用于生成 .bin 文件。

楼主:
这个“Build Steps”我倒是找到了,TI提供的只有“ TI-TXT”和“Intel-HEX”两种格式,BIN格式的需要自己编写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Build Steps”我倒是找到了,TI提供的只有“ TI-TXT”和“Intel-HEX”两种格式,BIN格式的需要自己编写么?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估计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