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大侠帮忙!!

楼主:
802.11中的速率可以根据信号的强弱在11M、5.5M、2M、1M之间进行自适应的调节,那么802.15.4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机制呢?这些离散的速率是多少?

网友:
802.15.4有三种不同的工作频率段,每个频率段速率不一样。

网友:
谢谢!大侠,但是我想问的时候,在给定频段中的一个信道下的速率,比如868MHz下是20kbps,那么这个速率会不会因为距离或者障碍物而有一个自适应的变化呢?或者不管什么情况下始终保持这一个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距离变化或者障碍物不会改变通讯速率,不过这些条件变差会导致信号强度变差,丢包率增加,甚至通讯不上。

网友:
谢谢大侠!可是实际情况中,是不是需要一种自适应的速率来降低丢包率啊。一些论文中也有关于发送增加节点的发送功率和发送速率来改善协调器的占空比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