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圈电位器测量角度

楼主:
本人初用传感器,不知道如何用多圈电位器测量角度,希望大家能给予指点。

网友:
用常规多圈电位器当传感器是不合适的,关键是机械连接的问题很难解决,不如用普通带柄的电位器,有一种航模遥控器上专用的电位器更方便,旋转力矩很小,有单轴和双轴两种,另外还可以用光电旋转编码器,其旋转力矩更小。
用电位器包括旋转编码器测角度必须有机械传导装置,如果系统中无法采用机械传导装置则需要使用纯电子手段,这时则需要根据具体应用灵活选择适当的方案。

网友:
谢谢您的解答,我想了一套机械结构,可以实现测量,但是电位器转换为角度的软硬件电路没有设计,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一般是用塑料电位器     普通的多圈电位器寿命短

电压转换角度需要电路??????直接就是线性的度/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指导,我指的软硬件设计是将数据传送到DSP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个adc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