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火轮触摸板快速使用指南~

楼主:
收到触摸板了,很精致,板子带说明书:

我来给一些懒人讲下怎么快速使用这块板子,高手跳过。
首先焊接好LaunchPad主板的两排排针,估计大部分朋友早已经焊接好了。
其次把板子上原来的单片机取下来,换成触摸板套件自带的那块儿MSP430G2452单片机。
再次把板子上J5处连接两个LED灯的跳帽取下。
最后把触摸板装到LaunchPad主板上,接上USB下载线供电。
如图:

现在把手在触摸板上方晃一晃或者触碰某些按键,是不是很神奇~~~
注意插拔单片机芯片和触摸板时要小心,很容易弄弯管脚的。

网友:
我也用了感觉不好玩!

网友:
要好玩,需要自己的创意和编程。

网友A:
还没收到,有镊子也用镊子取下芯片,应该很安全。就是没取芯片的那工具

网友:
楼主用什么相机啊,怎么那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部二手的惠普数码相机,自己也感觉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收到,有镊子也用镊子取下芯片,应该很安全。就是没取芯片的那工具

哎,没有什么好的工具,老是把芯片搞坏,我的就坏的差不多了。

网友:
还有RST的跳线帽需要拿掉,VCC的需要保留

网友:
一字螺丝刀

从座子上取DIP型的芯片,用一字螺丝刀最方便了

网友:
期待玩出新的东西来!!!

网友C:
yao 要弄晶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yao 要弄晶振么????

我试了可以,没用晶振

网友:
谢谢大家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板经常误操作,不好玩!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了,请问哈楼主需要安些啥子驱动和软件些啊,我是小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

网友:
芯片管脚拔弯了……

网友:
谢谢,为什么有人说先去掉一电容和一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