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最大灌电流是多少

楼主:
请问EP2C8Q208   最大允许灌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片子使用的是LVTTL电平 ,那么LZ可以查一下LVTTL电平能支持的最大藻电流就行了。。期待哪个给出答案。。。。

网友:
应该是4毫安!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去看器件手册,必须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太小了把

网友:
对应灌电流来说应该是很大的了

网友:
跟电源电压和引脚约束有关

 资料都是网上公开的,与其在论坛上问需等好几个回合,顺手查一下岂不是轻松得多?再说这类问题即使问到了也不能轻信,应养成非亲手查到不可的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英文版的我没找到相关的说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传感器的标准信号不是4-20ma吗,随便找个器件提供的电流也应该比4ma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Cyclone II 系列的I/O脚的驱动能力可设置:

●在单端3.3V LVTTL或LVCMOS条件下,最大为±24mA

●在单端2.5V LVTTL或LVCMOS条件下,最大为±16mA

●在单端1.8V LVTTL或LVCMOS条件下,最大为±10mA

网上的最新英文版(2008年2月,ver4.0)写得确实有些含糊
http://www.altera.co.jp/literature/hb/cyc2/cyc2_cii51005.pdf
还是旧一点的日文版(2004年11月,ver1.1)的记述清楚些(第5页)
http://www.altera.co.jp/literature/hb/cyc2/cyc2_cii51005_j.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