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Altera EP2C8Q208开发板下载问题

楼主:
大侠您好!
     最近在使用EP2C8Q208开发板碰到了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够给予帮助。我发现使用并口 ByteBlasterII 电缆 下载程序到EP2C8Q208开发板时,只能够用JTAG模式,当配置成AS模式时,软件会提示不能够下载。
请问EP2C8Q208开发板使用AS模式下载程序时需要进行怎样的配置。还是说ByteBlasterII 不能够AS模式下载。如果是芯片不支持的话,请问哪种altera的低端FPGA芯片支持AS模式下载。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的哈。。。EP2C的片子不管是JTAG还是AS都是OK的。。肯定是LZ的配置上有问题吧。。。能用JTAG下,理论上就可以用AS下载的,LZ是不是sof和pof文件没有设置对,Configration那个选项要勾上哦。

网友:
AS不能下载也可能是你设计的电路可能有问题。我以前遇到问题就是AS下载口距离FPGA配置IO太远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