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收到了,但是里边的MSP430G2452的引脚断了一根。

楼主:
如题,看来得新买芯片才可以玩了。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我的没有你那种情况,

管脚断了好办,你在费旧的芯片上拆一个下来,用烙铁焊上,我以前都这么解决,同没断一个样

网友:
只要没有齐根断,也可以用其它元件管脚焊接后使用,即使齐根断,只要不是非用不可的管脚比如电源、地或者编程相关的引脚,不用它即可。

网友:
我的收到了,包装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看来得新买芯片才可以玩了。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楼主看看能否修补一下

如果不能修补,请通过旺旺联系客服

网友:
这概率太小了吧,包装挺结实的啊,而且还有盒子,就算是压着,怎么也不会只压坏一条腿吧,lz修修吧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