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竞争冒险

楼主:
module compare(out,a,b);
  input [7:0] a,b;
  output out;
  reg out;
  always @(a or b)
  begin
    if(a>b)
      out=1;
    else
      out=0;
  end
endmodule

在进行门级仿真的时候波形中出现了毛刺,也就是所谓的竞争冒险,如下图
书上也有竞争冒险的解决办法,但具体到代码里还是不会,谁能教教我该怎么改这个代码才能消除竞争冒险?

网友:
我测试了你的代码,没有问题啊

网友:
1、out的生成逻辑不能只看a和b,应与时钟同步。看波形的最上方像是个时钟吧?
2、如输入的a、b与时钟是异步的话,不要直接算out,先用时钟同步一下再使用。

文字表达好像意思不咋清晰,不知用下列描述如何:
ca = a clocked by clk
cb = b clocked by clk
out = f(ca, cb), clocked by cl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我确实没表达清楚。这段代码就是比较8位二进制a和b的大小,若a>b,则输出out=1,否则out=0,最上方确实是一个时钟信号(testbench中定义的),每隔一个时钟周期,就会随机产生a和b的值,从而比较a和b的大小,以验证输出out是否正确‘,以下是testbench代码: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compare.v"
module COMPARE_8;
  reg [7:0] a,b;
  reg clk;
  wire out;
  compare cmp_inst(.out(out),.a(a),.b(b));
  initial
    begin
      a=8'd0;
      b=8'd0;
      clk=0;
    end
  always #50 clk=~cl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random}%256;
      b={$random}%256;
    end
  initial
    begin
      #1000000 $stop;
    end
endmodule
以上就是这个小实验的具体内容,问题就是在进行门级仿真的时候就会出现竞争冒险,我不知道该怎样修改代码才能消除竞争冒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楼顶模块的代码里,也应该有test bench那样的时钟clk,利用clk用4楼的做法就能消除竞争冒险。假如这个clk跟外部驱使a、b变化的是同一时钟的话,那么a和b无需再整形,4楼写的前两行代码可省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了

网友:
赞一个!这就是同步时钟设计消除冒险法!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