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硬盘使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楼主:
刚刚入手了一块大硬盘,正在分区,等它格式化到10%的时候我受不了了,跑到超市买了一星期吃的菜,回来它才跑到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入手了一块大硬盘,正在分区,等它格式化到10%的时候我受不了了,跑到超市买了一星期吃的菜,回来它才跑到60%

选择快速格式化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有,新硬盘首次格式化我一般会彻底格式化一次。以后才快速格式化

网友:
还好,刚刚看了一下,已经80%了

网友:
低格厂家做了吧?

我一般用WINDOWS安装盘格式化,也没什么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我没想过,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次分区有些太大,所以就时间长了,到晚上八点才格完,两个将近1T的分区

网友:
忍着点吧,也就是一次性辛苦,俺的硬盘只有250G,平常那个捉衿见肘就别提了,移动硬盘倒是有好几个,不用分区直接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