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16-600b对交流电压移相问题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电路 甚是好奇,但觊觎手头没有示波器,所以拿出来请教前辈们,电路图(BTA16为大致意思,当然实际比这复杂)如下。

A1是交流输入,A2是输出,GDB3(驱动BTA16),我也模拟了一下,仅仅是感觉用电器瓦数降低了,但真相知道原理啊。

下面说下主题,我想知道电阻和电容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如果闲麻烦,可以直接说公式或者手画个波形图也行。

就是说从A2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怎样产生的。

晚辈先在这里拜过了!

网友:
 BTA16是双向可控硅,在A1-A2间加载的交流电压。
 当G和A1间的电压(即C1两端电压)超过一定值时,A1-A2导通,直至A1-A2间电压为0(交流的半个周期结束)。
 在交流的一个半周波形开始时,因C1需由R1充电,电压上升较A1-A2间的电压迟缓,所以有一段时间A1-A2是截止的,如果把该电路串联在用电器上,从用电器看到的是交流电的每个半周都有一部分被截掉,于是降低了用电功率。

 参考资料:
 ●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tool/kbview/kid/720/cid/13

 ●http://www.semiwill.com/down/tgdl.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 我看认真看了您的评论
您的意思是他的功率减小了呗 但为什么说移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