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的接地

楼主:
请各位老师帮我解释一下,在PCB设计中“一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有点乱!还有就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那么为什么还要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这样

你单片机是不是有晶振,晶振在那乱跳对单片机没有问题,一但你的电路中还有模拟部分,就受晶振的干扰。甚至不能工作。所以解决办法就是模拟一个地数字一个地。按习惯最后在一点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一点上将两种连起来吗?不连起来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防止数字的高频信号和模拟信号的相互干扰,理论上理解:最终都汇一点,前后连一起都可以。但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数字信号走的是0和1,模拟信号走的是连续不间断电压,要是前端数字地和模拟连在一起了,数字和模拟信号就相互干扰,最终会出现各种多次谐波和难以预料的干扰,最终可能导致数字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模拟信号不够光滑,最好的方法是相互分开走,最后同时连接到电容的地段。数字模拟信号地的连接在功放电路中由为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两个地就是分开了,因为在PCB上,两种地所用的网络标号是不同的,模拟地用的网络标号应该是AGND吧?那两种地最后应该是连接到不同的电容地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 连接到不同的电容地段是什么意思啊

将数字地 模拟地 怎么通过什么连接到一起接地啊?

我是菜鸟勿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