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FPGA 复位管脚在哪

楼主:
申请的EEFPGA板子已经弄好了,仔细一看没发现复位管脚。我拷贝了EE-FPGA的第一个点亮LED程序,再分配管脚的时候却没有给复位管脚分配。不解。哎

网友:
呵呵,不是有好几个按键的吗
随便指定一个
===================================

网友:
嗯,是我太菜鸟了

网友: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上来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FPGA真正的复位管脚在于上电配置的那几个(非用户)专用管脚,对这个管脚进行操作,可以引起FPGA的重新配置。至于你说的分配的复位管脚只是你程序的复位,如果FPGA发生错误的配置,就不能正常运行,这时可以对这个非用户专用管脚操作,实现FPGA的重新配置,这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复位,可以把这几个管脚引出来,做成复位电路。详细请百度一下,FPGA的上电配置过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但是实际工程中,这个方式不推荐使用

至于啥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呵呵

===================================

网友:
实际中是不这样用 的,调试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