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2231的DCO能否设置成8M or 16M

楼主:
在例程中看到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可投文件中为何没有
  CALBC1_8MHZ & CALDCO_8MHZ?

还请教如何设置~

网友:
可以,看用户手册,时钟这块。我不在电脑帮边,手机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 给个例子··?
我看了一下午还是很迷惑
没调出来。。。。

网友:
G2**1的只有1MHz的DCO频率有校正(在flash A段里面),其他频率得手动校正。
至于如何矫正,可看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SLAU144H page 279)以及SLAS694C 的23页附近的一些说明,设置寄存器即可。多看看手册,很多东西(应该是所有东西)里面都有

网友:
给个取巧的办法~其他型号的头文件里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去找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include "msp430x20x1.h"

#define DELTA_1MHZ    244                   // 244 x 4096Hz = 999.4Hz
#define DELTA_8MHZ    1953                  // 1953 x 4096Hz = 7.99MHz
#define DELTA_12MHZ   2930                  // 2930 x 4096Hz = 12.00MHz
#define DELTA_16MHZ   3906                  // 3906 x 4096Hz = 15.99MHz

unsigned char CAL_DATA[8];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int j;
char *Flash_ptrA;
void Set_DCO(unsigned int Delta);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or (i = 0; i < 0xfffe; i++);
  P1OUT = 0x00;
  P1SEL = 0x10;
  P1DIR = 0x11;

  j = 0;

  Set_DCO(DELTA_16MHZ);
  CAL_DATA[j++] = DCOCTL;
  CAL_DATA[j++] = BCSCTL1;

  Set_DCO(DELTA_12MHZ);
  CAL_DATA[j++] = DCOCTL;
  CAL_DATA[j++] = BCSCTL1;

  Set_DCO(DELTA_8MHZ);
  CAL_DATA[j++] = DCOCTL;
  CAL_DATA[j++] = BCSCTL1;

  Set_DCO(DELTA_1MHZ);
  CAL_DATA[j++] = DCOCTL;
  CAL_DATA[j++] = BCSCTL1;

  Flash_ptrA = (char *)0x10C0;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1;
  FCTL1 = FWKEY + ERASE;
  FCTL3 = FWKEY + LOCKA;
  *Flash_ptrA = 0x00;
  FCTL1 = FWKEY + WRT;
  Flash_ptrA = (char *)0x10F8;
  for (j = 0; j < 8; j++)
    *Flash_ptrA++ = CAL_DATA[j];            // re-flash DCO calibration data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A + LOCK;             // Set LOCK & LOCKA bit

  while (1)
  {
    P1OUT ^= 0x01;
    for (i = 0; i < 0x4000; i++);
  }
}

void Set_DCO(unsigned int Delta)
{
  unsigned int Compare, Oldcapture = 0;

  BCSCTL1 |= DIVA_3;
  TACCTL0 = CM_1 + CCIS_1 + CAP;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while (1)
  {
    while (!(CCIFG & TACCTL0));
    TACCTL0 &= ~CCIFG;
    Compare = TACCR0;
    Compare = Compare - Oldcapture;
    Oldcapture = TACCR0;

    if (Delta == Compare)
      break;
    else if (Delta < Compare)
    {
      DCOCTL--;
      if (DCOCTL == 0xFF)
        if (BCSCTL1 & 0x0f)
          BCSCTL1--;
    }
    else
    {
      DCOCTL++;
      if (DCOCTL == 0x00)
        if ((BCSCTL1 & 0x0f) != 0x0f)
          BCSCTL1++;
    }
  }
  TACCTL0 = 0;
  TACTL = 0;
  BCSCTL1 &= ~DIVA_3;
}

全部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是不行的  信息段里面没有 怎么能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o⊙)…
遇到高手了··
可还是不怎么明白,详细询问下
知道答案了定当分享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采用8楼的手法,运行了自写flash的程序后,修改头文件,8M DCO的 MClok运行成功~
感谢lyzhangxiang !

网友:
你在P2.6、P2.7脚上接个32768的晶振,用8楼的程序跑一下就都校准好了。在你的程序里声明下8MHz的值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