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M里面的safertos

楼主:
看到9b96里面固化了个safertos,我的问题是这个固化的rtos,怎么用呢?它底层的移植部分难道TI也全做好了,用户直接就调rtos提供的api编程?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9b96里面固化了个safertos,我的问题是这个固化的rtos,怎么用呢?它底层的移植部分难道TI也全做好了,用户直接就调rtos提供的api编程?

没有接触过9B96,不过,如果是固化在ROM里的,应该是直接可用的了吧,跟TI的ROM驱动库。

网友:
在应用程序中包含头文件SAFERTOS.h,然后调用相应的API即可了!建议你去看一下us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