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335 在线烧写问题

楼主:
最近在研究DSP 28335的在线烧写,遇到如下问题,在不擦除FLASH,通信都是正常的,但一旦擦除FLASH,通信就不正常了,我怀疑有部分内容没有拷贝到RAM中,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听懂你的意思 。你只是烧写程序进行吗?

网友:
我最近在做DSP28335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如下问题:我先用仿真器来烧写我的DSP,之后断开仿真器,重新加电,进行在线烧写的过程,是通过上位机发送相应命令,当上位机发送到DSP擦除指令的时候,其实DSP已经被擦除,但没有给上位机返回相应命令完成应答,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你都擦除了,怎么还能给上位机回馈信息。是软件上有问题。应该先进行应答,再根据上位机的反馈选择是否擦写

网友:
楼主,即使是用上位机发命令擦写,楼主也可以用仿真器来监视,看看哪部分的程序没有运行正常,虽说FLASH API的运行过程中不能用仿真器打断,但是还有大量的程序楼主可以通过监视来找到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