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eww格式文件打不开

楼主:
我用iar打开eww格式文件,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不能正常打开,难道不是用iar打开的?

还是因为我的是win7系统?

网友:
IAR版本和eww文件的版本一致才行,另外,eww是工程文件不能直接打开查看。

网友:
新手继续问下,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eww文件是那个版本呢?版主可不可以给个连接的下载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