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超低功耗时钟】设计进度展示

楼主:
(一)功能:通过MSP430读取DS1302,获得时间信息,并将其通过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

(二)硬件信息:

(1)主芯片:MSP430G2231--------------------->LAUCHPAD(正好用一下LAUCHPAD,没高兴用G2452,两个原因:1:我的IAR刚好只支持G2231不支持G2452;2:我想发挥一下G2231的最大潜力吧。)

(2)按键:(可以改下,只用一个按键,用来切换日期和时间,留个IO口驱动蜂鸣器,闹钟的时间可以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就设置好。就是只好通过重新修改程序来改变。)

                 S1   --------------->P1.5(外接)                       ||  Mode Select

                 S2   --------------->P1.3(LAUCHPAD 自带)   ||  Change Value

(3)显示:16段液晶显示器

(4)显示驱动:HT1621B

                 DAT ---------------> P1.0

                 WR#---------------> P1.1

                 CS# ---------------> P1.2

(5)实时时钟信号:DS1302

                 SCLK--------------> P1.7

                 SDA  --------------> P1.6

                 RST  --------------> P1.5

(三)原理图:NONE

(四)实物图:

(1)ALL模块

(2)两个子系统模块背面图

(3)整体图(前)

(4)整体图(后)

(5)二层图

(6)初步效果图

(五)软件:

          还没整好,好在调试中。。。

待续。。。。。。。。。。。。。。。。。。。。。。。。。

网友:
看样子不错,顶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功能:通过MSP430读取DS1302,获得时间信息,并将其通过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二)硬件信息: (1)主芯片:MSP430G2231--------------------->LAUCHPAD(正好用一下LAUCHPAD,没高兴用G2452,两个原因:1:我 ...

 不错。顺便问问屏的功耗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发了个共享资料 HT1621的那个 你看看,具体的功耗我也没算!屏的功耗很低,关键就是HT1621+430+DS1302的功耗!

网友:
乐泡出货了,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就是软件没有写好!我先拿另一个430调试,调试完了后,再移至我们的LAUCHPAD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谢!

网友:
手工很好·~关注!!!

网友:
顶一下四楼问的,液晶功耗多大?时钟主要的耗电在显示上了,你的液晶关了背光能有多大功耗啊?顺便再在一句,这个液晶哪儿买的?什么型号,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液晶没有背光,无背光功耗,液晶在淘宝上买的,你搜索 MSP430F2013 + 液晶即可。

网友:
能不能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段式液晶啊...我想把一个电子表上的屏拆下来,用430直接驱动...正在查资料,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msp430g2231一共只有10个IO口,液晶屏就要11个,DS1302没法接?

网友:
回复 网友F:

除了用4系列的带液晶驱动的,直接用IO口貌似是不可以的。

网友:
我的液晶屏只需要三个IO口

网友:
晕,楼主还要用DS1302?有点印象这是时间芯片吧?
LaunchPad不是送了32K的晶振了么?msp的特点就是低功耗,可以用晶振做实时时钟,用ds1302不是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么?用软件实现才有刺激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是几个人商议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几个人商议的结果!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用晶振实现呢?这正好体现msp430的低功耗特性吧?ds的那个芯片不知道应该电流是多少,忘了

我还准备做一个呢,ds那个芯片多少钱?所以才关注这个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G:

Uses less than 300 nA at 2.0 volts DS的IC 很便宜的。

网友:
$1.36 @1k,厂家网站报价

http://china.maxim-ic.com/datasheet/index.mvp/id/2685/t/al

不过淘宝上确实有便宜的,我也疑惑,这么便宜的能不能用?

网友:
用了国产的DS1302做定时,跑了一年,总体感觉,用电不省

网友:
你好,我在用430做时钟,有些问题想咨询你,能加个好友么?qq:85188030

网友:
所以反倒这么多年前的帖子了,我在用430的顶板在做,自带液晶屏的,所以请问你的程序这些可以发出来参考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