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电脑耳机孔输出的信号怎样转成电信啊接到ADC0809的输入端

楼主:
求助啊 电脑耳机孔输出的信号怎样转成电信啊接到ADC0809的输入端啊,

网友:
接上阻抗和耳机相当的电阻,从电阻两端取出电压送A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耳机怎么接呢?耳机有好几根线哦,新手求教,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