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采样数字信号呢

楼主:
比如,简单的单色视频信号,有 VSYNC, HSYNC, Z,三个信号,由于是单色,Z 实际上也就是 0 和 1,并非模拟量。另外,Z 信号并没有同步时钟。我做过如下的试验,

- 直接用 VSYNC 和 HSYNC 的触发来启动采样时钟的话,试验发现,一旦一个误触发的情况发生,同步完全错乱。加滤波电容有可能解决问题吗?(没试验过,现在才想到)
- 用比 Z 的时钟高 10 倍的频率同时采样这三个信号。做简单的数字滤波:只有连续采样到 4 个 0 才是 0,4 个 1 才是 1。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感觉这样的高频率下,功耗会比较高。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顺便把采样的 verilog 附上,不是很专业,欢迎指导

681 Bytes, 下载次数: 13

采样

网友:
这个需要算法上设计保证采样同步,三个通道同时采集,同时丢弃,一定要保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