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50M系统时钟输出到IO口上??

楼主:
紧急求助,怎样将50M系统时钟输出到IO口上??各位帮帮忙!

网友:
fpga吗,直接给它分配一个脚

网友:
不明白啥意思。。。你是说用 Stellaris 吗?这个估计不行。。。不过你可以试试翻转IO,看看最多频率能到多少。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LM3s9B96,反转的频率太慢了,希望输出50MHz的和系统时钟同步的一个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M3s9B96,反转的频率太慢了,希望输出50MHz的和系统时钟同步的一个时钟!

9B96的GPIO反转速度在所有的处理器中算是很快的了,能够达到系统时钟的一半!
8962的GPIO我实测过,反转速度可以达到25MHz。
如果你需要50MHz的时钟,为什么不用专门的时钟芯片?或者是FPGA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