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建立一个 tcp连接的简要流程

楼主:
搞了半天也没出来,郁闷死了。。。

哪位能跟我简要说下LWIP 作为客户端,建立一个TCP 连接的简要流程啊,包括都要调用哪几个函数。另外我对各个函数里的callback函数一直没搞明白,比如tcp_connect()里的回调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半天也没出来,郁闷死了。。。哪位能跟我简要说下LWIP 作为客户端,建立一个TCP 连接的简要流程啊,包括都要调用哪几个函数。另外我对各个函数里的callback函数一直没搞明白,比如tcp_connect()里的回调函数 ...

目前还没有学习过,帮顶。

网友:
Lwip 有三种方式,RAW API,Sequential API,和 BSD API 后两种一般结合 RTOS。 RAW API 基于回调函数的。

IP4_ADDR(&ipaddr,192,168,0,127);

 Clipcb = tcp_new(); // 建立通信的TCP控制块(Clipcb)

tcp_bind(Clipcb,IP_ADDR_ANY,1026);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

tcp_connect(Clipcb,&ipaddr,1026,TcpCli_Connected);

 /******* 这是一个回调函数,当TCP客户端请求的连接建立时被调用********/

err_t TcpCli_Connected(void *arg,struct tcp_pcb *pcb,err_t err)

 {

tcp_write(pcb,TCP_TestData,sizeof(TCP_TestData),0); //发送数据 t

cp_close(pcb);

return ERR_OK;

}

网友:
hao

大侠能传个带RTOS的eth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