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ds生成信号过DAC的问题

楼主:
最近刚学fpga 用dds生成信号 在频谱仪上观察,遇到如下问题。
当生成信号15m-16m频段内的时候,信号稳定。
但是除了这个频率以外的不管是6m 10m 18m等等 都会有旁瓣的抖动 而且比较明显。
程序检查无误, 用chipscope抓出没有过dac的信号看都是正确的。 但是输出以后就有问题了。
我用的是v5的版子 da是AD9772  工作时钟是62m   求解答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的!

网友:
你可以D/A的时钟信号的频率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不会有问题啊 因为什么都没有改只是修改了频率控制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嘛 谢谢。

网友:
信号不稳就是信号周期不一致,幅度不一致。所以可能你的计数周期不一致所造成,所以还是你的程序问题,好好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