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突然想不明白

楼主:
电源并联提高电压,串联提高电流这我能理解。

但刚看书说串联和并联提供相同的功率,比如是Vb,RL和Ib;

并联是通过提高到3Vb,串联是通过提高到3Ib.

但是并联的话不是 I并=V并/RL=3Ib

而串联还是  I串=Ib

功率明显是相差9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并联提高电压,串联提高电流这我能理解。但刚看书说串联和并联提供相同的功率,比如是Vb,RL和Ib; 并联是通过提高到3Vb,串联是通过提高到3Ib. 但是并联的话不是 I并=V并/RL=3Ib 而串联还是  I串=Ib ...

能理解?怎么理解的?

电源串联才是提高输出电压,并联可提高输出电流的吧?

另外,电源的串并可不像电阻那么简单,还得防止电流倒灌等问题吧。

楼主:
呃,看起来还真费事!
我想来是电流上限的问题吧!
对了,还想问一下,比如是从变压器得来的36V 2A的电压,有些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接一个10欧的电阻,电流是多少安呢?

网友:
楼主的理解错误了,同输出电压的电源并联可以提高输出电流,同输出电流的电源串联可以提高输出电压。对于电池这样的电源比较容易实现串并联,通常的稳压电源就有很多讲究了,能不能串并联以及如何串并联需要就个案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看起来还真费事!我想来是电流上限的问题吧!对了,还想问一下,比如是从变压器得来的36V 2A的电压,有些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接一个10欧的电阻,电流是多少安呢?
36V2A是额定输出参数,并不代表一定输出2A而是指在2A输出下,可以保证36V的电压。至于后一个问题,显然,这超出了变压器的带载能力,不可以这样用。

网友:
谢谢啊,虽然具体的怎么用什么的还说不上来,但大致明白了!至少知道要怎么理解了!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