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反删除Linux文件的方法

楼主:
作为一个多用户、多任务的操纵系统,Linux下的文件一旦被删除,是难以恢复的。尽管删除命令只是在档节点中作删除标记,并不真正清除文件内容,但是其它用户和一些有写盘动作的进程会很快笼盖这些资料。不外,对于家庭单机使用的Linux,或者误删档后及时补救,仍是可以恢复的。

  1、Ext2文件系统结构的简朴先容

  在Linux所用的Ext2文件系统中,文件是以块为单位存储的,默认情况下每个块的大小是1K,不同的块以块号区分。每个档还有一个节点,节点中包含有档所有者,读写权限,文件类型等信息。对于一个小于12个块的档,在节点中直接存储档数据块的块号。假如档大于12个块,那么节点在12个块号之后存储一个间接块的块号,在这个间接块号所对应的块中,存储有256个档数据块的块号(Ext2fs中每个块号占用4字节,这样一个块中所能存储的块号就是1024/4=256)。假如有更大的档,那么还会在节点中泛起二级间接块和三级间接块。

  2、恢复被误删档的方法

  大多数Linux发行版都提供一个debugfs工具,可以用来对Ext2文件系统进行编纂操纵。不外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前,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首先以只读方式重新挂载被误删的档所在分区。使用如下命令:(假设文件在/usr分区)

  mount ?Cr ?Cn ?Co remount /usr

  -r表示只读方式挂载;-n表示不写入/etc/mtab,假如是恢复/etc上的档,就加上这个参数。假如系统说xxx partion busy,可以用fuser命令查看一下是哪些进程使用这个分区上的?n:

  fuser ?Cv ?Cm /usr

  假如没有什么重要的进程,用以下命令停掉它们:

  fuser -k ?Cv ?Cm /usr

  然后就可以重新挂载这些文件系统了。

  假如是把所有的档同一安装在一个大的/分区当中,可以在boot提示符下用linux single进入单用户模式,尽量减少系统进程向硬盘写入资料的机会,要不干脆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另外,恢复出来的资料不要写到/上面,避免破坏那些有用的资料。假如机器上有dos/windows,可以写到这些分区上面:

  mount ?Cr ?Cn /dev/hda1 /mnt/had

  然后就可以执行debugfs:(假设Linux在 /dev/hda5)

  #debugfs /dev/hda5

  就会泛起debugfs提示符debugfs:

  使用lsdel命令可以列出良多被删除的文件的信息:

  debugfs:lsdel

  debugfs: 2692 deleted inodes found.

  Inode Owner Mode Size Blocks Time deleted

  164821 0 100600 8192 1/ 1 Sun May 13 19:22:46 2001 …………………………………………………………………………………

  36137 0 100* 4 1/ 1 Tue Apr 24 10:11:15 2001

  196829 0 100* 149500 38/ 38 Mon May 27 13:52:04 2001

  debugfs:

  列出的档有良多(这里找到2692个),第一字段是档节点号,第二字段是档所有者,第三字段是读写权限,接下来是档大小,占用块数,删除时间。然后就可以根据档大小和删除日期判定那些是我们需要的。好比我们要恢复节点是196829的文件:

  可以先看看文件资料状态:

  debugfs:stat <196829>

  Inode: 196829 Type: regular Mode: 0* Flags: 0x0 Version: 1

  User: 0 Group: 0 Size: 149500

  File ACL: 0 Directory ACL: 0

  Links: 0 Blockcount: 38

  Fragment: Address: 0 Number: 0 Size: 0

  ctime: 0x31a9a574 -- Mon May 27 13:52:04 2001

  atime: 0x31a21dd1 -- Tue May 21 20:47:29 2001

  mtime: 0x313bf4d7 -- Tue Mar 5 08:01:27 2001

  dtime: 0x31a9a574 -- Mon May 27 13:52:04 2001

  BLOCKS:

  594810 594811 594814 594815 594816 594817

  ………………………………….

  TOTAL: 38

  然后就可以用dump指令恢复文件:

  debugfs:dump <196829> /mnt/hda/01.sav

  这样就把档恢复出来了。退出debugfs:

  debugfs:quit

  另一种方法是手工编纂inode:

  debugfs:mi <196829>

  Mode [0100*]

  User ID [0]

  Group ID [0]

  Size [149500]

  Creation time [0x31a9a574]

  Modification time [0x31a9a574]

  Access time [0x31a21dd1]

  Deletion time [0x31a9a574] 0

  Link count [0] 1

  Block count [38]

  File flags [0x0]

  Reserved1 [0]

  File acl [0]

  Directory acl [0]

  Fragment address [0]

  Fragment number [0]

  Fragment size [0]

  Direct Block #0 [594810]

  …………………………….

  Triple Indirect Block [0]

  使用mi指令后每次显示一行信息以供编纂,其它行可以直接按回车表示确认,把deletion time改成0(未删除),Link count改成1。改好撤退退却出debugfs:

  debugfs:quit

  然后用fsck检查/dev/hda5

  fsck /dev/hda5

  程序会说找到丢失的数据块,放在lost+found里面。这个目录里的文件就是我们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