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一个问题,电解电容能换成无极性的电容吗?

楼主:
比如10uF的电解电容,能不能用106的贴片电容替换?
有时候突然需要却找不到或是希望尽量减小体积,能不能这样替换呢?会有什么影响呢?

个人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期待大虾给讲讲...

网友:
自己顶一下...大侠们麻烦讲解一下吧~

网友:
这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通常10uF的无极性贴片电容都是瓷介电容,瓷介电容比铝电解或钽电解拥有更低的ESL和ESR,也就是说充放电的速度会更快,能不能用要看这个结果对系统的影响。另外,瓷介电容的温漂较大,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看来还不是这么简单的,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