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usb学习(第一章)

楼主:
  • 小川工作室编写,本书为LM3S的USB芯片编写,上传的均为草稿还有没修改,可能还有很多地方不足,希望各位网友原谅!

    QQ:2609828265

    TEL:15882446438

    E-mail:paulhyde@126.com

1 USB基础

1.1  USB介绍

     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而其中文简称为“通用串型总线”,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是应用在PC领域的接口技术。USB接口支持设备的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在1994年底由英特尔、康柏、IBMMicrosoft等多家公司联合提出的,目前使用最多的是USB1.1USB2.0,几乎每一台电脑上都有4-8USB接头。USB3.0已经“崛起”,并向下兼容,USB3.0芯片已经大量生产。USB具有传输速度快(USB1.112MbpsUSB2.0480Mbps, USB3.05 Gbps),使用方便,支持热插拔,连接灵活,独立供电等优点,可以连接鼠标、键盘、打印机、扫描仪、摄像头、闪存盘、MP3机、手机、数码相机、移动硬盘、外置光软驱、USB网卡、ADSL ModemCable Modem等,几乎所有的外部设备。所以,掌握一种USB开发是很重要的。

1.2  USB常用术语

USB主机:在任何USB系统中,只有一个主机。USB和主机系统的接口称作主机控制器,主机控制器可由硬件、固件和软件综合实现。

USB设备:主机的下行设备,为系统提供具体功能,并受主机控制的外部USB设备。也称作USB外设,使用USB B型连接器连接。

集线器:集线器扩展了USB主机所能连接设备的数量。

SIE:串行接口引擎,USB控制器内部的核心,将低级信号转换成字节,以供控制器使用,并负责处理底层协议,如填充位、CRC生成和校验,并可发出错误报告。

端点:位于USB外设内部,所有通信数据的来源或目的都基于这些端点,是一个可寻址的FIFO。似于高速公路收费口的入口或出口。一个端点地址对应一个方向。所以,端点2-IN与端点2-OUT完全不同。端点0默认双向控制传输,共享一个FIFO

设备接口:非物理接口,是一种与主机通信的信道管理。设备接口中包含多个端点,与主机进行通信。

描述符:是一个数据结构,使主机了解设备的格式化信息。每一个描述符可能包含整个设备的信息,或是设备中的一个组件。标准USB设备有5种描述符: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

枚举:USB主机通过一系列命令要求设备发送描述符信息。从而知道设备具有什么功能、属于哪一类设备、要占用多少带宽、使用哪类传输方式及数据量的大小,只有主机确定了这些信息之后,设备才能真正开始工作。

三种传输速率:低速模式传输速率为1.5Mbps,多用于键盘和鼠标。全速模式传输速率为12Mbps。高速模式传输速率为480Mbps

    输入:相对主机而言,如果设备输入端点发送的数据为设备发送数据到主机。

输出:相对主机而言,如果设备输出端点接收的数据为主机发送到设备的数据。

1.3      USB设备枚举

对于USB设备来说,最重要的是枚举,让主机知道设备相关信息。枚举不成功,设备无法识别、使用。本节主要讲枚举过程,有关设备其它信息,请参阅USB官方协议手册。

1.3.1    USB设备请求

USB设备与主机连接时会发出USB请求命令。每个请求命令数据包由8个字节(5个字段)组成,具有相同的数据结构。

偏移量

大小

描述

bmRequestType

请求特征

bRequest

请求命令

wValue

请求不同,含义不同

wIndex

索引

请求不同,含义不同

wLength

数据传输阶段,为数据字节数

1. 数据包的格式

C语言数据结构为:

typedef struct

{

    //定义传输方向、接受者、接受者。

    unsigned char bmRequestType;

    //请求类型。

    unsigned char bRequest;

             //根据请求而定实际含义。

unsigned short wValue;

//根据请求而定,提供索引

   unsigned short wIndex;

    //在数据传输阶段时,指示传输数据的字节数

    unsigned short wLength;

}

tUSBRequest;

bmRequestType参数:

//7,说明请求的传输方向.

#define USB_RTYPE_DIR_IN        0x80

#define USB_RTYPE_DIR_OUT       0x00

//6:5,定义请求的类型

#define USB_RTYPE_TYPE_M        0x60

#define USB_RTYPE_VENDOR        0x40

#define USB_RTYPE_CLASS         0x20

#define USB_RTYPE_STANDARD      0x00

// 4:0,定义接收者

#define USB_RTYPE_RECIPIENT_M  0x1f

#define USB_RTYPE_OTHER        0x03

#define USB_RTYPE_ENDPOINT     0x02

#define USB_RTYPE_INTERFACE    0x01

#define USB_RTYPE_DEVICE       0x00

    bRequest参数:

//标准请求的请求类型

#define USBREQ_GET_STATUS       0x00

#define USBREQ_CLEAR_FEATURE    0x01

#define USBREQ_SET_FEATURE      0x03

#define USBREQ_SET_ADDRESS      0x05

#define USBREQ_GET_DESCRIPTOR   0x06

#define USBREQ_SET_DESCRIPTOR   0x07

#define USBREQ_GET_CONFIG       0x08

#define USBREQ_SET_CONFIG       0x09

#define USBREQ_GET_INTERFACE    0x0a

#define USBREQ_SET_INTERFACE    0x0b

#define USBREQ_SYNC_FRAME       0x0c

wValue参数:

USBREQ_CLEAR_FEATUREUSBREQ_SET_FEATURE请求命令时:

#define USB_FEATURE_EP_HALT     0x0000     // Endpoint halt feature.

#define USB_FEATURE_REMOTE_WAKE 0x0001   // Remote wake feature, device only.

#define USB_FEATURE_TEST_MODE   0x0002    // Test mode

USBREQ_GET_DESCRIPTOR请求命令时:

#define USB_DTYPE_DEVICE        1

#define USB_DTYPE_CONFIGURATION 2

#define USB_DTYPE_STRING        3

#define USB_DTYPE_INTERFACE     4

#define USB_DTYPE_ENDPOINT      5

#define USB_DTYPE_DEVICE_QUAL   6

#define USB_DTYPE_OSPEED_CONF   7

#define USB_DTYPE_INTERFACE_PWR 8

#define USB_DTYPE_OTG            9

#define USB_DTYPE_INTERFACE_ASC 11

#define USB_DTYPE_CS_INTERFACE  36

请求命令数据包由主机通过端点0发送,当设备端点为接收到请求命令数据包时,会发出端点0中断,控制器可以读取端点0中的数据,此数据格式为tUSBRequest所定义。根据bmRequestType判断是不是标准请求,bRequest获得具体请求类型,wValue指定更具体的对像,wIndex指出索引和偏移。在数据传输阶段时,wLength为传输数据的字节数。整个控制传输都依靠这11个标准请求命令,非标准请求通过callback函数返回给用户处理。

1.3.2    设备描述符

每一个设备都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描述符,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和字符串描述符。这些描述符反映设备特性,由特定格式排列的一组数据结构组。在USB设备枚举过程中,主机通过标准命令USBREQ_GET_DESCRIPTOR获取描述符,从而得知设备的各种特性。

① 设备描述符:

设备描述符给出了USB设备的一般信息。一个USB设备只能有一个设备描述符。主机发出USBREQ_GET_DESCRIPTOR请求命令,且wValue 值为USB_DTYPE_DEVICE时,获取设备描述符,标准设备描述符如表2

偏移量

大小

描述

bLength

数字

此描述表的字节数

bDecriptorType

常量

描述表种类为设备

bcdUSB

BCD

USB设备版本号(BCD 码)

bDeviceClass

设备类码

bDeviceSubClass

子类

子类码

bDevicePortocol

协议

协议码

bMaxPacketSize0

数字

端点0最大包大小(8,16,32,64

idVendor

ID

厂商标志(VID

idProduct

ID

产品标志(PID

bcdDevice

BCD

设备发行号(BCD 码)

iManufacturer

索引

厂商信息字串索引

iProduct

索引

产品信息字串索引

iSerialNumber

索引

设备序列号信息字串索引

bNumConfigurations

数字

配置描述符数目

2. 标准设备描述符

C语言设备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本描述符字节数,设备描述符为18字节。

    unsigned char bLength;

    //本描述符类型,设备描述符为1USB_DTYPE_DEVICE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Type;

    //USB版本号

    unsigned short bcdUSB;

    //设备类代码

    unsigned char bDeviceClass;

    //子类代码

    unsigned char bDeviceSubClass;

    //协议代码

    unsigned char bDeviceProtocol;

    //端点0最大包长

    unsigned char bMaxPacketSize0;

    //VIID

    unsigned short idVendor;

              //PID

    unsigned short idProduct;

    //设备发行号

    unsigned short bcdDevice;

//厂商信息字串索引

    unsigned char iManufacturer;

    //产品信息字串索引

    unsigned char iProduct;

    //设备序列号信息字串索引

    unsigned char iSerialNumber;

    //配置描述符数目

    unsigned char bNumConfigurations;

}

tDeviceDescriptor;

bDecriptorType表示本描述符类型,不同描述符,取值不一样:

#define USB_DTYPE_DEVICE        1

#define USB_DTYPE_CONFIGURATION 2

#define USB_DTYPE_STRING        3

#define USB_DTYPE_INTERFACE     4

#define USB_DTYPE_ENDPOINT      5

#define USB_DTYPE_DEVICE_QUAL   6

bDeviceClass本设备使用类的代码。

#define USB_CLASS_DEVICE        0x00

#define USB_CLASS_AUDIO         0x01

#define USB_CLASS_CDC           0x02

#define USB_CLASS_HID           0x03

#define USB_CLASS_PHYSICAL      0x05

#define USB_CLASS_IMAGE         0x06

#define USB_CLASS_PRINTER       0x07

#define USB_CLASS_MASS_STORAGE  0x08

#define USB_CLASS_HUB           0x09

#define USB_CLASS_CDC_DATA      0x0a

#define USB_CLASS_SMART_CARD    0x0b

#define USB_CLASS_SECURITY      0x0d

#define USB_CLASS_VIDEO         0x0e

#define USB_CLASS_HEALTHCARE    0x0f

#define USB_CLASS_DIAG_DEVICE   0xdc

#define USB_CLASS_WIRELESS      0xe0

#define USB_CLASS_MISC          0xef

#define USB_CLASS_APP_SPECIFIC  0xfe

#define USB_CLASS_VEND_SPECIFIC 0xff

#define USB_CLASS_EVENTS        0xffffffff

如果设备为鼠标,则bDeviceClass选为USB_CLASS_HID人机接口。

bDeviceSubClass子类码、bDevicePortocol设备协议码,根据不同的设备类bDeviceClass来选择。例如,bDeviceClass = USB_CLASS_HID,即为人机接口,则bDeviceSubClass有以下参数可选择:

#define USB_HID_SCLASS_NONE     0x00

#define USB_HID_SCLASS_BOOT     0x01

bDevicePortocol有以下参数可选择:

#define USB_HID_PROTOCOL_NONE   0

#define USB_HID_PROTOCOL_KEYB   1

#define USB_HID_PROTOCOL_MOUSE  2

配置一个键盘设备描述符如下:

tDeviceDescriptor  *HIDKEYDeviceDescriptor;

unsigned char g_pHIDDeviceDescriptor[] =

{

    18,                         // Size of this structure.

    USB_DTYPE_DEVICE,           // Type of this structure.

    USBShort(0x110),            // USB version 1.1

    USB_CLASS_HID,              // USB Device Class

    USB_HID_SCLASS_BOOT,        // USB Device Sub-class

    USB_HID_PROTOCOL_KEYB,      // USB Device protocol

    64,                         // Maximum packet size for default pipe.

    USBShort(0x1234),           // Vendor ID (VID).

    USBShort(0x5678),           // Product ID (PID).

    USBShort(0x100),            // Device Version BCD.

    1,                          // Manufacturer string identifier.

    2,                          // Product string identifier.

    3,                          // Product serial number.

    1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

HIDKEYDeviceDescriptor = (tDeviceDescriptor   *)g_pHIDDeviceDescriptor;

② 配置描述符

         配置描述符包括描述符的长度、供电方式、最大耗电量等,与设备配置相关的数据组。主机发出USBREQ_GET_DESCRIPTOR请求,且wValue 值为USB_DTYPE_CONFIGURATION时,获取设备描述符,那么此配置包含的所有接口描述符与端点描述符都将发送给USB主机。USB标准配置描述符如下表3

偏移量

大小

描述

bLength

数字

字节数。

bDescriptorType

常量

配置描述符类型

wTotalLength

数字

配置总长(配置、接口、端点、设备类)

bNumInterfaces

数字

此配置所支持的接口个数

bCongfigurationValue

数字

USBREQ_SET_CONFIG请求选定此配置

iConfiguration

索引

配置的字串索引

bmAttributes

位图

实际电源模式

MaxPower

mA

总线电源耗费量,以 2mA 为一个单位

3. 标准配置描述符

C语言配置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配置描述符,长度为9

    unsigned char bLength;

    //本描述符类型,2USB_DTYPE_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Type;

    //配置总长,包括配置、接口、端点、设备类描述符。

    unsigned short wTotalLength;

    //支持接口个数.

    unsigned char bNumInterfaces;

    // USBREQ_SET_CONFIG请求选定此配置

    unsigned char bConfigurationValue;

    //配置描述符的字串索引

    unsigned char iConfiguration;

    //电源模式

    unsigned char bmAttributes;

    //最大耗电量。2mA为单位。

    unsigned char bMaxPower;

}

tConfigDescriptor;

bmAttributes电源模式参数:

#define USB_CONF_ATTR_PWR_M     0xC0      //方便使用,定义了一个屏蔽参数。

#define USB_CONF_ATTR_SELF_PWR  0xC0      //自身供电

#define USB_CONF_ATTR_BUS_PWR   0x80      //总线取电

#define USB_CONF_ATTR_RWAKE     0xA0      //Remove Wakeup

配置一个键盘配置描述符如下:

tConfigDescriptor *HIDKEYConfigDescriptor;

unsigned char g_pHIDDescriptor[] =

{

    9,                          // Size of th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USB_DTYPE_CONFIGURATION,    // Type of this descriptor.

    USBShort(34),               // The total size of this full structure.

    1,                          // The number of interfaces in this

                                // configuration.

    1,                          // The unique value for this configuration.

    5,                          // The string identifier that describes this

                                // configuration.

    USB_CONF_ATTR_SELF_PWR,     // Bus Powered, Self Powered, remote wake up.

    250,                        // The maximum power is.500mA.

};

HIDKEYConfigDescriptor = (tConfigDescriptor *)pHIDDescriptor;

③ 接口描述符

    配置描述符中包含了一个或多个接口描述符,“接口”为“功能”意义,例如一个设备既有鼠标功能又有键盘功能,则这个设备至少就有两个“接口”。

    如果配置描述符不止支持一个接口描述符,并且每个接口描述符都有一个或多个端点描述符,那么在响应USB主机的配置描述符命令时,USB设备的端点描述符总是紧跟着相关的接口描述符后面,作为配置描述符的一部分。接口描述符不可用Set_DescriptorGet_Descriptor来存取。如果一个接口仅使用端点0,则接口描述符以后就不再返回端点描述符,并且此接口表现的是一个控制接口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bNumberEndpoints域应被设置成0。接口描述符在说明端点个数并不把端点0计算在内。标准接口描述符如下表4

偏移量

大小

说明

bLength

数字

此表的字节数

bDescriptorType

常量

接口描述表类

bInterfaceNumber

数字

接口号,从零开始

bAlternateSetting

数字

索引值

bNumEndpoints

数字

接口端点数量

bInterfaceClass

类值

bInterfaceSubClass

子类

子类码

bInterfaceProtocol

协议

协议码

iInterface

索引

接口字串描述索引

4. 标准接口描述符

C语言接口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接口描述符长度,9字节。

    unsigned char bLength;

    //本描述符类型,4USB_DTYPE_INTERFACE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Type;

    //接口号,从0开始编排。

    unsigned char bInterfaceNumber;

    //接口索引值

    unsigned char bAlternateSetting;

    //本接口使用除端点0外的端点数。

    unsigned char bNumEndpoints;

        //USB接口类码。

    unsigned char bInterfaceClass;

//子类码

    unsigned char bInterfaceSubClass;

    //接口协议

    unsigned char bInterfaceProtocol;

    //描述本接口的字符串索引

    unsigned char iInterface;

}

tInterfaceDescriptor;

bInterfaceClass接口使用类的代码:

#define USB_CLASS_DEVICE        0x00

#define USB_CLASS_AUDIO         0x01

#define USB_CLASS_CDC           0x02

#define USB_CLASS_HID           0x03

#define USB_CLASS_PHYSICAL      0x05

#define USB_CLASS_IMAGE         0x06

#define USB_CLASS_PRINTER       0x07

#define USB_CLASS_MASS_STORAGE  0x08

#define USB_CLASS_HUB           0x09

#define USB_CLASS_CDC_DATA      0x0a

#define USB_CLASS_SMART_CARD    0x0b

#define USB_CLASS_SECURITY      0x0d

#define USB_CLASS_VIDEO         0x0e

#define USB_CLASS_HEALTHCARE    0x0f

#define USB_CLASS_DIAG_DEVICE   0xdc

#define USB_CLASS_WIRELESS      0xe0

#define USB_CLASS_MISC          0xef

#define USB_CLASS_APP_SPECIFIC  0xfe

#define USB_CLASS_VEND_SPECIFIC 0xff

#define USB_CLASS_EVENTS        0xffffffff

例如:定义USB键盘接口描述符:

tInterfaceDescriptor  *HIDKEYIntDescriptor;

unsigned char g_pHIDInterface[] =

{

    9,                          // Size of the interface descriptor.

    USB_DTYPE_INTERFACE,        // Type of this descriptor.

    0,                          // The index for this interface.

    0,                          // The alternate setting for this interface.

    2,                          // The number of endpoints used by this

                                // interface.

    USB_CLASS_HID,              // The interface class

    USB_HID_SCLASS_BOOT,        // The interface sub-class.

    USB_HID_PROTOCOL_KEYB,      // The interface protocol for the sub-class

                                // specified above.

    4,                          // The string index for this interface.

};

字符串描述符

字串描述符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一个设备无字串描述符,所有其它描述符中有关字串描述表的索引都必须为0。字串描述符使用UNICODE编码。标准字符串描述符如表5所示:

偏移量

大小

描述

bLength

数字

此描述表的字节数

bDescriptorType

常量

字串描述表类型

bString

N

数字

UNICODE 编码的字串

5. 标准字符串描述符

C语言字符串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字符串描述总长度

    unsigned char bLength;

    //本描述符类型USB_DTYPE_STRING (3)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Type;

    //unicode字符串

    unsigned char bString;

}

tStringDescriptor;

例如:一设备的所有字符串描述符。

//****************************************************************************

// USB 键盘语言描述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1 + 1) * 2,

    USB_DTYPE_STRING,

    'O', 0, 'g', 0, 'a', 0, 'w', 0, 'a', 0, 's', 0, 't', 0, 'u', 0, 'd', 0,

    'i', 0, 'o',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F', 0, 'o', 0, 'r', 0, ' ', 0, 'p', 0, 'a', 0, 'u', 0, 'l' ,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6', 0, '6', 0, '7', 0, '2', 0, '1', 0, '1', 0, '5',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HIDInterfaceString[] =

{

    (22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6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字符串描述集合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HID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也可以使用专用的软件生成USB字符串描述符,从而简化字符串描述符的生成,特别是在使用中文字符串描述符时,更简洁、方便。

⑤ 端点描述符

每个接口使用的端点都有自己的描述符,此描述符被主机用来决定每个端点的带宽需求。每个端点的描述符总是作为配置描述符的一部分,端点0无描述符。标准端点描述符如下表6

偏移量

大小

说明

bLength

数字

字节数

bDescriptorType

常量

端点描述符类型

bEndpointAddress

端点

端点的地址及方向

bmAttributes

位图

传送类型

wMaxPacketSize

数字

端点能够接收或发送的最大数据包的大小

bInterval

数字

数据传送端点的时间间隙

5. 标准端点描述符

C语言端点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本描述符总长度

    unsigned char bLength;

    //描述符类型 USB_DTYPE_ENDPOINT (5).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Type;

    //端点地址及方向

    unsigned char bEndpointAddress;

    //传输类型

    unsigned char bmAttributes;

    //传输包最大长度

    unsigned short wMaxPacketSize;

    //时间间隔

    unsigned char bInterval;

}

tEndpoint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定义端点地址及方向,方向参数如下:

#define USB_EP_DESC_OUT                 0x00

#define USB_EP_DESC_IN                  0x80

bmAttributes定义端点传输类型:

#define USB_EP_ATTR_CONTROL             0x00

#define USB_EP_ATTR_ISOC                0x01

#define USB_EP_ATTR_BULK                0x02

#define USB_EP_ATTR_INT                 0x03

#define USB_EP_ATTR_TYPE_M              0x03

#define USB_EP_ATTR_ISOC_M              0x0c

#define USB_EP_ATTR_ISOC_NOSYNC         0x00

#define USB_EP_ATTR_ISOC_ASYNC          0x04

#define USB_EP_ATTR_ISOC_ADAPT          0x08

#define USB_EP_ATTR_ISOC_SYNC           0x0c

#define USB_EP_ATTR_USAGE_M             0x30

#define USB_EP_ATTR_USAGE_DATA          0x00

#define USB_EP_ATTR_USAGE_FEEDBACK      0x10

#define USB_EP_ATTR_USAGE_IMPFEEDBACK   0x20

键盘端点描述符:

const unsigned char g_pHIDInEndpoint[] =

    7,                          // The size of the endpoint descriptor.

    USB_DTYPE_ENDPOINT,         // Descriptor type is an endpoint.

    USB_EP_DESC_IN | 3,        //  Endpoint 3  -->Input

    USB_EP_ATTR_INT,            // Endpoint is an interrupt endpoint.

    USBShort(0x8),             // The maximum packet size.

    16,                         // The polling interval for this endpoint.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HIDOutEndpoint[] =

{

    7,                          // The size of the endpoint descriptor.

    USB_DTYPE_ENDPOINT,         // Descriptor type is an endpoint.

    USB_EP_DESC_OUT | 3,       //  Endpoint 3  -->Output

    USB_EP_ATTR_INT,            // Endpoint is an interrupt endpoint.

    USBShort(0x8),              // The maximum packet size.

    16,                         // The polling interval for this endpoint.

};

g_pHIDInEndpoint定义了端点3方向为输入,g_pHIDOutEndpoint定义了端点3方向为输出,虽然是同一“端点3”,但使用的FIFO不一样,实际为两个端点。犹如高速路出口,一进一出,但是两个路口。注意,每个接口中使用的端点,相应端点描述符必须紧跟接口描述符返回给主机。

1.3.3    设备枚举过程

枚举是USB主机通过一系列命令要求设备发送描述符信息,标准USB设备有5种描述符: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枚举过程就是对设备识别过程。

① 首先,USB主机检测到有USB设备插入,会对设备复位。USB设备复位后其地址都为0,主机就可以和刚刚插入的设备通过0地址端点0进行通信。

USB主机对设备发送获取设备描述符的标准请求,设备收到请求后,将设备描述符发给主机。

③ 主机对总线进行复位,之后发送USBREQ_SET_ADDRESS请求,设置设备地址。

④ 主机发送请求到新USB地址,并再获取设备描述符的标准请求。

⑤ 主机获取配置描述符,包括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设备类描述符(如HID设备)、端点描述符等。

⑥ 主机根据已获得的描述符,请求相关字符串描述符。

对于HID设备,主机还会请求HID报告描述符。此时枚举完成,USB设备初始化工作完成。可以通过端点与主机通信。

例如:C语言枚举程序。

定义标准请求调用函数,方便使用:

typedef void (* tStdRequest)(void *pvInstance, tUSBRequest *pUSBRequest);

static const tStdRequest g_psUSBDStdRequests[] =

{

    USBDGetStatus,

    USBDClearFeature,

    0,

    USBDSetFeature,

    0,

    USBDSetAddress,

    USBDGetDescriptor,

    USBDSetDescriptor,

    USBDGetConfiguration,

    USBDSetConfiguration,

    USBDGetInterface,

    USBDSetInterface,

    USBDSyncFrame

};

枚举处理主函数:

void USBDeviceEnumHandler(tDeviceInstance *pDevInstance)

{

    unsigned long ulEPStatus;

    //获取端点0的中断情况,并清0

    ulEPStatus = USBEndpointStatus(USB0_BASE, USB_EP_0);

    //判断端点0的当前状态

    switch(pDevInstance->eEP0State)

    {

        //如果处理于等待状态

        case USB_STATE_STATUS:

        {

            //修改端点0为空闲状态

            pDevInstance->eEP0State = USB_STATE_IDLE;

            // 检查地址是否改变。

            if(pDevInstance->ulDevAddress & DEV_ADDR_PENDING)

            {

                //设置设备地址

                pDevInstance->ulDevAddress &= ~DEV_ADDR_PENDING;

                USBDevAddrSet(USB0_BASE, pDevInstance->ulDevAddress);

            }

                //判断端点0是否有数据要接收

            if(ulEPStatus & USB_DEV_EP0_OUT_PKTRDY)

            {

                //接收并处理

                USBDReadAndDispatchRequest(0);

            }

            break;

        }

             //端点0 空闲状态

        case USB_STATE_IDLE:

        {

             //判断端点0是否有数据要接收

            if(ulEPStatus & USB_DEV_EP0_OUT_PKTRDY)

            {

                //接收并处理

                USBDReadAndDispatchRequest(0);

            }

            break;

        }

        //端点0 数据发送阶段

        case USB_STATE_TX:

        {

            USBDEP0StateTx(0);

            break;

        }

        // 发送端点0配置

        case USB_STATE_TX_CONFIG:

        {

            USBDEP0StateTxConfig(0);

            break;

        }

        //接收阶段

        case USB_STATE_RX:

        {

            unsigned long ulDataSize;

            if(pDevInstance->ulEP0DataRemain > EP0_MAX_PACKET_SIZE)

            {

                ulDataSize = EP0_MAX_PACKET_SIZE;

            }

            else

            {

                ulDataSize = pDevInstance->ulEP0DataRemain;

            }

            USBEndpointDataGet(USB0_BASE, USB_EP_0, pDevInstance->pEP0Data,

                               &ulDataSize);

            if(pDevInstance->ulEP0DataRemain < EP0_MAX_PACKET_SIZE)

            {

                USBDevEndpointDataAck(USB0_BASE, USB_EP_0, true);

                pDevInstance->eEP0State =  USB_STATE_IDLE;

                if((pDevInstance->psInfo->sCallbacks.pfnDataReceived) &&

                   (pDevInstance->ulOUTDataSize != 0))

                {

                    pDevInstance->psInfo->sCallbacks.pfnDataReceived(

                        pDevInstance->pvInstance,

                        pDevInstance->ulOUTDataSize);

                    pDevInstance->ulOUTDataSize = 0;

                }

            }

            else

            {

                USBDevEndpointDataAck(USB0_BASE, USB_EP_0, false);

            }

            pDevInstance->pEP0Data += ulDataSize;

            pDevInstance->ulEP0DataRemain -= ulDataSize;

            break;

        }

             // STALL状态

        case USB_STATE_STALL:

        {

            //发送STALL

            if(ulEPStatus & USB_DEV_EP0_SENT_STALL)

            {

                USBDevEndpointStatusClear(USB0_BASE, USB_EP_0,

                                          USB_DEV_EP0_SENT_STALL);

                pDevInstance->eEP0State = USB_STATE_IDLE;

            }

            break;

        }

        default:

        {

            ASSERT(0);

        }

    }

}

枚举主要发生在端点0处于USB_STATE_STATUSUSB_STATE_IDLE阶段,USBDReadAndDispatchRequest(0)获取主机发送的请求,在内部进行主机请求解析并响应。USBDReadAndDispatchRequest()函数如下:

USBDReadAndDispatchRequest(unsigned long ulIndex)

{

    unsigned long ulSize;

    tUSBRequest *pRequest;

    pRequest = (tUSBRequest *)g_pucDataBufferIn;

    //端点0的最大数据包大小

    ulSize = EP0_MAX_PACKET_SIZE;

    /获取端点0中的数据

    USBEndpointDataGet(USB0_BASE,

                       USB_EP_0,

                       g_pucDataBufferIn,

                       &ulSize);

    //判断是否有数据读出

    if(!ulSize)

    {

        return;

    }

    //判断是否是标准请求

    if((pRequest->bmRequestType & USB_RTYPE_TYPE_M) != USB_RTYPE_STANDARD)

    {

        //如果不是标准请求,通过callback函数返回给用户处理。

        if(g_psUSBDevice[0].psInfo->sCallbacks.pfnRequestHandler)

        {

            g_psUSBDevice[0].psInfo->sCallbacks.pfnRequestHandler(

                    g_psUSBDevice[0].pvInstance, pRequest);

        }

        else

        {

            USBDCDStallEP0(0);

        }

    }

    else

    {

        //标准请求,通过g_psUSBDStdRequests调用标准请求处理函数

        if((pRequest->bRequest <

           (sizeof(g_psUSBDStdRequests) / sizeof(tStdRequest))) &&

           (g_psUSBDStdRequests[pRequest->bRequest] != 0))

        {

            g_psUSBDStdRequests[pRequest->bRequest](&g_psUSBDevice[0],

                                                    pRequest);

        }

        else

        {

            USBDCDStallEP0(0);

        }

    }

}

标准请求中USBDGetDescriptor函数调用最多,用于描述符获取,使主机充分了解设备特性,是枚举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USBDGetDescriptor函数:

static void USBDGetDescriptor(void *pvInstance, tUSBRequest *pUSBRequest)

{

    tBoolean bConfig;

    tDeviceInstance *psUSBControl;

    tDeviceInfo *psDevice;

    psUSBControl = (tDeviceInstance *)pvInstance;

    psDevice = psUSBControl->psInfo;

    USBDevEndpointDataAck(USB0_BASE, USB_EP_0, false);

    bConfig = false;

    //通过Value判断获取什么描述符

    switch(pUSBRequest->wValue >> 8)

    {

        //获取设备描述符

        case USB_DTYPE_DEVICE:

        {

                //把设备描述放入PEO中,等待发送。

            psUSBControl->pEP0Data =

                (unsigned char *)psDevice->pDeviceDescriptor;

            psUSBControl->ulEP0DataRemain = psDevice->pDeviceDescriptor[0];

            break;

        }

        //获取配置描述符

        case USB_DTYPE_CONFIGURATION:

        {

            const tConfigHeader *psConfig;

            const tDeviceDescriptor *psDeviceDesc;

            unsigned char ucIndex;

            ucIndex = (unsigned char)(pUSBRequest->wValue & 0xFF);

            psDeviceDesc =

                (const tDeviceDescriptor *)psDevice->pDeviceDescriptor;

            if(ucIndex >= psDeviceDesc->bNumConfigurations)

            {

                USBDCDStallEP0(0);

                psUSBControl->pEP0Data = 0;

                psUSBControl->ulEP0DataRemain = 0;

            }

            else

            {

                psConfig = psDevice->ppConfigDescriptors[ucIndex];

                psUSBControl->ucConfigSection = 0;

                psUSBControl->ucSectionOffset = 0;

                psUSBControl->pEP0Data = (unsigned char *)

                                          psConfig->psSections[0]->pucData;

                psUSBControl->ulEP0DataRemain =

                                            USBDCDConfigDescGetSize(psConfig);

                psUSBControl->ucConfigIndex = ucIndex;

                bConfig = true;

            }

            break;

        }

             //字符串描述符

        case USB_DTYPE_STRING:

        {

            long lIndex;

            lIndex = USBDStringIndexFromRequest(pUSBRequest->wIndex,

                                                pUSBRequest->wValue & 0xFF);

            if(lIndex == -1)

            {

                USBDCDStallEP0(0);

                break;

            }

            psUSBControl->pEP0Data =

                (unsigned char *)psDevice->ppStringDescriptors[lIndex];

            psUSBControl->ulEP0DataRemain =

                psDevice->ppStringDescriptors[lIndex][0];

            break;

        }

        default:

        {

            if(psDevice->sCallbacks.pfnGetDescriptor)

            {

                psDevice->sCallbacks.pfnGetDescriptor(psUSBControl->pvInstance,

                                                      pUSBRequest);

                return;

            }

            else

            {

                USBDCDStallEP0(0);

            }

            break;

        }

    }

    //判断是否有数据要发送

    if(psUSBControl->pEP0Data)

    {

        if(psUSBControl->ulEP0DataRemain > pUSBRequest->wLength)

        {

            psUSBControl->ulEP0DataRemain = pUSBRequest->wLength;

        }

        if(!bConfig)

        {

                //发送上面的配置信息

            USBDEP0StateTx(0);

        }

        else

        {

                //发送端点0的状态信息

            USBDEP0StateTxConfig(0);

        }

    }

}

下面是一个枚举过程:

Start Demo:

Init Hardware...............

LED && KEY  Ok!...............

USB_STATE_IDLE...............(端点0处于USB_STATE_IDLE状态)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100  0x0000  0x0040    (主机请求数据:数据长度+数据包内容)

USBDGetDescriptor...............                  (解析为获取描述符)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DEVICE.............   (获取设备描述符,并发送设备描述符)

USB_STATE_STATUS...............                   (端点0处于USB_STATE_STATUS状态)

USB_STATE_IDLE...............                    (端点0处于USB_STATE_IDLE状态)

0x0008  0x0000  0x0005  0x0002  0x0000  0x0000    (主机请求数据:数据长度+数据包内容)USBDSetAddress...............             (设置设备地址请求)

USB_STATE_STATUS...............

DEV is 0x0002...............                      (设置设备地址为2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100  0x0000  0x0012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DEVICE...............(设置地址后,再获取设备描述符)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200  0x0000  0x0009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CONFIGURATION...............(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300  0x0000  0x00ff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STRING...............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303  0x0409  0x00ff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STRING...............

String is 0x0003,Vaule is 0x0409,Index is 0x0003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200  0x0000  0x00ff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CONFIGURATION...............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300  0x0000  0x00ff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STRING...............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302  0x0409  0x00ff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STRING...............

String is 0x0002,Vaule is 0x0409,Index is 0x0002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300  0x0000  0x00ff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STRING...............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0x0008  0x0080  0x0006  0x0302  0x0409  0x00ff

USBDGetDescriptor...............

USBDGetDescriptor USB_DTYPE_STRING...............

String is 0x0002,Vaule is 0x0409,Index is 0x0002

USB_STATE_STATUS...............

USB_STATE_IDLE...............

USB_STATE_IDLE...............

以上是枚举的实际过程,从上面枚举过程中可以看出枚举一般过程:上电检测à获取设备描述符à设置设备地址à再次获取设备描述符à获取配置描述符à获取字符串描述符à枚举成功。对于不同系统,枚举过程是不一样的,以上是在win xp下的枚举过程,在Linux下,枚举过程有很大不同。

E-mail:paulhyde@qq.com

网友:
写的够详细,支持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用心 我们菜鸟都感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帖子太棒了。

网友:
楼主好人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
拿去看看,给楼主顶一个帖子,算是对于楼主给大家做贡献的一个鼓励吧,嗯嗯,值得值得,希望楼主继续努力啊!加油

网友:
谢谢楼主!

Email:Jet@jeansway.cn
QQ:1522721646

网友:
希望楼主能坚持下去, 支持支持!

网友:
绝对是好东西   感谢LZ

网友:
LM3yeyou 也有USB功能啊  这个真的要学习的
USB用的太多了 啊
顶顶啊

网友:
谢谢,写得很详细,

网友:
给力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