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HID设备

楼主:
小川工作室编写,本书为LM3S的USB芯片编写,上传的均为草稿还有没修改,可能还有很多地方不足,希望各位网友原谅!

QQ:2609828265

TEL:15882446438

E-mail:paulhyde@126.com

第五章 HID设备

5.1 HID介绍

为简化USB设备的开发过程,USB提出了设备类的概念。所有设备类都必须支持标准USB描述符和标准USB设备请求。如果有必要,设备类还可以自行定义其专用的描述符和设备请求,这分别被称为设备类定义描述符和设备类定义请求。另外,一个完整的设备类还将指明其接口和端点的使用方法,如接口所包含端点的个数、端点的最大数据包长度等。

HID设备类就是设备类的一类,HID是Human Interface Device缩写,人交互设备,例如键盘、鼠标与游戏杆等。不过HID设备并不一定要有人机接口,只要符合HID类别规范的设备都是HID设备。

HID设备既可以是低速设备也可以是全速设备,其典型的数据传输类型为中断IN传输,即它适用于主机接收USB设备发来的小量到中等量的数据。HID具有以下的功能特点:适用于传输少量或中量的数据传输的数据具有突发性传输的最大速率有限制无固定的传输率。

HID设备类除支持标准USB描述符外(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和字符串描述符),还自行定义了3种类描述符,分别为HID描述符(主要用于识别HID设备所包含的其他类描述符)、报告描述符(提供HID设备和主机间交换数据的格式)和物理描述符。一个HID设备只能支持一个HID描述符;可以支持一个或多个报告描述符;物理描述符是可选的,大多数HID设备不需要使用它。

5.2 HID类描述符

除了标准USB描述符外,HID设备自行定义了三种描述:HID描述符报告描述符物理描述符,物理描述符不常用,不在此讲解。三种描述分别定义为:

#define USB_HID_DTYPE_HID       0x21

#define USB_HID_DTYPE_REPORT    0x22

#define USB_HID_DTYPE_PHYSICAL  0x23

HID描述符,提供HID设备的相关信息。HID描述符描述符如下表

偏移量

大小

描述

bLength

数字

字节数。

bDescriptorType

常量

配置描述符类型

bcdHID

数字

版本号(BCD码)

bCountryCode

数字

国家语言代码

bNumDescriptors

数字

描述符个数

bType

索引

下一个描述符类型

wLength

位图

下一个描述符长度

1. HID描述符符

C语言HID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HID描述符长度

    unsigned char bLength;

    // USB_HID_DTYPE_HID (0x21).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Type;

    //HID协议版本号

    unsigned short bcdHID;

//国家语言

    unsigned char bCountryCode;

    //描述符个数,至少为1

    unsigned char bNumDescriptors;

//下一个描述符类型

    unsigned char bType;

    //下一个描述符长度

    unsigned short wLength;

}

tHIDDescriptor;

例如:定义一个实际的HID设备描述符。

static const tHIDDescriptor g_sKeybHIDDescriptor =

    9,                                     // bLength

    USB_HID_DTYPE_HID,                     // bDescriptorType

    0x111,                                 // bcdHID (version 1.11 compliant)

    USB_HID_COUNTRY_US,                    // bCountryCode (not localized)

    1,                                     // bNumDescriptors

    USB_HID_DTYPE_REPORT,                  // Report descriptor

    sizeof(Report)  // Size of report descriptor

};

国家语言定义:

#define USB_HID_COUNTRY_NONE     0x00

#define USB_HID_COUNTRY_ARABIC   0x01

#define USB_HID_COUNTRY_BELGIAN  0x02

#define USB_HID_COUNTRY_CANADA_BI   0x03

#define USB_HID_COUNTRY_CANADA_FR  0x04

#define USB_HID_COUNTRY_CZECH_REPUBLIC  0x05

#define USB_HID_COUNTRY_DANISH   0x06

#define USB_HID_COUNTRY_FINNISH  0x07

#define USB_HID_COUNTRY_FRENCH   0x08

#define USB_HID_COUNTRY_GERMAN   0x09

#define USB_HID_COUNTRY_GREEK    0x0A

#define USB_HID_COUNTRY_HEBREW   0x0B

#define USB_HID_COUNTRY_HUNGARY  0x0C

#define USB_HID_COUNTRY_INTERNATIONAL_ISO 0x0D

#define USB_HID_COUNTRY_ITALIAN  0x0E

#define USB_HID_COUNTRY_JAPAN_KATAKANA  0x0F

#define USB_HID_COUNTRY_KOREAN   0x10

#define USB_HID_COUNTRY_LATIN_AMERICAN         0x11

#define USB_HID_COUNTRY_NETHERLANDS   0x12

#define USB_HID_COUNTRY_NORWEGIAN  0x13

#define USB_HID_COUNTRY_PERSIAN  0x14

#define USB_HID_COUNTRY_POLAND   0x15

#define USB_HID_COUNTRY_PORTUGUESE  0x16

#define USB_HID_COUNTRY_RUSSIA   0x17

#define USB_HID_COUNTRY_SLOVAKIA  0x18

#define USB_HID_COUNTRY_SPANISH  0x19

#define USB_HID_COUNTRY_SWEDISH  0x1A

#define USB_HID_COUNTRY_SWISS_FRENCH 0x1B

#define USB_HID_COUNTRY_SWISS_GERMAN  0x1C

#define USB_HID_COUNTRY_SWITZERLAND  0x1D

#define USB_HID_COUNTRY_TAIWAN   0x1E

#define USB_HID_COUNTRY_TURKISH_Q  0x1F

#define USB_HID_COUNTRY_UK       0x20

#define USB_HID_COUNTRY_US       0x21

#define USB_HID_COUNTRY_YUGOSLAVIA  0x22

#define USB_HID_COUNTRY_TURKISH_F  0x23

在中国使用较多的是美国语言USB_HID_COUNTRY_US

USB HID设备是通过报告来给传送数据的,报告有输入报告和输出报告。输入报告(Input)是USB设备发送给主机的,例如USB鼠标将鼠标移动和鼠标点击等信息返回给电脑,键盘将按键数据数据返回给电脑等;输出报告(Output)是主机发送给USB设备的,例如键盘上的数字键盘锁定灯和大写字母锁定灯等。报告是一个数据包,里面包含的是所要传送的数据。输入报告是通过中断输入端点输入的,而输出报告有点区别,当没有中断输出端点时,可以通过控制输出端点0发送,当有中断输出端点时,通过中断输出端点发出。

而报告描述符,是描述一个报告以及报告里面的数据是用来干什么用的。通过它,USB HOST可以分析出报告里面的数据所表示的意思。它通过控制输入端点0返回,主机使用获取报告描述符命令来获取报告描述符,注意这个请求是发送到接口的,而不是到设备。一个报告描述符可以描述多个报告,不同的报告通过报告ID来识别,报告ID在报告最前面,即第一个字节。当报告描述符中没有规定报告ID时,报告中就没有ID字段,开始就是数据。更详细的说明请参看USB HID协议。

下面以一个实例介绍鼠标报告描述符: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g_pucMouseReportDescriptor[]=

{

    UsagePage(USB_HID_GENERIC_DESKTOP),    //通用桌面

    Usage(USB_HID_MOUSE), //HID鼠标

    Collection(USB_HID_APPLICATION),         //应用集合,以EndCollection结束

        Usage(USB_HID_POINTER), //指针设备

        Collection(USB_HID_PHYSICAL), //集合

            UsagePage(USB_HID_BUTTONS),  //按键

            UsageMinimum(1), //最小值

            UsageMaximum(3), //最大值

            LogicalMinimum(0), //逻辑最小值

            LogicalMaximum(1), //逻辑最大值

            ReportSize(1),  //Report大小为1bit

            ReportCount(3), //Report 3个位

            Input(USB_HID_INPUT_DATA | USB_HID_INPUT_VARIABLE |

                  USB_HID_INPUT_ABS),    //发送给主机的报告格式

            //剩余5位填满

            ReportSize(5),

            ReportCount(1),

            Input(USB_HID_INPUT_CONSTANT | USB_HID_INPUT_ARRAY |

                  USB_HID_INPUT_ABS),

            UsagePage(USB_HID_GENERIC_DESKTOP),  //通用桌面

            Usage(USB_HID_X),

            Usage(USB_HID_Y),

            LogicalMinimum(-127),

            LogicalMaximum(127),

            ReportSize(8),

            ReportCount(2),

            Input(USB_HID_INPUT_DATA | USB_HID_INPUT_VARIABLE |

                  USB_HID_INPUT_RELATIVE),

            ReportSize(8),

            ReportCount(MOUSE_REPORT_SIZE - 3),

            Input(USB_HID_INPUT_CONSTANT | USB_HID_INPUT_ARRAY |

                  USB_HID_INPUT_ABS),

        EndCollection,

    EndCollection,

};

UsagePage常用参数:

#define USB_HID_GENERIC_DESKTOP 0x01

#define USB_HID_BUTTONS         0x09

#define USB_HID_USAGE_POINTER   0x0109

#define USB_HID_USAGE_BUTTONS   0x0509

#define USB_HID_USAGE_LEDS      0x0508

#define USB_HID_USAGE_KEYCODES  0x0507

#define USB_HID_X               0x30

#define USB_HID_Y               0x31

Usage常用参数:

#define USB_HID_X               0x30

#define USB_HID_Y               0x31

#define USB_HID_POINTER         0x01

#define USB_HID_MOUSE           0x02

#define USB_HID_KEYBOARD        0x06

Collection常用参数:

#define USB_HID_APPLICATION     0x00

#define USB_HID_PHYSICAL        0x01

Input常用参数:

#define USB_HID_INPUT_DATA      0x0000

#define USB_HID_INPUT_CONSTANT  0x0001

#define USB_HID_INPUT_ARRAY     0x0000

#define USB_HID_INPUT_VARIABLE  0x0002

#define USB_HID_INPUT_ABS       0x0000

#define USB_HID_INPUT_RELATIVE  0x0004

#define USB_HID_INPUT_NOWRAP    0x0000

#define USB_HID_INPUT_WRAP      0x0008

#define USB_HID_INPUT_LINEAR    0x0000

#define USB_HID_INPUT_NONLINEAR 0x0010

#define USB_HID_INPUT_PREFER    0x0000

#define USB_HID_INPUT_NONPREFER 0x0020

#define USB_HID_INPUT_NONULL    0x0000

#define USB_HID_INPUT_NULL      0x0040

#define USB_HID_INPUT_BITF      0x0100

#define USB_HID_INPUT_BYTES     0x0000

Output常用参数:

#define USB_HID_OUTPUT_DATA     0x0000

#define USB_HID_OUTPUT_CONSTANT 0x0001

#define USB_HID_OUTPUT_ARRAY    0x0000

#define USB_HID_OUTPUT_VARIABLE 0x0002

#define USB_HID_OUTPUT_ABS      0x0000

#define USB_HID_OUTPUT_RELATIVE 0x0004

#define USB_HID_OUTPUT_NOWRAP   0x0000

#define USB_HID_OUTPUT_WRAP     0x0008

#define USB_HID_OUTPUT_LINEAR   0x0000

#define USB_HID_OUTPUT_NONLINEAR   x0010

#define USB_HID_OUTPUT_PREFER   0x0000

#define USB_HID_OUTPUT_NONPREFER  0x0020

#define USB_HID_OUTPUT_NONULL   0x0000

#define USB_HID_OUTPUT_NULL     0x0040

#define USB_HID_OUTPUT_BITF     0x0100

#define USB_HID_OUTPUT_BYTES    0x0000

报告描述符使用复杂,可Http://www.usb.org下载HID Descriptor tool(如图1所示)来生成HID Descriptor tool是由USB官方编写的专用报告符生成工具。有关报告符具体内容请参阅Http://www.usb.org网上的HID Usage Tables文档。使用USB库函数开发USBHID设备可以不用考虑报告符,在库中已经定义。

如图1

HID Descriptor tool界面简洁,操作方便,集结了所有HID设备报告定义,如键盘、鼠标、操作秆、手写设备等,对于报告符不熟悉的开发者相当方便。

5.3 USB键盘

在USB库中已经定义好USB键盘的数据类型、API,开发USB键盘非常快捷方便。相关定义和数据类型放在“usbdhidkeyb.h”中。

5.3.1 数据类型

usbdhidkeyb.h中已经定义好USB键盘使用的所有数据类型和函数,下面介绍USB键盘使用的数据类型。

#define KEYB_MAX_CHARS_PER_REPORT       6

KEYB_MAX_CHARS_PER_REPORT定义USB键盘一次发送6个数据给主机,如果每次发送的数据多于定义的6个,将会通过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函数将返回发送数据太多的错误:KEYB_ERR_TOO_MANY_KEYSKEYB_MAX_CHARS_PER_REPORT这个值的定义由键盘报告决定。

typedef enum

{

//状态还没有定义

    HID_KEYBOARD_STATE_UNCONFIGURED,

    //空闲状态,没有按键按下或者没有等待数据。

    HID_KEYBOARD_STATE_IDLE,

    //等待主机发送数据

    HID_KEYBOARD_STATE_WAIT_DATA,

   //等待数据发送

HID_KEYBOARD_STATE_SEND

tKeyboardState;

tKeyboardState,定义键盘状态,用于在USB键盘工作时,保存键盘状态。

#define KEYB_IN_REPORT_SIZE 8

#define KEYB_OUT_REPORT_SIZE 1

KEYB_IN_REPORT_SIZEKEYB_OUT_REPORT_SIZE定义键盘IN报告符、OUT报告符长度。

typedef struct

{

    // 指示当前USB设备是否配置成功。

    unsigned char ucUSBConfigured;

    // USB键盘使用的子协议:USB_HID_PROTOCOL_BOOT 或者USB_HID_PROTOCOL_REPORT

// 将会传给设备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

    unsigned char ucProtocol;

    // 键盘LED灯当前状态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cLEDStates;

    // 记录有几个键按下

    unsigned char ucKeyCount;

    // 中断IN端点状态.

    volatile tKeyboardState eKeyboardState;

    // 指示当前是否有键状态改变

    volatile tBoolean bChangeMade;

    // 用于接收OUT报告

    unsigned char pucDataBuffer[KEYB_OUT_REPORT_SIZE];

    // 用于收送IN报告,保存最新一次报告

    unsigned char pucReport[KEYB_IN_REPORT_SIZE];

    // 按下键的usage代码

    unsigned char pucKeysPressed[KEYB_MAX_CHARS_PER_REPORT];

    // 为IN报告定义时间。

    tHIDReportIdle sReportIdle;

    // HID设备实例,保存键盘HID信息。

    tHIDInstance sHIDInstance;

    // HID设备驱动

    tUSBDHIDDevice sHIDDevice;

}

tHIDKeyboardInstance;

tHIDKeyboardInstance,键盘实例。在tHIDInstancetUSBDHIDDevice的基础上,用于保存全部USB键盘的配置信息,包括描述符、callback函数、按键事件等。

typedef struct

{

    //VID

    unsigned short usVID;

//PID

    unsigned short usPID;

    //设备最大耗电量

    unsigned short usMaxPowermA;

    //电源属性

    unsigned char ucPwrAttributes;

    //函数指针,处理返回事务

    tUSBCallback pfnCallback;

    //Callback第一个入口参数

    void *pvCBData;

    //指向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ppStringDescriptors;

    //字符串描述符个数 (1 + (5 * (num languages)))

    unsigned long ulNumStringDescriptors;

    //键盘实例,保存USB键盘的相关信息。

    tHIDKeyboardInstance *psPrivateHIDKbdData;

}

tUSBDHIDKeyboardDevice;

tUSBDHIDKeyboardDevice,USB键盘类。定义了VID、PID、电源属性、字符串描述符等,还包括了一个USB键盘实例。其它HID设备描述符、配置信息通过API函数储入tHIDKeyboardInstance定义的USB键盘实例中。

5.3.2 API函数

在USB键盘API库中定义了7个函数,完成USB键盘初始化、配置及数据处理。下面为usbdhidkeyb.h中定义的API函数:

void *USBDHIDKeyboard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HIDKeyboardDevice *psDevice);

void *USBDHIDKeyboardComposit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HIDKeyboardDevice *psDevice);

unsigned long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pvInstance, unsigned char ucModifiers,

                                           unsigned char ucUsageCode, tBoolean bPressed);

void USBDHIDKeyboardTerm(void *pvInstance);

void *USBDHIDKeyboardSetCBData(void *pvInstance, void *pvCBData);

void USBDHIDKeyboardPowerStatusSet(void *pvInstance, unsigned char ucPower);

tBoolean USBDHIDKeyboardRemoteWakeupRequest(void *pvInstance);

void *USBDHIDKeyboard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HIDKeyboardDevice *psDevice);

作用:初始化键盘硬件、协议,把其它配置参数填入psDevice的键盘实例中。

参数:ulIndex,USB模块代码,固定值:USB_BASE0。psDevice,USB键盘类。

返回:指向配置后的tUSBDHIDKeyboardDevice

void *USBDHIDKeyboardComposit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HIDKeyboardDevice *psDevice);

作用:初始化键盘协议,本函数在USBDHIDKeyboardInit中已经调用。

参数:ulIndex,USB模块代码,固定值:USB_BASE0。psDevice,USB键盘类。

返回:指向配置后的tUSBDHIDKeyboardDevice

unsigned long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pvInstance,

unsigned char ucModifiers,

unsigned char ucUsageCode, tBoolean bPressed);

作用:键盘状态改变,并发送报告给主机。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KeyboardDevice,本函数将修改其按键状态等。ucModifiers,功能按键代码。ucUsageCode,普通按键代码。bPressed,是否加入到报告中并发送给主机。

返回:程序错误代码。

void USBDHIDKeyboardTerm(void *pvInstance);

作用:结束usb键盘。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KeyboardDevice

返回:无。

void *USBDHIDKeyboardSetCBData(void *pvInstance, void *pvCBData);

作用:修改tUSBDHIDKeyboardDevice中的pvCBData指针。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KeyboardDevicpvCBData,数据指针,用于替换tUSBDHIDKeyboardDevice中的pvCBData指针。

返回:以前tUSBDHIDKeyboardDevicepvCBData的指针。

void USBDHIDKeyboardPowerStatusSet(void *pvInstance, unsigned char ucPower);

作用:设置键盘电源模式。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KeyboardDevicucPower,电源工作模式,USB_STATUS_SELF_PWR或者USB_STATUS_BUS_PWR

返回:无。

tBoolean USBDHIDKeyboardRemoteWakeupRequest(void *pvInstance);

作用:唤醒请求。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KeyboardDevic

返回:是否成功唤醒。

这些API中使用最多是USBDHIDKeyboardInitUSBDHIDKeyboardPowerStatusSet两个函数,在首次使用USB键盘时,要初始化设备,使用USBDHIDKeyboardInit完成USB键盘初始化、打开USB中断、枚举设备、描述符补全等;USBDHIDKeyboardPowerStatusSet设置按键状态,并通过报告发送给主机,这是键盘与主机进行数据通信最主要的接口函数,使用频率最高。

5.3.3 USB 键盘开发

USB键盘开发只需要4步就能完成。如图2所示,键盘设备配置(主要是字符串描述符)、callback函数编写、USB处理器初始化、按键处理。

图2

第一步:键盘设备配置(主要是字符串描述符),按字符串描述符标准完成串描述符配置,进而完成键盘设备配置。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usb.h"

#include "usblib/usblib.h"

#include "usblib/usbhid.h"

#include "usblib/usb-ids.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evice.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hid.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hidkeyb.h"

//声明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Keyboard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Data,

                                     void *pvMsgData);

//****************************************************************************

// 语言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T', 0, 'e', 0, 'x', 0, 'a', 0, 's', 0, ' ', 0, 'I', 0, 'n', 0, 's', 0,

    't', 0, 'r', 0, 'u', 0, 'm', 0, 'e', 0, 'n', 0, 't', 0, 's',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6 + 1) * 2,

    USB_DTYPE_STRING,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E', 0, 'x', 0, 'a', 0, 'm', 0, 'p', 0, 'l', 0, 'e',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8 + 1) * 2,

    USB_DTYPE_STRING,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HIDInterfaceString[] =

{

    (22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6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一定要按这个顺序排列,因为在描述符中已经定义好描述索引。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HID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S (sizeof(g_pStringDescriptors) /                \

                                sizeof(unsigned char *))

//*****************************************************************************

//键盘实例,键盘配置并为键盘设备信息提供空间

//*****************************************************************************

tHIDKeyboardInstance g_KeyboardInstance;

//*****************************************************************************

//键盘设备配置

//*****************************************************************************

const tUSBDHIDKeyboardDevice g_sKeyboardDevice =

{

    USB_VID_STELLARIS, //自行定义VIP.

    USB_PID_KEYBOARD, //自行定义PID.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 USB_CONF_ATTR_RWAKE,

    KeyboardHandler,

    (void *)&g_sKeyboardDevice,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g_KeyboardInstance

};

第二步:完成Callback函数。Callback函数用于处理按键事务。可能是主机发出,也可能是状态信息。USB键盘设备中包含了以下事务:USB_EVENT_CONNECTEDUSB_EVENT_DISCONNECTEDUSBD_HID_KEYB_EVENT_SET_LEDSUSB_EVENT_SUSPENDUSB_EVENT_RESUMEUSB_EVENT_TX_COMPLETE。如下表:

名称

说明

USB_EVENT_CONNECTED

USB设备已经连接到主机

USB_EVENT_DISCONNECTED

USB设备已经与主机断开

USBD_HID_KEYB_EVENT_SET_LEDS

USB键盘有LED灯设置,查询功能按键再确定LED

USB_EVENT_SUSPEND

挂起

USB_EVENT_RESUME

唤醒

USB_EVENT_TX_COMPLETE

发送完成

2. USB键盘事务

根据以上事务编写Callback函数:

unsigned long Keyboard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Data, void *pvMsgData)

{

    switch (ulEvent)

    {

        case USB_EVENT_CONNECTED:

        {

//连接成功时,点亮LED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10);

            break;

        }

        case USB_EVENT_DISCONNECTED:

        {

//断开连接时,LED1灭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00);

            break;

        }

        case USB_EVENT_TX_COMPLETE:

        {

//发送完成时,LED2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20);

            break;

        }

        case USB_EVENT_SUSPEND:

        {

//发送完成时,LED2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0);

            break;

        }

        case USB_EVENT_RESUME:

        {

            break;

        }

        case USBD_HID_KEYB_EVENT_SET_LEDS:

        {

//HID_KEYB_CAPS_LOCK灯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80,((char)ulMsgData &

HID_KEYB_CAPS_LOCK)?0 : 0x80);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0);

}

第三步:系统初始化,配置内核电压、系统主频、使能端口、配置按键端口、LED控制等,本例中使用4个按键模拟普通键盘,使用4个LED进行指示。原理图如图3所示:

图3

系统初始化:

    //设置系统内核电压 与 主频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使能端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0xf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0x0f);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PUR) |= 0x0f;

  //初始化键盘设备

USBDHIDKeyboardInit(0, &g_sKeyboardDevice);

第四步:按键处理。主要使用USBDHIDKeyboardPowerStatusSet设置按键状态,并通过报告发送给主机。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g_sKeyboardDevice, HID_KEYB_CAPS_LOCK,

                                     HID_KEYB_USAGE_A,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GPIO_PIN_0)

                                     ? false : true);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g_sKeyboardDevice, 0,

                                     HID_KEYB_USAGE_DOWN_ARROW,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GPIO_PIN_1)

                                     ? false : true);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g_sKeyboardDevice, 0,

                                     HID_KEYB_USAGE_UP_ARROW,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GPIO_PIN_2)

                                     ? false : true);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g_sKeyboardDevice, 0,

                                     HID_KEYB_USAGE_ESCAPE,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GPIO_PIN_3)

                                     ? false : true);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00);

}

使用上面四步就完成USB键盘开发,与普通USB键盘没有什么差别。由于在这个例子中使用的是Demo开发板,只模拟了四个按键,但功能与普通USB键盘一样。USB键盘开发时要加入两个lib: usblib.libDriverLib.lib,在启动代码中加入USB0DeviceInt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USB键盘源码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usb.h"

#include "usblib/usblib.h"

#include "usblib/usbhid.h"

#include "usblib/usb-ids.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evice.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hid.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hidkeyb.h"

//声明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Keyboard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Data,

                                     void *pvMsgData);

//****************************************************************************

// 语言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T', 0, 'e', 0, 'x', 0, 'a', 0, 's', 0, ' ', 0, 'I', 0, 'n', 0, 's', 0,

    't', 0, 'r', 0, 'u', 0, 'm', 0, 'e', 0, 'n', 0, 't', 0, 's',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6 + 1) * 2,

    USB_DTYPE_STRING,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E', 0, 'x', 0, 'a', 0, 'm', 0, 'p', 0, 'l', 0, 'e',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8 + 1) * 2,

    USB_DTYPE_STRING,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HIDInterfaceString[] =

{

    (22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6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HID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S (sizeof(g_pStringDescriptors) /                \

                                sizeof(unsigned char *))

//*****************************************************************************

//键盘实例,键盘配置并为键盘设备信息提供空间

//*****************************************************************************

tHIDKeyboardInstance g_KeyboardInstance;

//*****************************************************************************

//键盘设备配置

//*****************************************************************************

const tUSBDHIDKeyboardDevice g_sKeyboardDevice =

{

    USB_VID_STELLARIS,

    USB_PID_KEYBOARD,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 USB_CONF_ATTR_RWAKE,

    KeyboardHandler,

    (void *)&g_sKeyboardDevice,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g_KeyboardInstance

};

//*****************************************************************************

//键盘callback函数

//*****************************************************************************

unsigned long Keyboard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Data, void *pvMsgData)

{

    switch (ulEvent)

    {

        case USB_EVENT_CONNECTED:

        {

//连接成功时,点亮LED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10);

            break;

        }

        case USB_EVENT_DISCONNECTED:

        {

//断开连接时,LED1灭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00);

            break;

        }

        case USB_EVENT_TX_COMPLETE:

        {

//发送完成时,LED2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20);

            break;

        }

        case USB_EVENT_SUSPEND:

        {

//发送完成时,LED2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0);

            break;

        }

        case USB_EVENT_RESUME:

        {

            break;

        }

        case USBD_HID_KEYB_EVENT_SET_LEDS:

        {

//HID_KEYB_CAPS_LOCK灯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80,((char)ulMsgData & HID_KEYB_CAPS_LOCK)?0 : 0x80);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0);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系统初始化。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0xf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0x0f);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PUR) |= 0x0f;

USBDHIDKeyboardInit(0, &g_sKeyboardDevice);

while(1)

{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g_sKeyboardDevice, HID_KEYB_CAPS_LOCK,

                                     HID_KEYB_USAGE_A,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GPIO_PIN_0)

                                     ? false : true);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g_sKeyboardDevice, 0,

                                     HID_KEYB_USAGE_DOWN_ARROW,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GPIO_PIN_1)

                                     ? false : true);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g_sKeyboardDevice, 0,

                                     HID_KEYB_USAGE_UP_ARROW,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GPIO_PIN_2)

                                     ? false : true);

        USBDHIDKeyboardKeyStateChange((void *)&g_sKeyboardDevice, 0,

                                     HID_KEYB_USAGE_ESCAPE,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GPIO_PIN_3)

                                     ? false : true);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00);

}

}

5.4 USB鼠标

在USB库中已经定义好USB鼠标的数据类型、API,开发USB鼠标非常快捷方便。相关定义和数据类型放在“usbdhidmouse.h”中。

5.4.1 数据类型

usbdhidmouse.h中已经定义好USB鼠标使用的所有数据类型和函数,下面介绍USB鼠标使用的数据类型。

#define MOUSE_REPORT_SIZE       3

MOUSE_REPORT_SIZE定义鼠标IN报告的大小,可用于判断IN报告是否正确,如果超出3个字节会返回错误代码。

typedef enum

{

//状态还没有定义

    HID_MOUSE_STATE_UNCONFIGURED,

    //空闲状态,没有按键按下或者没有等待数据。

    HID_MOUSE_STATE_IDLE,

//等待主机发送数据

HID_MOUSE_STATE_WAIT_DATA,

//等待数据发送

HID_MOUSE_STATE_SEND

tMouseState;

tMouseState,定义USB鼠标状态,USB鼠标正常工作时,保存鼠标工作状态。

typedef struct

{

    // 指示当前USB设备是否配置成功。

    unsigned char ucUSBConfigured;

// USB键盘使用的子协议:USB_HID_PROTOCOL_BOOT 或者USB_HID_PROTOCOL_REPORT

// 将会传给设备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

    unsigned char ucProtocol;

    // 用于收送IN报告,保存最新一次报告

    unsigned char pucReport[MOUSE_REPORT_SIZE];

    // 中断IN端点状态.

    volatile tMouseState eMouseState;

    // 为IN报告定义时间。

    tHIDReportIdle sReportIdle;

     // HID设备实例,保存键盘HID信息。

    tHIDInstance sHIDInstance;

    // HID设备驱动

    tUSBDHIDDevice sHIDDevice;

}

tHIDMouseInstance;

tHIDMouseInstance,USB鼠标实例。在tHIDInstancetUSBDHIDDevice的基础上,用于保存全部USB鼠标的配置信息,包括描述符、callback函数、按键事件等。

typedef struct

{

    //VID

    unsigned short usVID;

//PID

    unsigned short usPID;

    //设备最大耗电量

    unsigned short usMaxPowermA;

    //电源属性

    unsigned char ucPwrAttributes;

    //函数指针,处理返回事务

    tUSBCallback pfnCallback;

    //Callback第一个入口参数

    void *pvCBData;

    //指向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ppStringDescriptors;

    //字符串描述符个数 (1 + (5 * (num languages)))

    unsigned long ulNumStringDescriptors;

    //鼠标实例,保存USB鼠标的相关信息。

    tHIDMouseInstance *psPrivateHIDMouseData;

}

tUSBDHIDMouseDevice;

tUSBDHIDMouseDevice,USB鼠标类。定义了VID、PID、电源属性、字符串描述符等,还包括了一个USB鼠标实例。其它HID设备描述符、配置信息通过API函数储入tHIDMouseInstance定义的USB鼠标实例中。

#define MOUSE_ERR_TX_ERROR      2

MOUSE_ERR_TX_ERROR,USB鼠标API函数USBDHIDMouseStateChange返回的错误代码。

5.4.2 API函数

在USB鼠标API库中定义了7个函数,完成USB键盘初始化、配置及数据处理。下面为usbdhidkeyb.h中定义的API函数:

void *USBDHIDMous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HIDMouseDevice *psDevice);

void *USBDHIDMouseComposit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HIDMouseDevice *psDevice);

unsigned long USBDHIDMouseStateChange(void *pvInstance, char cDeltaX,

                                             char cDeltaY,

                                             unsigned char ucButtons);

void USBDHIDMouseTerm(void *pvInstance);

void *USBDHIDMouseSetCBData(void *pvInstance, void *pvCBData);

void USBDHIDMousePowerStatusSet(void *pvInstance,

                                       unsigned char ucPower);

tBoolean USBDHIDMouseRemoteWakeupRequest(void *pvInstance);

void *USBDHIDMous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HIDMouseDevice *psDevice);

作用:初始化鼠标硬件、协议,把其它配置参数填入psDevice的鼠标实例中。

参数:ulIndex,USB模块代码,固定值:USB_BASE0。psDevice,USB鼠标类。

返回:指向配置后的tUSBDHIDMouseDevice

void *USBDHIDMouseComposit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HIDMouseDevice *psDevice);

作用:初始化鼠标协议,本函数在USBDHIDMouseInit中已经调用。

参数:ulIndex,USB模块代码,固定值:USB_BASE0。psDevice,USB鼠标类。

返回:指向配置后的tUSBDHIDMouseDevice

unsigned long USBDHIDMouseStateChange(void *pvInstance, char cDeltaX,

                                             char cDeltaY,

                                             unsigned char ucButtons);

作用:鼠标状态改变,并发送报告给主机。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MouseDevice,本函数将修改其X、Y、按键状态等。cDeltaX,X值。cDeltaY,Y值。ucButtons,鼠标按键。

返回:程序错误代码。

void USBDHIDMouseTerm(void *pvInstance);

作用:结束usb鼠标。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MouseDevice

返回:无。

void *USBDHIDMouseSetCBData(void *pvInstance, void *pvCBData);

作用:修改tUSBDHIDMouseDevice中的pvCBData指针。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MouseDevicepvCBData,数据指针,用于替换tUSBDHIDMouseDevice中的pvCBData指针。

返回:以前tUSBDHIDMouseDevicepvCBData的指针。

void USBDHIDMousePowerStatusSet(void *pvInstance,

                                       unsigned char ucPower);

作用:设置鼠标电源模式。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MouseDeviceucPower,电源工作模式,USB_STATUS_SELF_PWR或者USB_STATUS_BUS_PWR

返回:无。

tBoolean USBDHIDMouseRemoteWakeupRequest(void *pvInstance);

作用:唤醒请求。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HIDMouseDevice

返回:是否成功唤醒。

这些API中使用最多是USBDHIDMouseInitUSBDHIDMouseStateChange两个函数,在首次使用USB鼠标时,要初始化USB设备,使用USBDHIDMouseInit完成USB鼠标初始化、打开USB中断、枚举设备、描述符补全等;USBDHIDMouseStateChange设置鼠标X、Y、按键状态,并通过IN报告发送给主机,这是USB鼠标与主机进行数据通信最主要的接口函数,使用频率最高。

5.4.3 USB 鼠标开发

USB鼠标开发只需要4步就能完成。如图2所示,鼠标设备配置(主要是字符串描述符)、callback函数编写、USB处理器初始化、X\Y\按键处理。

图2

第一步:鼠标设备配置(主要是字符串描述符),按字符串描述符标准完成串描述符配置,进而完成鼠标设备配置。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usb.h"

#include "usblib/usblib.h"

#include "usblib/usbhid.h"

#include "usblib/usb-ids.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evice.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hid.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hidmouse.h"

#include "usb_mouse_structs.h"

//声明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Mouse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Data,

                                  void *pvMsgData);

//****************************************************************************

// 语言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T', 0, 'e', 0, 'x', 0, 'a', 0, 's', 0, ' ', 0, 'I', 0, 'n', 0, 's', 0,

    't', 0, 'r', 0, 'u', 0, 'm', 0, 'e', 0, 'n', 0, 't', 0, 's',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3 + 1) * 2,

    USB_DTYPE_STRING,

    'M', 0, 'o', 0, 'u', 0, 's', 0, 'e', 0, ' ', 0, 'E', 0, 'x', 0, 'a', 0,

    'm', 0, 'p', 0, 'l', 0, 'e',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8 + 1) * 2,

    USB_DTYPE_STRING,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HIDInterfaceString[] =

{

    (19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M', 0, 'o', 0, 'u', 0, 's', 0,

    'e',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3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M', 0, 'o', 0, 'u', 0, 's', 0,

    'e',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HID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S (sizeof(g_pStringDescriptors) /                \

                                sizeof(unsigned char *))

//*****************************************************************************

//鼠标实例,鼠标配置并为鼠标设备信息提供空间

//*****************************************************************************

tHIDMouseInstance g_sMouseInstance;

//*****************************************************************************

//鼠标设备配置

//*****************************************************************************

const tUSBDHIDMouseDevice g_sMouseDevice =

{

    USB_VID_STELLARIS,      //开发者自己定义

    USB_PID_MOUSE, //开发者自己定义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MouseHandler,

    (void *)&g_sMouseDevice,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g_sMouseInstance

};

第二步:完成Callback函数。Callback函数用于处理X、Y、按键事务。可能是主机发出,也可能是状态信息。USB鼠标设备中包含了以下事务:USB_EVENT_CONNECTEDUSB_EVENT_DISCONNECTEDUSB_EVENT_SUSPENDUSB_EVENT_RESUMEUSB_EVENT_TX_COMPLETE。如下表:

名称

说明

USB_EVENT_CONNECTED

USB设备已经连接到主机

USB_EVENT_DISCONNECTED

USB设备已经与主机断开

USB_EVENT_SUSPEND

挂起

USB_EVENT_RESUME

唤醒

USB_EVENT_TX_COMPLETE

发送完成

2. USB鼠标事务

根据以上事务编写Callback函数:

unsigned long Mouse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Data, void *pvMsgData)

{

    switch (ulEvent)

    {

        case USB_EVENT_CONNECTED:

        {

//连接成功时,点亮LED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10);

            break;

        }

        case USB_EVENT_DISCONNECTED:

        {

//断开连接时,LED1灭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00);

            break;

        }

        case USB_EVENT_TX_COMPLETE:

        {

//发送完成时,LED2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20);

            break;

        }

        case USB_EVENT_SUSPEND:

        {

//发送完成时,LED2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0);

            break;

        }

        case USB_EVENT_RESUME: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0);

}

第三步:系统初始化,配置内核电压、系统主频、使能端口、配置按键端口、LED控制等,本例中使用4个按键控制鼠标移动,使用4个LED进行指示动作。原理图如图3所示:

图3

系统初始化:

    //设置系统内核电压 与 主频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使能端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0xf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0x0f);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PUR) |= 0x0f;

  //初始化鼠标设备

USBDHIDMouseInit (0, &g_sMouseDevice);

第四步:X、Y、按键处理。主要使用USBDHIDMouseStateChange设置X、Y、按键状态,并通过报告发送给主机。

while(1)

{

    ulTemp =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0x0f;

switch(ulTemp)

{

case 0x01:

x = x + 1;

key = 0;

break;

case 0x02:

x = x - 1 ;

key = 0;

break;

case 0x04:

y = y + 1;

key = 0;

break;

case 0x08:

y = y - 1;

key = 0;

break;

case 0x03:

key = 1;

break;

case 0x0c:

key = 2;

break;

case 0x09:

key = 4;

break;

default:

key = 0;

break;

if(ulTemp)

     USBDHIDMouseStateChange((void *)&g_sMouseDevice,x,y,key);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

}

使用上面四步就完成USB鼠标开发,与普通USB鼠标一样操作。由于在这个例子中使用的是Demo开发板,只能用四个按键,模拟鼠标移动。USB鼠标开发时也要加入两个lib: usblib.libDriverLib.lib,在启动代码中加入USB0DeviceInt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程序运行进如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USB鼠标枚举成功,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USB人体学输入设备”,而且可以“鼠标和其它指针设备”中找到“HID-compliant mouse”,如下图。其中有一个就是上面开发的USB鼠标,查看“属性”可以看到下图:其中VID和PID都是之前配置的。

USB鼠标源码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usb.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usblib/usblib.h"

#include "usblib/usbhid.h"

#include "usblib/usb-ids.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evice.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hid.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hidmouse.h"

//声明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Mouse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Data,

                                  void *pvMsgData);

//****************************************************************************

// 语言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T', 0, 'e', 0, 'x', 0, 'a', 0, 's', 0, ' ', 0, 'I', 0, 'n', 0, 's', 0,

    't', 0, 'r', 0, 'u', 0, 'm', 0, 'e', 0, 'n', 0, 't', 0, 's',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3 + 1) * 2,

    USB_DTYPE_STRING,

    'M', 0, 'o', 0, 'u', 0, 's', 0, 'e', 0, ' ', 0, 'E', 0, 'x', 0, 'a', 0,

    'm', 0, 'p', 0, 'l', 0, 'e',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8 + 1) * 2,

    USB_DTYPE_STRING,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HIDInterfaceString[] =

{

    (19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M', 0, 'o', 0, 'u', 0, 's', 0,

    'e',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3 + 1) * 2,

    USB_DTYPE_STRING,

    'H', 0, 'I', 0, 'D', 0, ' ', 0, 'M', 0, 'o', 0, 'u', 0, 's', 0,

    'e',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HID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S (sizeof(g_pStringDescriptors) /                \

                                sizeof(unsigned char *))

//*****************************************************************************

//键盘实例,键盘配置并为键盘设备信息提供空间

//*****************************************************************************

tHIDMouseInstance g_sMouseInstance;

//*****************************************************************************

//键盘设备配置

//*****************************************************************************

const tUSBDHIDMouseDevice g_sMouseDevice =

{

    USB_VID_STELLARIS,

    USB_PID_MOUSE,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MouseHandler,

    (void *)&g_sMouseDevice,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g_sMouseInstance

};

//*****************************************************************************

//键盘callback函数

//*****************************************************************************

unsigned long Mouse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Data, void *pvMsgData)

{

    switch (ulEvent)

    {

        case USB_EVENT_CONNECTED:

        {

//连接成功时,点亮LED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10);

            break;

        }

        case USB_EVENT_DISCONNECTED:

        {

//断开连接时,LED1灭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00);

            break;

        }

        case USB_EVENT_TX_COMPLETE:

        {

//发送完成时,LED2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20);

            break;

        }

        case USB_EVENT_SUSPEND:

        {

//发送完成时,LED2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0);

            break;

        }

        case USB_EVENT_RESUME: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0);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系统初始化。

unsigned long x=0,y=0,key=0,ulTemp=0;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0xf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0x0f);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PUR) |= 0x0f;

USBDHIDMouseInit(0, &g_sMouseDevice);

while(1)

{

    ulTemp =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0x0f)) & 0x0f;

switch(ulTemp)

{

case 0x01:

x = x + 1;

key = 0;

break;

case 0x02:

x = x - 1 ;

key = 0;

break;

case 0x04:

y = y + 1;

key = 0;

break;

case 0x08:

y = y - 1;

key = 0;

break;

case 0x03:

key = 1;

break;

case 0x0c:

key = 2;

break;

case 0x09:

key = 4;

break;

default:

key = 0;

break;

if(ulTemp)

     USBDHIDMouseStateChange((void *)&g_sMouseDevice,x,y,key);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

}

}

5.5 小结

经过本章节介绍,读者对HID设备有初步了解,如果想了解更深层次的HID设备类,可能参考官方数据手册。本章主要介绍了HID设备类的结构与编程、USB库函数编程、USB键盘开发与USB鼠标开发。当然这些代码都是简单的实现功能,真正的产口还需要在这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与优化。

E-mail:paulhyde@qq.com

网友:
MARK 下,回去慢慢看!

网友:
这个该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