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Audio设备

楼主:
小川工作室编写,本书为LM3S的USB芯片编写,上传的均为草稿还有没修改,可能还有很多地方不足,希望各位网友原谅!

QQ:2609828265

TEL:15882446438

E-mail:paulhyde@126.com

第六章Audio设备

6.1 Audio设备介绍

USB协议制定时,为了方便不同设备的开发商基于USB进行设计,定义了不同的设备类来支持不同类型的设备。虽然在USB标准中定义了USB_DEVICE_CLASS_AUDIO--AUDIO设备。但是很少有此类设备问世。目前称为USB音箱的设备,大都使用 USB_DEVICE_CLASS_POWER,仅仅将USB接口作为电源使用。完全基于USB协议的USB_DEVICE_CLASS_AUDIO设备,采用一根USB连接线,在设备中不同的端点实现音频信号的输入,输出包括相关按键控制。

AUDIO设备是专门针对USB音频设备定义的一种专用类别,它不仅定义了音频输入输出端点的标准,还提供了音量控制、混音器配置、左右声道平衡,甚至包括对支持杜比音效解码设备的支持,功能相当强大。不同的开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对主机枚举自己的设备结构,主机则根据枚举的不同设备结构提供相应的服务。

AUDIO设备采用USB传输模式中的Isochronous transfers模式,Isochronous transfers传输模式是专门针对流媒体特点的传输方法。它依照设备在链接初始化时枚举的参数,保证提供稳定的带宽给采用该模式的设备或端点。由于对实时性的要求,它不提供相应的接收/应答和握手协议。这很好地适应了音频数据流量稳定、对差错相对不敏感的特点。

6.2 Audio描述符

Audio设备定义了三种接口描述符子类,子协议恒为0x00。三种接口描述符子类分别定义为:

// Audio Interface Subclass Codes

#define USB_ASC_AUDIO_CONTROL   0x01

#define USB_ASC_AUDIO_STREAMING 0x02

#define USB_ASC_MIDI_STREAMING  0x03

USB_ASC_AUDIO_CONTROL,音频设备控制类;USB_ASC_AUDIO_STREAMING,音频流类;USB_ASC_MIDI_STREAMINGMIDI流类。以上三种用于描述接口描述符的子类,确定被描述接口的功能。Audio设备没有定义子协议,所以为定值0x00。

Audio设备接口描述符中要包含Class-Specific AC Interface Header Descriptor,用于定义接口的其它功能端口。Class-Specific AC Interface Header DescriptorAC 接口头)描述符如下表:

偏移量

大小

描述

bLength

数字

字节数。

bDescriptorType

常量

配置描述符类型USB_DTYPE_CS_INTERFACE36

bDescriptorSubtype

数字

AC接口头:USB_DSUBTYPE_HEADER

bcdADC

数字

Audio设备发行号,BCD

wTotalLength

数字

接口描述符总长度,包括标准接口描述符

bInCollection

索引

AudioStreaming MIDIStreaming使用代码

baInterfaceNr

位图

使用AudioStreaming 或者MIDIStreaming的接口号

1. AC 接口头描述

C语言AC 接口头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本描述符长度.

    unsigned char bLength;

    //描述类型USB_DTYPE_CS_INTERFACE (36).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Subtype;

    //发行号(BCD码)

    unsigned short bcdADC;

//接口描述符总长度,包括标准接口描述符

    unsigned short wTotalLength;

    // AudioStreaming MIDIStreaming使用代码

    unsigned char bInCollection;

    // 使用AudioStreaming 或者MIDIStreaming的接口号

    unsigned char baInterfaceNr;

}

tACHeader;

例如:定义一个实际的AC 接口头描述

const unsigned char g_pAudioInterfaceHeader[] =

    9,                          // The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USB_DTYPE_CS_INTERFACE,     // Interface descriptor is class specific.

    USB_ACDSTYPE_HEADER,        // Descriptor sub-type is HEADER.

    USBShort(0x0100),           // Audio Device Class Specification Release

                                // Number in Binary-Coded Decimal.

                                // Total number of bytes in

                                // g_pAudioControlInterface

    USBShort((9 + 9 + 12 + 13 + 9)),

    1,                          // Number of streaming interfaces.

    1,                          // Index of the first and only streaming interface.

Audio设备的输入端口描述符(Input Terminal Descriptor),对于输入端定义。输入端口描述符如下表:

偏移量

大小

描述

bLength

数字

字节数。

bDescriptorType

常量

配置描述符类型USB_DTYPE_CS_INTERFACE36

bDescriptorSubtype

常量

USB_ACDSTYPE_IN_TERMINAL

bTerminalID

常量

本端口ID

wTerminalType

常量

端口类型

bAssocTerminal

常量

对应输出端口ID

bNrChannels

位图

通道数量

wChannelConfig

数字

通道配置

iChannelNames

常量

通道名字

iTerminal

数字

端口字符串描述符索引

1. HID描述符符

C语言输入端口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Length;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Type;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Subtype;

    unsigned char bTerminalID;

    unsigned short wTerminalType;

    unsigned char bAssocTerminal;

    unsigned char bNrChannels;

    unsigned short wChannelConfig;

    unsigned char iChannelNames;

    unsigned char iTerminal;

}

tACInputTerminal;

Audio设备的输出端口描述符(Output Terminal Descriptor),对于输出端定义。输出端口描述符如下表:

偏移量

大小

描述

bLength

数字

字节数。

bDescriptorType

常量

配置描述符类型USB_DTYPE_CS_INTERFACE36

bDescriptorSubtype

常量

USB_ACDSTYPE_OUT_TERMINAL

bTerminalID

常量

本端口ID

wTerminalType

常量

端口类型

bAssocTerminal

常量

对应输入端口ID

bSourceID

常量

连接端口的ID

iTerminal

数字

端口字符串描述符索引

1. HID描述符符

C语言输出端口描述符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Length;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Type;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Subtype;

    unsigned char bTerminalID;

    unsigned short wTerminalType;

    unsigned char bAssocTerminal;

    unsigned char bSourceID;

    unsigned char iTerminal;

}

tACOutputTerminal;

其它与Audio设备相关的描述符,请读者参阅USB_Audio_Class手册。下面列出一个Audio设备的接口描述符:

const unsigned char g_pAudioControlInterface[] =

{

    //标准接口描述符

    9,                          // Size of the interface descriptor.

    USB_DTYPE_INTERFACE,        // Type of this descriptor.

    AUDIO_INTERFACE_CONTROL,    // 接口编号,从0开发编. AUDIO_INTERFACE_CONTROL = 0

    0,                          // The alternate setting for this interface.

    0,                          // The number of endpoints used by this interface.

    USB_CLASS_AUDIO,            // AUDIO设备

    USB_ASC_AUDIO_CONTROL,      // 子类,USB_ASC_AUDIO_CONTROL用于Audio控制.

    0,                          // 无协议,定值0。

    0,                          // The string index for this interface.

    // Audio接口头描述符.

    9,                          // The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USB_DTYPE_CS_INTERFACE,     // 描述符类型.

    USB_ACDSTYPE_HEADER,        // 子类型,本描述为描述头.

    USBShort(0x0100),           // Audio Device Class Specification Release

                                // Number in Binary-Coded Decimal.

                                // Total number of bytes in

                                // g_pAudioControlInterface

    USBShort((9 + 9 + 12 + 13 + 9)),

    1,                          // Number of streaming interfaces.

    1,                          // Index of the first and only streaming

                                // interface.

    // Audio设备输入端口描述符.

    12,                         // The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USB_DTYPE_CS_INTERFACE,     // Interface descriptor is class specific.

    USB_ACDSTYPE_IN_TERMINAL,   // 本描述符为输入端口.

    AUDIO_IN_TERMINAL_ID,       // Terminal ID for this interface.

                                // USB streaming interface.

    USBShort(USB_TTYPE_STREAMING),

    0,                          // ID of the Output Terminal to which this

                                // Input Terminal is associated.

    2,                          // Number of logical output channels in the

                                // Terminal output audio channel cluster.

    USBShort((USB_CHANNEL_L |   // Describes the spatial location of the

             USB_CHANNEL_R)),   // logical channels.

    0,                          // Channel Name string index.

    0,                          // Terminal Name string index.

    // Audio设备特征单元描述符

    13,                         // The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USB_DTYPE_CS_INTERFACE,     // Interface descriptor is class specific.

    USB_ACDSTYPE_FEATURE_UNIT,  // Descriptor sub-type is FEATURE_UNIT.

    AUDIO_CONTROL_ID,           // Unit ID for this interface.

    AUDIO_IN_TERMINAL_ID,       // ID of the Unit or Terminal to which this

                                // Feature Unit is connected.

    2,                          // Size in bytes of an element of the

                                // bmaControls() array that follows.

                                // Master Mute control.

    USBShort(USB_ACONTROL_MUTE),

                                // Left channel volume control.

    USBShort(USB_ACONTROL_VOLUME),

                                // Right channel volume control.

    USBShort(USB_ACONTROL_VOLUME),

    0,                          // Feature unit string index.

    //输出端口描述符.

    9,                          // The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USB_DTYPE_CS_INTERFACE,     // Interface descriptor is class specific.

    USB_ACDSTYPE_OUT_TERMINAL,  // 输出端口描述符.

    AUDIO_OUT_TERMINAL_ID,      // Terminal ID for this interface.

                                // Output type is a generic speaker.

    USBShort(USB_ATTYPE_SPEAKER),

    AUDIO_IN_TERMINAL_ID,       // ID of the input terminal to which this

                                // output terminal is connected.

    AUDIO_CONTROL_ID,           // ID of the feature unit that this output

                                // terminal is connected to.

    0,                          // Output terminal string index.

};

//音频流接口

const unsigned char g_pAudioStreamInterface[] =

{

    //标准接口描述符

    9,                          // Size of the interface descriptor.

    USB_DTYPE_INTERFACE,        // Type of this descriptor.

    AUDIO_INTERFACE_OUTPUT,     // The index for this interface.

    0,                          // The alternate setting for this interface.

    0,                          // The number of endpoints used by this

                                // interface.

    USB_CLASS_AUDIO,            // The interface class

    USB_ASC_AUDIO_STREAMING,    // The interface sub-class.

    0,                          // Unused must be 0.

    0,                          // The string index for this interface.

    // Vendor-specific Interface Descriptor.

    9,                          // Size of the interface descriptor.

    USB_DTYPE_INTERFACE,        // Type of this descriptor.

    1,                          // The index for this interface.

    1,                          // The alternate setting for this interface.

    1,                          // The number of endpoints used by this

                                // interface.

    USB_CLASS_AUDIO,            // The interface class

    USB_ASC_AUDIO_STREAMING,    // The interface sub-class.

    0,                          // Unused must be 0.

    0,                          // The string index for this interface.

    // Class specific Audio Streaming Interface descriptor.

    7,                          // Size of the interface descriptor.

    USB_DTYPE_CS_INTERFACE,     // Interface descriptor is class specific.

    USB_ASDSTYPE_GENERAL,       // General information.

    AUDIO_IN_TERMINAL_ID,       // ID of the terminal to which this streaming

                                // interface is connected.

    1,                          // One frame delay.

    USBShort(USB_ADF_PCM),      //

    // Format type Audio Streaming descriptor.

    11,                         // Size of the interface descriptor.

    USB_DTYPE_CS_INTERFACE,     // Interface descriptor is class specific.

    USB_ASDSTYPE_FORMAT_TYPE,   // Audio Streaming format type.

    USB_AF_TYPE_TYPE_I,         // Type I audio format type.

    2,                          // Two audio channels.

    2,                          // Two bytes per audio sub-frame.

    16,                         // 16 bits per sample.

    1,                          // One sample rate provided.

    USB3Byte(48000),            // Only 48000 sample rate supported.

    //端点描述符

    9,                              // The size of the endpoint descriptor.

    USB_DTYPE_ENDPOINT,             // Descriptor type is an endpoint.

                                    // OUT endpoint with address

                                    // ISOC_OUT_ENDPOINT.

    USB_EP_DESC_OUT | USB_EP_TO_INDEX(ISOC_OUT_ENDPOINT),

    USB_EP_ATTR_ISOC |              // Endpoint is an adaptive isochronous data

    USB_EP_ATTR_ISOC_ADAPT |        //  endpoint.

    USB_EP_ATTR_USAGE_DATA,

    USBShort(ISOC_OUT_EP_MAX_SIZE), // The maximum packet size.

    1,                              // The polling interval for this endpoint.

    0,                              // Refresh is unused.

    0,                              // Synch endpoint address.

    // Audio Streaming Isochronous Audio Data Endpoint Descriptor

    7,                              // The size of the descriptor.

    USB_ACSDT_ENDPOINT,             // Audio Class Specific Endpoint Descriptor.

    USB_ASDSTYPE_GENERAL,           // This is a general descriptor.

    USB_EP_ATTR_ACG_SAMPLING,       // Sampling frequency is supported.

    USB_EP_LOCKDELAY_UNDEF,         // Undefined lock delay units.

    USBShort(0),                    // No lock delay.

};

6.3 Audio数据类型

usbdaudio.h中已经定义好Audio设备类中使用的所有数据类型和函数,下面介绍Audio设备类使用的数据类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ulUSBBase;

//设备信息指针

    tDeviceInfo *psDevInfo;

  //配置描述符

    tConfigDescriptor *psConfDescriptor;

    //最大音量值

    short sVolumeMax;

    //最小音量值

    short sVolumeMin;

    //音量控制阶梯值

    short sVolumeStep;

    struct

    {

        //callback入口参数

        void *pvData;

        // pvData 大小

        unsigned long ulSize;

        // 可用pvData大小

        unsigned long ulNumBytes;

        // Callback

        tUSBAudioBufferCallback pfnCallback;

    } sBuffer;

    //请求类型.

    unsigned short usRequestType;

    //请求标志

    unsigned char ucRequest;

    // 更新值

unsigned short usUpdate;

    // 当前音量设置.

    unsigned short usVolume;

    // 静音设置.

    unsigned char ucMute;

    //采样率

    unsigned long ulSampleRate;

    // 使用输出端点

    unsigned char ucOUTEndpoint;

    // 输出端点DMA通道

    unsigned char ucOUTDMA;

    //控制接口

    unsigned char ucInterfaceControl;

    //Audio接口

    unsigned char ucInterfaceAudio;

}

tAudioInstance;

tAudioInstance,Audio设备类实例。用于保存全部Audio设备类的配置信息,包括描述符、callback函数、控制事件等。

#define USB_AUDIO_INSTANCE_SIZE sizeof(tAudioInstance);

#define COMPOSITE_DAUDIO_SIZE   (8 + 52 + 52)

USB_AUDIO_INSTANCE_SIZE,定义Audio设备类实例信息的大小。COMPOSITE_DAUDIO_SIZE定义设备描述符与所有接口描述符总长度。

typedef struct

{

    // VID

    unsigned short usVID;

    // PID

    unsigned short usPID;

    //8字节供应商字符串

    unsigned char pucVendor[8];

    //16字节产品字符串

    unsigned char pucProduct[16];

    //4字节版本号

    unsigned char pucVersion[4];

    //最大耗电量

    unsigned short usMaxPowermA;

    //电源属性  USB_CONF_ATTR_SELF_PWR   USB_CONF_ATTR_BUS_PWR

//USB_CONF_ATTR_RWAKE.

    unsigned char ucPwrAttributes;

    // callback函数

    tUSBCallback pfnCallback;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ppStringDescriptors;

    //字符串描述符个数

    unsigned long ulNumStringDescriptors;

    //最大音量

    short sVolumeMax;

    //最小音量

    short sVolumeMin;

    //音量调节步进

    short sVolumeStep;

    //Audio设备类实例

    tAudioInstance *psPrivateData;

}

tUSBDAudioDevice;

tUSBDAudioDevice,Audio设备类。定义了VID、PID、电源属性、字符串描述符等,还包括了一个Audio设备类实例。其它设备描述符、配置信息通过API函数储入tAudioInstance定义的Audio设备实例中。

6.4 API函数

在Audio设备类API库中定义了4个函数,完成USB Audio设备初始化、配置及数据处理。下面为usbdaudio.h中定义的API函数:

void *USBDAudio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AudioDevice *psAudioDevice);

void *USBDAudioComposit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AudioDevice *psAudioDevice);

int USBAudioBufferOut(void *pvInstance, void *pvBuffer, unsigned long ulSize,

                             tUSBAudioBufferCallback pfnCallback);

void USBDAudioTerm(void *pvInstance);

void *USBDAudio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AudioDevice *psAudioDevice);

作用:初始化Audio设备硬件、协议,把其它配置参数填入psAudioDevice实例中。

参数:ulIndex,USB模块代码,固定值:USB_BASE0。psAudioDevice,Audio设备类。

返回:指向配置后的tUSBDAudioDevice

void *USBDAudioComposit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AudioDevice *psAudioDevice);

作用:初始化Audio设备协议,本函数在USBDAudioInit中已经调用。

参数:ulIndex,USB模块代码,固定值:USB_BASE0。psAudioDevice,Audio设备类。

返回:指向配置后的tUSBDAudioDevice

int USBAudioBufferOut(void *pvInstance, void *pvBuffer, unsigned long ulSize,

                             tUSBAudioBufferCallback pfnCallback);

作用:从输出端点获取数据,并放入pvBuffer中。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AudioDevicepvBuffer,用于存放输出端点数据。ulSize,设置数据大小。pfnCallback,输出端点返回,只有一个事件,USBD_AUDIO_EVENT_DATAOUT

返回:无。

void USBDAudioTerm(void *pvInstance);

作用:结束Audio设备。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AudioDevice

返回:无。

在这些函数中USBDAudioInitUSBAudioBufferOut函数最重要并且使用最多,USBDAudioInit第一次使用Audio设备时,用于初始化Audio设备的配置与控制。USBAudioBufferOut从输出端点中获取数据,并放入数据缓存区内。

6.5 Audio设备开发

Audio设备开发只需要5步就能完成。如图2所示,Audio设备配置(主要是字符串描述符)、callback函数编写、USB处理器初始化、DMA控制、数据处理。

图2

第一步:Audio设备配置(主要是字符串描述符),按字符串描述符标准完成串描述符配置,进而完成Audio设备配置。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inc/hw_udma.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dma.h"

#include "usblib/usblib.h"

#include "usblib/usb-ids.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evice.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audio.h"

//根据具体Audio芯片修改

#define VOLUME_MAX              ((short)0x0C00)  // +12db

#define VOLUME_MIN              ((short)0xDC80)  // -34.5db

#define VOLUME_STEP             ((short)0x0180)  // 1.5db

//Audio 设备

const tUSBDAudioDevice g_sAudioDevice;

//DMA 控制

tDMAControlTable sDMAControlTable[64] __attribute__ ((aligned(1024)));

//******************************************************************************

// 缓存与标志.

//******************************************************************************

#define AUDIO_PACKET_SIZE       ((48000*4)/1000)

#define AUDIO_BUFFER_SIZE       (AUDIO_PACKET_SIZE*20)

#define SBUFFER_FLAGS_PLAYING   0x00000001

#define SBUFFER_FLAGS_FILLING   0x00000002

struct

{

    //主要buffer,USB audio class和sound driver使用.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cBuffer[AUDIO_BUFFER_SIZE];

    // play poin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cPlay;

    // USB fill poin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cFill;

    // 采样率 调整.

    volatile int iAdjust;

    // 播放状态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Flags;

} g_sBuffer;

//*****************************************************************************

// 当前音量

//*****************************************************************************

short g_sVolume;

//*****************************************************************************

// 通过USBDAudioInit() 函数,完善Audio设备配置信息

//*****************************************************************************

void *g_pvAudioDevice;

// 音量更新

#define FLAG_VOLUME_UPDATE      0x00000001

// 更新静音状态

#define FLAG_MUTE_UPDATE        0x00000002

// 静音状态

#define FLAG_MUTED              0x00000004

// 连接成功

#define FLAG_CONNECTED          0x00000008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_ulFlags;

extern unsigned long

AudioMessage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

// 设备语言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T', 0, 'e', 0, 'x', 0, 'a', 0, 's', 0, ' ', 0, 'I', 0, 'n', 0, 's', 0,

    't', 0, 'r', 0, 'u', 0, 'm', 0, 'e', 0, 'n', 0, 't', 0, 's',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3 + 1) * 2,

    USB_DTYPE_STRING,

    'A', 0, 'u', 0, 'd', 0, 'i', 0, 'o', 0, ' ', 0, 'E', 0, 'x', 0, 'a', 0,

    'm', 0, 'p', 0, 'l', 0, 'e',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8 + 1) * 2,

    USB_DTYPE_STRING,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InterfaceString[] =

{

    (15 + 1) * 2,

    USB_DTYPE_STRING,

    'A', 0, 'u', 0, 'd', 0, 'i', 0, 'o',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0 + 1) * 2,

    USB_DTYPE_STRING,

    'A', 0, 'u', 0, 'd', 0, 'i', 0, 'o', 0, ' ',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S (sizeof(g_pStringDescriptors) /                \

                                sizeof(unsigned char *))

//*****************************************************************************

// 定义Audio设备实例

//*****************************************************************************

static tAudioInstance g_sAudioInstance;

//*****************************************************************************

// 定义Audio设备类

//*****************************************************************************

const tUSBDAudioDevice g_sAudioDevice =

{

    // VID

    USB_VID_STELLARIS,

    // PID

    USB_PID_AUDIO,

    // 8字节供应商字符串.

    "TI      ",

    //16字节产品字符串.

    "Audio Device    ",

    //4字节版本字符串.

    "1.00",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AudioMessageHandler,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VOLUME_MAX,

    VOLUME_MIN,

    VOLUME_STEP,

    &g_sAudioInstance

};

第二步:完成Callback函数。Callback函数用于处理输出端点数据事务。主机发出的音频流数据,也可能是状态信息。Audio设备中包含了以下事务:USBD_AUDIO_EVENT_IDLEUSBD_AUDIO_EVENT_ACTIVEUSBD_AUDIO_EVENT_MUTEUSBD_AUDIO_EVENT_VOLUMEUSB_EVENT_DISCONNECTEDUSB_EVENT_CONNECTED。如下表:

名称

说明

USB_EVENT_CONNECTED

USB设备已经连接到主机

USB_EVENT_DISCONNECTED

USB设备已经与主机断开

USBD_AUDIO_EVENT_VOLUME

更新音量

USBD_AUDIO_EVENT_MUTE

静音

USBD_AUDIO_EVENT_ACTIVE

Audio处于活动状态

USBD_AUDIO_EVENT_IDLE

Audio处于空闲状态

2. Audio事务

根据以上事务编写Callback函数:

//*****************************************************************************

//USB Audio设备类返回事件处理函数(callback).

//*****************************************************************************

unsigned long AudioMessage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

    switch(ulEvent)

    {

//Audio 正处于空闲或者工作状态。

        case USBD_AUDIO_EVENT_IDLE:

        case USBD_AUDIO_EVENT_ACTIVE: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10);

            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break;

        }

        // 静音控制.

        case USBD_AUDIO_EVENT_MUTE:

        {

            // 检查是否静音.

            if(ulMsgParam == 1)

            {

                //静音.

                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FLAG_MUTED;

            }

            else

            {

                // 取消静音.

                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FLAG_MUTED);

                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break;

        }

        //音量控制.

        case USBD_AUDIO_EVENT_VOLUME:

        {

            g_ulFlags |= FLAG_VOLUME_UPDATE;

            //最大音量.

            if(ulMsgParam == 0x8000)

            {

                //设置为最小

                g_sVolume = 0;

            }

            else

            {

                //声音控制器,设置音量.

                g_sVolume = (short)ulMsgParam - (short)VOLUME_MIN;

            }

            break;

        }

        // 断开连接.

        case USB_EVENT_DISCONNECT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80,0x00);

             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break;

        }

//连接

case USB_EVENT_CONNECT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80,0x80);

 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0);

}

第三步:系统初始化,配置内核电压、系统主频、使能端口、配置按键端口、LED控制等,本例中使用4个LED进行指示。原理图如图3所示

图3

系统初始化:

    //设置内核电压、主频 50Mhz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0xf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0x0f);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PUR) |= 0x0f;

// 全局状态标志.

     g_ulFlags = 0;

     // 初始化Audio设备.

     g_pvAudioDevice = USBDAudioInit(0, (tUSBDAudioDevice *)&g_sAudioDevice);

第四步:使能、配置DMA,Audio设备要传输大量数据,所以USB库函数内部已经使用了DMA,在使用前必须使能、配置DMA。

     //配置使能DM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SysCtlDelay(10);

     uDMAControlBaseSet(&sDMAControlTable[0]);

     uDMAEnable();

第五步:数据处理。主要使用USBAudioBufferOut从输出端点中获取数据并处理,并且进行Audio设备控制。

while(1)

    {

        //等待连接结束.

        while((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 0)

        {

        }

//初始化Buffer

        g_sBuffer.pucFill = g_sBuffer.pucBuffer;

        g_sBuffer.pucPlay = g_sBuffer.pucBuffer;

        g_sBuffer.ulFlags = 0;

//从Audio设备类中获取数据

        if(USBAudioBufferOut(g_pvAudioDevice,

                             (unsigned char *)g_sBuffer.pucFill,

                             AUDIO_PACKET_SIZE, USBBufferCallback) == 0)

        {

            //标记数据放入buffer中.

            g_sBuffer.ulFlags |= SBUFFER_FLAGS_FILLING;

        }

        //设备连接到主机.

        while(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

            // 检查音量是否有改变.

            if(g_ulFlags & FLAG_VOLUME_UPDATE)

            {

                // 清除更新音量标志.

                g_ulFlags &= ~FLAG_VOLUME_UPDATE;

                // 修改音量,自行添加代码.在此以LED灯做指示。

                //UpdateVolume();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40,~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0x40));

            }

            //是否静音

            if(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修改静音状态,自行添加函数.在此以LED灯做指示。

                //UpdateMute();

if(g_ulFlags & FLAG_MUTED)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20);

else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00);

                // 清除静音标志

                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

}

//******************************************************************************

//USBAudioBufferOut 的Callback入口参数

//******************************************************************************

void USBBufferCallback(void *pvBuffer, unsigned long ulParam, unsigned long ulEvent)

{

//数据处理,自行加入代码。

// Your Codes .........

    //再一次获取数据.

    USBAudioBufferOut(g_pvAudioDevice, (unsigned char *)g_sBuffer.pucFill,

                      AUDIO_PACKET_SIZE, USBBufferCallback);

}

使用上面五步就完成Audio设备开发。Audio设备开发时要加入两个lib库函数: usblib.libDriverLib.lib,在启动代码中加入USB0DeviceInt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以上Audio设备开发完成,在Win xp下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在枚举过程中可以看出,在电脑右下脚可以看到“Audio Example”字样,标示正在进行枚举。枚举成功后,在“设备管理器”的“声音、视屏和游戏控制器”中看到“USB Audio Device”设备,如下图。现在Audio设备可以正式使用。

Audio设备开发源码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inc/hw_udma.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dma.h"

#include "usblib/usblib.h"

#include "usblib/usb-ids.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evice.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audio.h"

//根据具体Audio芯片修改

#define VOLUME_MAX              ((short)0x0C00)  // +12db

#define VOLUME_MIN              ((short)0xDC80)  // -34.5db

#define VOLUME_STEP             ((short)0x0180)  // 1.5db

//Audio 设备

const tUSBDAudioDevice g_sAudioDevice;

//DMA 控制

tDMAControlTable sDMAControlTable[64] __attribute__ ((aligned(1024)));

//******************************************************************************

// 缓存与标志.

//******************************************************************************

#define AUDIO_PACKET_SIZE       ((48000*4)/1000)

#define AUDIO_BUFFER_SIZE       (AUDIO_PACKET_SIZE*20)

#define SBUFFER_FLAGS_PLAYING   0x00000001

#define SBUFFER_FLAGS_FILLING   0x00000002

struct

{

    //主要buffer,USB audio class和sound driver使用.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cBuffer[AUDIO_BUFFER_SIZE];

    // play poin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cPlay;

    // USB fill poin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cFill;

    // 采样率 调整.

    volatile int iAdjust;

    // 播放状态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Flags;

} g_sBuffer;

//*****************************************************************************

// 当前音量

//*****************************************************************************

short g_sVolume;

//*****************************************************************************

// 通过USBDAudioInit() 函数,完善Audio设备配置信息

//*****************************************************************************

void *g_pvAudioDevice;

// 音量更新

#define FLAG_VOLUME_UPDATE      0x00000001

// 更新静音状态

#define FLAG_MUTE_UPDATE        0x00000002

// 静音状态

#define FLAG_MUTED              0x00000004

// 连接成功

#define FLAG_CONNECTED          0x00000008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_ulFlags;

extern unsigned long

AudioMessage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

// 设备语言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T', 0, 'e', 0, 'x', 0, 'a', 0, 's', 0, ' ', 0, 'I', 0, 'n', 0, 's', 0,

    't', 0, 'r', 0, 'u', 0, 'm', 0, 'e', 0, 'n', 0, 't', 0, 's',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3 + 1) * 2,

    USB_DTYPE_STRING,

    'A', 0, 'u', 0, 'd', 0, 'i', 0, 'o', 0, ' ', 0, 'E', 0, 'x', 0, 'a', 0,

    'm', 0, 'p', 0, 'l', 0, 'e',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8 + 1) * 2,

    USB_DTYPE_STRING,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InterfaceString[] =

{

    (15 + 1) * 2,

    USB_DTYPE_STRING,

    'A', 0, 'u', 0, 'd', 0, 'i', 0, 'o',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0 + 1) * 2,

    USB_DTYPE_STRING,

    'A', 0, 'u', 0, 'd', 0, 'i', 0, 'o', 0, ' ',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S (sizeof(g_pStringDescriptors) /                \

                                sizeof(unsigned char *))

//*****************************************************************************

// 定义Audio设备实例

//*****************************************************************************

static tAudioInstance g_sAudioInstance;

//*****************************************************************************

// 定义Audio设备类

//*****************************************************************************

const tUSBDAudioDevice g_sAudioDevice =

{

    // VID

    USB_VID_STELLARIS,

    // PID

    USB_PID_AUDIO,

    // 8字节供应商字符串.

    "TI      ",

    //16字节产品字符串.

    "Audio Device    ",

    //4字节版本字符串.

    "1.00",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AudioMessageHandler,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VOLUME_MAX,

    VOLUME_MIN,

    VOLUME_STEP,

    &g_sAudioInstance

};

//*****************************************************************************

//USB Audio设备类返回事件处理函数(callback).

//*****************************************************************************

unsigned long AudioMessageHandler(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

    switch(ulEvent)

    {

//Audio 正处于空闲或者工作状态。

        case USBD_AUDIO_EVENT_IDLE:

        case USBD_AUDIO_EVENT_ACTIVE: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10);

            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break;

        }

        // 静音控制.

        case USBD_AUDIO_EVENT_MUTE:

        {

            // 检查是否静音.

            if(ulMsgParam == 1)

            {

                //静音.

                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FLAG_MUTED;

            }

            else

            {

                // 取消静音.

                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FLAG_MUTED);

                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break;

        }

        //音量控制.

        case USBD_AUDIO_EVENT_VOLUME:

        {

            g_ulFlags |= FLAG_VOLUME_UPDATE;

            //最大音量.

            if(ulMsgParam == 0x8000)

            {

                //设置为最小

                g_sVolume = 0;

            }

            else

            {

                //声音控制器,设置音量.

                g_sVolume = (short)ulMsgParam - (short)VOLUME_MIN;

            }

            break;

        }

        // 断开连接.

        case USB_EVENT_DISCONNECT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10,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80,0x00);

            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break;

        }

case USB_EVENT_CONNECT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80,0x80);

 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0);

}

//******************************************************************************

//USBAudioBufferOut 的Callback入口参数

//******************************************************************************

void USBBufferCallback(void *pvBuffer, unsigned long ulParam, unsigned long ulEvent)

{

//数据处理,自行加入代码。

// Your Codes .........

    //再一次获取数据.

    USBAudioBufferOut(g_pvAudioDevice, (unsigned char *)g_sBuffer.pucFill,

                      AUDIO_PACKET_SIZE, USBBufferCallback);

}

//*****************************************************************************

// 应用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设置内核电压、主频 50Mhz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0xf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0x0f);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PUR) |= 0x0f;

    //配置使能DM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SysCtlDelay(10);

    uDMAControlBaseSet(&sDMAControlTable[0]);

    uDMAEnable();

    // 全局状态标志.

    g_ulFlags = 0;

    // 初始化Audio设备.

    g_pvAudioDevice = USBDAudioInit(0, (tUSBDAudioDevice *)&g_sAudioDevice);

    while(1)

    {

        //等待连接结束.

        while((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 0)

        {

        }

//初始化Buffer

        g_sBuffer.pucFill = g_sBuffer.pucBuffer;

        g_sBuffer.pucPlay = g_sBuffer.pucBuffer;

        g_sBuffer.ulFlags = 0;

//从Audio设备类中获取数据

        if(USBAudioBufferOut(g_pvAudioDevice,

                             (unsigned char *)g_sBuffer.pucFill,

                             AUDIO_PACKET_SIZE, USBBufferCallback) == 0)

        {

            //标记数据放入buffer中.

            g_sBuffer.ulFlags |= SBUFFER_FLAGS_FILLING;

        }

        //设备连接到主机.

        while(g_ulFlags & FLAG_CONNECTED)

        {

            // 检查音量是否有改变.

            if(g_ulFlags & FLAG_VOLUME_UPDATE)

            {

                // 清除更新音量标志.

                g_ulFlags &= ~FLAG_VOLUME_UPDATE;

                // 修改音量,自行添加代码.在此以LED灯做指示。

                //UpdateVolume();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40,~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0x40));

            }

            //是否静音

            if(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修改静音状态,自行添加函数.在此以LED灯做指示。

                //UpdateMute();

if(g_ulFlags & FLAG_MUTED)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20);

else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20,0x00);

                // 清除静音标志

                g_ulFlags &= ~FLAG_MUTE_UPDATE;

            }

        }

    }

}

E-mail:paulhyde@qq.com

网友:
MARK 下,回去慢慢看!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