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Mass Storage设备

楼主:
小川工作室编写,本书为LM3S的USB芯片编写,上传的均为草稿还有没修改,可能还有很多地方不足,希望各位网友原谅!

QQ:2609828265

TEL:15882446438

E-mail:paulhyde@126.com

第九章 Mass Storage设备

9.1 Mass Storage设备介绍

USB的Mass Storage类是USB大容量储存设备类(Mass Storage Device Class)。专门用于大容量存储设备,比如U盘、移动硬盘、USB CD-ROM、读卡器等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USB Mass Storage设备开发相对简单。

9.2 MSC数据类型

usbdmsc.h中已经定义好MSC设备类中使用的所有数据类型和函数。下面介绍MSC设备类使用的数据类型。

typedef enum

{

//设备加入

    USBDMSC_MEDIA_PRESENT,

    //设备移出

    USBDMSC_MEDIA_NOTPRESENT,

//设备未知

    USBDMSC_MEDIA_UNKNOWN

tUSBDMSCMediaStatus;

tUSBDMSCMediaStatus,定义存储设备状态。定义在usbdmsc.hUSBDMSCMediaChange()函数用手修改此状态。

typedef struct

{

    //open函数指针,用户自己完成该函数编写

    void *(* Open)(unsigned long ulDrive);

    //Close函数指针,用户自己完成该函数编

    void (* Close)(void * pvDrive);

// BlockRead函数指针,用于读取存储设备,用户自己完成该函数编

    unsigned long (* BlockRead)(void * pvDrive, 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ector,

                                unsigned long ulNumBlocks);

// BlockWrite函数指针,用于写入存储设备,用户自己完成该函数编

    unsigned long (* BlockWrite)(void * pvDrive, 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ector,

                                 unsigned long ulNumBlocks);

// 读取当前扇区数

unsigned long (* NumBlocks)(void * pvDrive);

}

tMSCDMedia;

tMSCDMedia,存储设备底层操作驱动。用于MSC设备对存储设备操作。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ulUSBBase;

    tDeviceInfo *psDevInfo;

    tConfigDescriptor *psConfDescriptor;

    unsigned char ucErrorCode;

    unsigned char ucSenseKey;

    unsigned short usAddSenseCode;

    void *pvMedia;

    volatile tBoolean bConnected;

    unsigned long ulFlags;

    tUSBDMSCMediaStatus eMediaStatus;

    unsigned long pulBuffer[DEVICE_BLOCK_SIZE>>2];

    unsigned long ulBytesToTransfer;

    unsigned long ulCurrentLBA;

    unsigned char ucINEndpoint;

    unsigned char ucINDMA;

    unsigned char ucOUTEndpoint;

    unsigned char ucOUTDMA;

    unsigned char ucInterface;

    unsigned char ucSCSIState;

}

tMSCInstance;

tMSCInstance,MSC设备类实例。定义了MSC设备类的USB基地址、设备信息、IN端点、OUT端点等信息。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short usVID;

    unsigned short usPID;

    unsigned char pucVendor[8];

    unsigned char pucProduct[16];

    unsigned char pucVersion[4];

    unsigned short usMaxPowermA;

    unsigned char ucPwrAttributes;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ppStringDescriptors;

    unsigned long ulNumStringDescriptors;

    tMSCDMedia sMediaFunctions;

    tUSBCallback pfnEventCallback;

    tMSCInstance *psPrivateData;

}

tUSBDMSCDevice;

tUSBDMSCDevice,MSC设备类,定义了VID、PID、电源属性、字符串描述符等,还包括了一个MSC设备类实例。其它设备描述符、配置信息通过API函数储入tMSCInstance定义的MSC设备实例中。

9.3 API函数

在MSC设备类API库中定义了4个函数,完成USB MSC设备初始化、配置及数据处理。下面为usbdMSC.h中定义的API函数:

 void *USBDMSC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MSCDevice *psMSCDevice);

 void *USBDMSCComposit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MSCDevice *psMSCDevice);

 void USBDMSCTerm(void *pvInstance);

 void USBDMSCMediaChange(void *pvInstance,

                               tUSBDMSCMediaStatus eMediaStatus);

void *USBDMSC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MSCDevice *psMSCDevice);

作用:初始化MSC设备硬件、协议,把其它配置参数填入psMSCDevice实例中。

参数:ulIndex,USB模块代码,固定值:USB_BASE0。psMSCDevice,MSC设备类。

返回:指向配置后的tUSBDMSCDevice

void *USBDMSCCompositeInit(unsigned long ulIndex,

                                  const tUSBDMSCDevice *psMSCDevice);

作用:初始化MSC设备协议,本函数在USBDMSCInit中已经调用。

参数:ulIndex,USB模块代码,固定值:USB_BASE0。psMSCDevice,MSC设备类。

返回:指向配置后的tUSBDMSCDevice

void USBDMSCTerm(void *pvInstance);

作用:结束MSC设备。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MSCDevice

返回:无。

void USBDMSCMediaChange(void *pvInstance,

                               tUSBDMSCMediaStatus eMediaStatus);

作用:存储设备状态改变。

参数:pvInstance,指向tUSBDMSCDevice

返回:无。

在这些函数中USBDMSCInit函数最重要并且使用最多,USBDMSCInit第一次使用MSC设备时,用于初始化MSC设备的配置与控制。其它数据访问、控制处理由中断直接调用tMSCDMedia定义的5个底层驱动函数完成。

9.4 MSC设备开发

MSC设备开发只需要5步就能完成。如图2所示,MSC设备配置(主要是字符串描述符)、callback函数编写、存储设备底层驱动编写、USB处理器初始化、数据处理。

图2

下面以“USB转UART”实例说明使用USB库开发USB MSC类过程:

第一步:MSC设备配置(主要是字符串描述符),按字符串描述符标准完成串描述符配置,进而完成MSC设备配置。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usb.h"

#include "driverlib/udma.h"

#include "usblib/usblib.h"

#include "usblib/usb-ids.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evice.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msc.h"

#include "diskio.h"

#include "usbdsdcard.h"

//声明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USBDMSCEventCallback(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const tUSBDMSCDevice g_sMSCDevice;

//msc状态

volatile enum

{

    MSC_DEV_DISCONNECTED,

    MSC_DEV_CONNECTED,

    MSC_DEV_IDLE,

    MSC_DEV_READ,

    MSC_DEV_WRITE,

}

g_eMSCState;

//全局标志

#define FLAG_UPDATE_STATUS      1

static unsigned long g_ulFlags;

//DMA

tDMAControlTable sDMAControlTable[64] __attribute__ ((aligned(1024)));

//****************************************************************************

// 语言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T', 0, 'e', 0, 'x', 0, 'a', 0, 's', 0, ' ', 0, 'I', 0, 'n', 0, 's', 0,

    't', 0, 'r', 0, 'u', 0, 'm', 0, 'e', 0, 'n', 0, 't', 0, 's',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9 + 1) * 2,

    USB_DTYPE_STRING,

    'M', 0, 'a', 0, 's', 0, 's', 0, ' ', 0, 'S', 0, 't', 0, 'o', 0, 'r', 0,

    'a', 0, 'g', 0, 'e', 0, ' ', 0, 'D', 0, 'e', 0, 'v', 0, 'i', 0, 'c', 0,

    'e',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8 + 1) * 2,

    USB_DTYPE_STRING,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DataInterfaceString[] =

{

    (19 + 1) * 2,

    USB_DTYPE_STRING,

    'B', 0, 'u', 0, 'l', 0, 'k', 0, ' ', 0, 'D', 0, 'a', 0, 't', 0,

    'a',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3 + 1) * 2,

    USB_DTYPE_STRING,

    'B', 0, 'u', 0, 'l', 0, 'k', 0, ' ', 0, 'D', 0, 'a', 0, 't', 0,

    'a',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Data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S (sizeof(g_pStringDescriptors) /                \

                                sizeof(unsigned char *))

//*****************************************************************************

//MSC实例,配置并为设备信息提供空间

//*****************************************************************************

tMSCInstance g_sMSCInstance;

//*****************************************************************************

//设备配置

//*****************************************************************************

const tUSBDMSCDevice g_sMSCDevice =

{

    USB_VID_STELLARIS,

    USB_PID_MSC,

    "TI      ",

    "Mass Storage    ",

    "1.00",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

        USBDMSCStorageOpen,

        USBDMSCStorageClose,

        USBDMSCStorageRead,

        USBDMSCStorageWrite,

        USBDMSCStorageNumBlocks

    },

    USBDMSCEventCallback,

    &g_sMSCInstance

};

#define MSC_BUFFER_SIZE 512

第二步:完成Callback函数。Callback函数用于返回数据处理状态:

//*****************************************************************************

//callback函数

//*****************************************************************************

unsigned long USBDMSCEventCallback(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

    switch(ulEvent)

    {

        // 正在写数据到存储设备.

        case USBD_MSC_EVENT_WRITING:

        {

            if(g_eMSCState != MSC_DEV_WRITE)

            {

                g_eMSCState = MSC_DEV_WRITE;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break;

        }

        //读取数据.

        case USBD_MSC_EVENT_READING:

        {

            if(g_eMSCState != MSC_DEV_READ)

            {

                g_eMSCState = MSC_DEV_READ;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break;

        }

//空闲

        case USBD_MSC_EVENT_IDLE:

        default:

        {

            break;

        }

    }

    return(0);

}

第三步:完成接口函数编写:

#define SDCARD_PRESENT          0x00000001

#define SDCARD_IN_USE           0x00000002

struct

{

    unsigned long ulFlags;

}

g_sDriveInformation;

//*****************************************************************************

// 打开存储设备

//*****************************************************************************

void * USBDMSCStorageOpen(unsigned long ulDrive)

{

    unsigned char ucPower;

    unsigned long ulTemp;

    // 检查是否在使用.

    if(g_sDriveInformation.ulFlags & SDCARD_IN_USE)

    {

        return(0);

    }

    // 初始化存储设备.

    ulTemp = disk_initialize(0);

    if(ulTemp == RES_OK)

    {

        //打开电源

        ucPower = 1;

        disk_ioctl(0, CTRL_POWER, &ucPower);

        //设置标志.

        g_sDriveInformation.ulFlags = SDCARD_PRESENT | SDCARD_IN_USE;

    }

    else if(ulTemp == STA_NODISK)

    {

        // 没有存储设备.

        g_sDriveInformation.ulFlags = SDCARD_IN_USE;

    }

    else

    {

        return(0);

    }

    return((void *)&g_sDriveInformation);

}

//*****************************************************************************

// 关闭存储设备

//*****************************************************************************

void USBDMSCStorageClose(void * pvDrive)

{

    unsigned char ucPower;

    g_sDriveInformation.ulFlags = 0;

    ucPower = 0;

    disk_ioctl(0, CTRL_POWER, &ucPower);

}

//*****************************************************************************

// 读取扇区数据

//*****************************************************************************

unsigned long USBDMSCStorageRead(void * pvDrive,

                                 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ector,

                                 unsigned long ulNumBlocks)

{

    if(disk_read (0, pucData, ulSector, ulNumBlocks) == RES_OK)

    {

        return(ulNumBlocks * 512);

    }

    return(0);

}

//*****************************************************************************

// 写数据到扇区

//*****************************************************************************

unsigned long USBDMSCStorageWrite(void * pvDrive,

                                  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ector,

                                  unsigned long ulNumBlocks)

{

    if(disk_write(0, pucData, ulSector, ulNumBlocks) == RES_OK)

    {

        return(ulNumBlocks * 512);

    }

    return(0);

}

//*****************************************************************************

// 获取当前扇区

//*****************************************************************************

unsigned long USBDMSCStorageNumBlocks(void * pvDrive)

{

    unsigned long ulSectorCount;

    disk_ioctl(0, GET_SECTOR_COUNT, &ulSectorCount);

    return(ulSectorCount);

}

#define USBDMSC_IDLE            0x00000000

#define USBDMSC_NOT_PRESENT     0x00000001

//*****************************************************************************

// 存储设备当前状态

//*****************************************************************************

unsigned long USBDMSCStorageStatus(void * pvDrive);

第四步:系统初始化,配置内核电压、系统主频、使能端口、等。系统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0xf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0x0f);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PUR) |= 0x0f;

// ucDMA配置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SysCtlDelay(10);

 uDMAControlBaseSet(&sDMAControlTable[0]);

 uDMAEnable();

g_ulFlags = 0;

g_eMSCState = MSC_DEV_IDLE;

//msc设备初始化

USBDMSCInit(0, (tUSBDMSCDevice *)&g_sMSCDevice);

//初始化存储设备

disk_initialize(0);

第五步:状态处理,其它控制。

while(1)

{

        switch(g_eMSCState)

        {

            case MSC_DEV_READ:

            {

                if(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break;

            }

            case MSC_DEV_WRITE:

            {

                if(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break;

            }

            case MSC_DEV_IDLE:

            default:

            {

                break;

            }

        }

    }

使用上面五步就完成MSC设备开发。MSC设备开发时要加入两个lib库函数: usblib.libDriverLib.lib,在启动代码中加入USB0DeviceInt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以上MSC设备开发完成,在Win xp下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在枚举过程中可以看出,在电脑右下脚可以看到“Mass Storage Device”字样,标示正在进行枚举,并手手动安装驱动。枚举成功后,在“设备管理器”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看到“USB Mass Storage Device”设备,如下图。现在MSC设备可以正式使用。

MSC设备可以在“我的电脑”中“有可移动存储的设备”找到:

MSC设备开发源码较多,下面只列出一部分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usb.h"

#include "driverlib/udma.h"

#include "usblib/usblib.h"

#include "usblib/usb-ids.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evice.h"

#include "usblib/device/usbdmsc.h"

#include "diskio.h"

#include "usbdsdcard.h"

//声明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USBDMSCEventCallback(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const tUSBDMSCDevice g_sMSCDevice;

//msc状态

volatile enum

{

    MSC_DEV_DISCONNECTED,

    MSC_DEV_CONNECTED,

    MSC_DEV_IDLE,

    MSC_DEV_READ,

    MSC_DEV_WRITE,

}

g_eMSCState;

//全局标志

#define FLAG_UPDATE_STATUS      1

static unsigned long g_ulFlags;

//DMA

tDMAControlTable sDMAControlTable[64] __attribute__ ((aligned(1024)));

//****************************************************************************

// 语言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LangDescriptor[] =

{

    4,

    USB_DTYPE_STRING,

    USBShort(USB_LANG_EN_US)

};

//****************************************************************************

// 制造商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ManufacturerString[] =

{

    (17 + 1) * 2,

    USB_DTYPE_STRING,

    'T', 0, 'e', 0, 'x', 0, 'a', 0, 's', 0, ' ', 0, 'I', 0, 'n', 0, 's', 0,

    't', 0, 'r', 0, 'u', 0, 'm', 0, 'e', 0, 'n', 0, 't', 0, 's', 0,

};

//****************************************************************************

//产品 字符串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ProductString[] =

{

    (19 + 1) * 2,

    USB_DTYPE_STRING,

    'M', 0, 'a', 0, 's', 0, 's', 0, ' ', 0, 'S', 0, 't', 0, 'o', 0, 'r', 0,

    'a', 0, 'g', 0, 'e', 0, ' ', 0, 'D', 0, 'e', 0, 'v', 0, 'i', 0, 'c', 0,

    'e', 0

};

//****************************************************************************

//  产品 序列号 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SerialNumberString[] =

{

    (8 + 1) * 2,

    USB_DTYPE_STRING,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

// 设备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DataInterfaceString[] =

{

    (19 + 1) * 2,

    USB_DTYPE_STRING,

    'B', 0, 'u', 0, 'l', 0, 'k', 0, ' ', 0, 'D', 0, 'a', 0, 't', 0,

    'a', 0, ' ', 0, 'I', 0, 'n', 0, 't', 0, 'e', 0, 'r', 0, 'f', 0,

    'a', 0, 'c', 0, 'e', 0

};

//*****************************************************************************

//  设备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g_pConfigString[] =

{

    (23 + 1) * 2,

    USB_DTYPE_STRING,

    'B', 0, 'u', 0, 'l', 0, 'k', 0, ' ', 0, 'D', 0, 'a', 0, 't', 0,

    'a', 0, ' ', 0, 'C', 0, 'o', 0, 'n', 0, 'f', 0, 'i', 0, 'g', 0,

    'u', 0, 'r', 0, 'a', 0, 't', 0, 'i', 0, 'o', 0, 'n', 0

};

//*****************************************************************************

// 字符串描述符集合

//*****************************************************************************

const unsigned char * const g_pStringDescriptors[] =

{

    g_pLangDescriptor,

    g_pManufacturerString,

    g_pProductString,

    g_pSerialNumberString,

    g_pDataInterfaceString,

    g_pConfigString

};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S (sizeof(g_pStringDescriptors) /                \

                                sizeof(unsigned char *))

//*****************************************************************************

//MSC实例,配置并为设备信息提供空间

//*****************************************************************************

tMSCInstance g_sMSCInstance;

//*****************************************************************************

//设备配置

//*****************************************************************************

const tUSBDMSCDevice g_sMSCDevice =

{

    USB_VID_STELLARIS,

    USB_PID_MSC,

    "TI      ",

    "Mass Storage    ",

    "1.00",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

        USBDMSCStorageOpen,

        USBDMSCStorageClose,

        USBDMSCStorageRead,

        USBDMSCStorageWrite,

        USBDMSCStorageNumBlocks

    },

    USBDMSCEventCallback,

    &g_sMSCInstance

};

#define MSC_BUFFER_SIZE 512

//*****************************************************************************

//callback函数

//*****************************************************************************

unsigned long USBDMSCEventCallback(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

    switch(ulEvent)

    {

        // 正在写数据到存储设备.

        case USBD_MSC_EVENT_WRITING:

        {

            if(g_eMSCState != MSC_DEV_WRITE)

            {

                g_eMSCState = MSC_DEV_WRITE;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break;

        }

        //读取数据.

        case USBD_MSC_EVENT_READING:

        {

            if(g_eMSCState != MSC_DEV_READ)

            {

                g_eMSCState = MSC_DEV_READ;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break;

        }

//空闲

        case USBD_MSC_EVENT_IDLE:

        default:

        {

            break;

        }

    }

    return(0);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系统初始化。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0xf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0x0f);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PUR) |= 0x0f;

// ucDMA配置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SysCtlDelay(10);

    uDMAControlBaseSet(&sDMAControlTable[0]);

    uDMAEnable();

g_ulFlags = 0;

g_eMSCState = MSC_DEV_IDLE;

//msc设备初始化

USBDMSCInit(0, (tUSBDMSCDevice *)&g_sMSCDevice);

//初始化存储设备

disk_initialize(0);

while(1)

{

        switch(g_eMSCState)

        {

            case MSC_DEV_READ:

            {

                if(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break;

            }

            case MSC_DEV_WRITE:

            {

                if(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break;

            }

            case MSC_DEV_IDLE:

            default:

            {

                break;

            }

        }

    }

}

E-mail:paulhyde@qq.com

网友:
MARK 下,回去慢慢看!

网友:
写得很好,下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一直在找这个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