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

楼主:
用DSP产生PWM波形(两路互补的波形),用一个升压电路,驱动KD301.结果一接上波形的电压的就完全被拉下来了。KD301需要的是15V的PWM.     大家对这问题怎么看。

网友:
先接下面的升压电路,然后接上面的驱动电路

网友:
天哪,,,好复杂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