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实际接口电路

楼主:
本人学微波的。。。。对于51也是半路出家,现在要用51去控制一款cmos芯片,具体内容是,做个4*4矩阵键盘,输入一个数(0到400,可以是小数),将它乘以2的32次方,再除以1000,取整,然后将结果显示在一块1602上,并将此32位结果串行输出到外围芯片中。没有开发板,已经在proteus上仿真成功了,还有几个问题要问:

问题一:51的datesheet,有Vol output low voltage,就是逻辑为0时,Iol=1.6mA,Voh output hihg voltage,逻辑为1时,Ioh=-60uA,Vcc=5V+_10%,想问下这-60uA什么意思。。。由于外接的cmos芯片,1mA的电流显然是大了的。

 问题二:proteus上仿真的单片机端口的电压和电流是精确的吗?别喷我.............

问题三:如果在proteus上仿真成功,那么是不是说明程序设计是正确的呢?没有开发板,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网友:
 1、Ioh=-60uA指的是高电平输出时的60μA拉电流,即芯片对外输出60μA。
 2、仿真得到的结果只是在满足仿真条件时的预测值,只要条件设置得对一般不会太离谱,说精确就勉为其难了。
 3、仿真对不能保证实机也对,只是八九不离十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1.6ma就是指的输出低电平的灌电流喽?呵呵,学习了,刚看了下集电极开路..和灌电流,拉电流。。仿真的时候只是知道P0不能输出1,这下才明白。。。。

具体来说,我要接cmos电路,限幅为4V,20UA到140UA,这位哥有好方法不?实际的IC电路我真的没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实际电路,P0口不接上拉电阻也输出不了高电平

网友:
IO驱动CMOS电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注意P0口在做IO用时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楼主最好基于实物实验,现在的ISP型51很多,基于实物实验一次的收获,很可能比你仿真一百次的收获还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在画PCB板子,所以才格外注意这个端口能否驱动的问题,再次提问:端口的输出电压和负载有关吗?datasheet上给出了ioh在60 uA,25uA和10uA时候的电压分别是2.4v,0.75VCC和0.9VCC,我想这个电流是和负载有关的,那么,也就意味着端口电压和负载有关的吗?
我的CMOS芯片的1数字输入至少要2V的,是不是在实践中要用W用表测量下输入阻抗,然后根据串联分压算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