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768KHz晶振和专用时钟芯片

楼主:
在超低功耗时钟DIY的过程中,大家对于时钟源经行过讨论,
这个时钟所用到的时钟源到底是使用32768Hz的晶体还是使用专用的时钟芯片比如DS1302。
最后我们选定的方案是带上DS1302用于时钟的校对,这个考虑主要是出于时钟的准确的考虑,
但是这样一来就多出了DS1302的涓流充电电流。
乐泡在展示进度的时候,也有坛友提出只用32768Hz晶体与G2内部组成振荡器做时钟源即可,
这样就把DS1302的电流给省了,在以前的东西中大家都普遍认为只用单片机的振荡器做时钟源会很不准。
所以想在这里提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集思广益。

网友:
我主要想知道,pas430的最大特点就是低功耗,而实时时钟是日常应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在一些不复杂的场合,是否就可以利用msp430本身来构成实时时钟,在一些手持式设备中,可能有一定的应用场景。所以,大家如果做实验用,不妨做做这方面的实验,以后要用到还可以移植,是不是有实用意义呢?
其实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才关注这个,弄个不劳而获呢

网友:
我还来得及仔细看官方网站,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直接应用手记呀

网友:
如果费了DS1302那么,星期几怎么办,几年几月又怎么办

网友A:
G2的code容量应该是有限的吧!

网友:
要是其他系列可以考虑内部的RTC

网友:
大家都很厉害,我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G2的code容量应该是有限的吧!

可能,哪位有经验的提供一下参考

其实如果可能,不光可以在单机产品中应用,实际上可能也可以作为从机使用

等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算法么?不会是查表吧?

网友:
可以算出来的,我们学C语言的时候有一次上机实验就是做的这个
另外1302的星期也得自己算了然后写进去吧...

网友:
触摸板送的G2452也不够么?

网友C:
还是DS1302靠谱一点,毕竟误差什么的,都已经做了内部补偿,手册上面能看见误差也能控制。MSP430的振荡器再好也是个RC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DS1302靠谱一点,毕竟误差什么的,都已经做了内部补偿,手册上面能看见误差也能控制。MSP430的振荡器再好也是个RC振荡器~

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不管怎么说,里面毕竟是一个振荡器,怕是四季温度不同,时钟也有快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支持一下啊!

网友:
关键看你用来干什么,需要一定精度以上的实时时钟就应该用DS1302,为此付出的额外功耗也是必须的,如果系统不需要,那么还是直接用32768Hz的晶体,楼主既然是做时钟,DS1302是必要的。

网友:
这样呀,原来直接用晶体精度还是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DS1302靠谱一点,毕竟误差什么的,都已经做了内部补偿,手册上面能看见误差也能控制。MSP430的振荡器再好也是个RC振荡器~

要是说晶体也不便宜,可能

网友E:
DS1302内部有晶体吗???需要外加晶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DS1302内部有晶体吗???需要外加晶体吧。

忍不住打开我的资料夹,看看这个器件的资料,还真是要外接的型号

网友:
Crystal accuracy is affected primarily by two things: the crystal frequency tolerance, and the
specified load capacitance.
The tolerance of the crystal is self-explanatory: the tighter the tolerance on the crystal frequency,
the more accurate the RTC will be. For example, an RTC using a 30-ppm crystal is more
accurate then one using a 200-ppm crystal.

网友F(2011-10-19):
回复 网友D:
同意,温度对RC振荡器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网友G:
这个关系的一个实时的问题吧

网友H(2016-08-05):
32.768,请找 上海唐辉电子 申请免费的样品。
唐辉电子非常乐意和工程师朋友们,长期互动、探讨技术问题,共同进步,一起把事情做好。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口碑相传。
唐辉电子官网上,有很多的晶振应用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