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低功耗段式液晶屏

楼主:
看论坛正在做低功耗时钟,我刚好手头有个东西也需要低功耗显示,向大家推荐北京青云的LCM061A段式模块,主要是3.3V下可以工作,典型工作电流看厂家资料说是50ua(无背光),省电模式下《1ua。因为最近正在调试别的部分,实际的功耗还没有实际测试,哪天天测试下把数据发上来。先发屏的参数和链接:

模块尺寸 76.5×43.3×*mm
视域尺寸 67.1×18mm
视角 6:00
显示类型 TN,正向显示,全反/半反半透
字高 14mm
驱动形式 1/4占空比,1/3偏压

功能及特点

1. LCM061A为6位8段9提示液晶显示模块;
2. 3-4线串行接口,可与任何单片机、接口IC接口;
3. 低功耗特性(不含背光):显示状态50mA(典型值),省电模式<1mA,工作电压2.7~5.2V;
4. 工作温度:-10℃~50℃,储存温度:-20℃~60℃;
5. 视角对比度可调,显示清晰,稳定可靠,使用编程简单;
6. 可用于各种仪器仪表,可加背光。

电参数

 项目

 典型值

 工作电压VDD

 2.75.2V

 工作电流IDD

 50μA

 工作温度

-1050

 存贮温度

-2060

网友:
另外:我的东西是用STM32做的,整个工程文件我就不上传了,这个屏的驱动网上也很多,我把我用的这部分贴上来!这个也是根据网上的资料修改的,非本人原创,可以正常使用!
/********************************************************************
* 名称 :
* 功能 : 引脚定义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i)   //LCD数据端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Action)i);
}
void LCD_CS(unsigned char i)     //LCD片选端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Action)i);
}

void LCD_WR(unsigned char i)     //LCD写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7, (BitAction)i);
}
/********************************************************************
* 名称 :
* 功能 : 引脚定义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int i,j;
        for(i=0; i<=a; i++)
        for(j=0;j<=80;j++);

}

/********************************************************************
* 名称 :
* 功能 : 引脚定义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WRcmd_LCD(uchar Cmd_LCD)
{
   uint temp1,i;
   temp1=Cmd_LCD;
   temp1=(temp1<<1)|0x800;

   LCD_CS(0);
   for(i=0;i<12;i++)
   {
    delay(6);
    LCD_WR(0);
        LCD_DATA((temp1>>(11-i))&0x01);
        LCD_WR(1);
        delay(6);
    }
        LCD_WR(1);
        LCD_DATA(1);
        delay(6);
        LCD_CS(1);
}
/********************************************************************
* 名称 :
* 功能 : 引脚定义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WRDat_LCD(uchar Add_LCD,uchar Data_LCD)
{
  uint temp2,i;
  temp2=Add_LCD;
  temp2=temp2|0x140;

  LCD_CS(0);
  for(i=0;i<9;i++)
   {
           delay(6);
    LCD_WR(0);
        LCD_DATA((temp2>>(8-i))&0x01);
        LCD_WR(1);
        delay(6);
   }
   for(i=0;i<4;i++)
   {
           delay(6);
    LCD_WR(0);
        LCD_DATA((Data_LCD>>i)&0x01);
        LCD_WR(1);
        delay(6);
   }
           LCD_WR(1);
        LCD_DATA(1);
        delay(6);
        LCD_CS(1);
}
/********************************************************************
* 名称 :
* 功能 : 引脚定义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LCD(void)
{
  delay(200);
  WRcmd_LCD(0x29);//初始化定义
  delay(6);
  WRcmd_LCD(0x18);//RC工作方式
  delay(6);
  WRcmd_LCD(0x01);//开振荡器
  delay(6);
  WRcmd_LCD(0x03);//开显示

}
/********************************************************************
* 名称 :
* 功能 : 引脚定义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lear_LCD(void)
{
  uchar  i;
  for(i=0;i<32;i++)
  {
   WRDat_LCD(i,0);
   delay(6);
  }
}

网友:
希望这个对大家有用!!!

网友:
多少银子?

网友:
补充下:这个屏可以买到带背光和不带背光的。背光电压4.2V,绿色,工作电流200ma(我电话问厂家,给的大概值,没实际测试,我这边背光是用触发式,不常亮,所以不是很关心)。屏的价格有点贵,用来玩不是很适合。。。,背光的50多,不带背光的40多。淘宝上可能便宜点,没怎么找,,,

网友:
你这款用的LCD驱动是哪个品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屏的驱动芯片厂家没有说明,但是具体的驱动方式官方资料LCM103[2].pdf (171.52 KB) 中有详细的说明,驱动起来是很容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5楼我说过啦

网友:
太贵了吧...自己玩有点超预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是的。淘宝上可能有卖的,会便宜点。我实在我们这边市场直接找了家北京青云的代理。

网友:
功耗很好,但是太贵了。
点阵的液晶也就这个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价格有点坑爹了。

网友:
50uA电流太大;
价格太高;
估计是1621或兼容型号;
-10 +50 温度范围这个价格不值;

网友:
买个点阵的,也不过如此价钱

网友:
回复 网友E:

50uA电流我觉得不是实时刷屏的话还可以,根据需要。。
我查了下1621,他做不到这么小的工作电流.
这个工作在室内的话温度足够。
价格是贵了,零售,也没搞价。。。可能会再低点,不顾没找到其他合适的就选这个了。。

网友:
点阵的不知道功耗能做到多少??我手头就有一块类似大小的点阵,240*32,hd61202驱动,黄色背光,不过需要外接-9V,以前驱动过,不过没测试过功耗,价格很便宜,一片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阵的功耗更低的推荐几个

网友:
我是用的青云L141,但是主程序那几个步骤是什么?求楼主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好久没留意这个帖子了,不知道你现在搞定了没?我大概看了下L141,控制方法和这个类似,主要是功能码那块儿不同,你可以参考上面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