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oft EAGLE V6即将登场(2011年12月)

楼主:
CadSoft EAGLE V6即将登场

来自CadSoft内部消息:EAGLE V6好像9月在欧洲发布了,预计年底应该在国内上市。使用EAGLE软件或者喜欢EAGLE的工程师朋友们有福了。

让我们先睹为快,来看看EAGLE V6的新功能、新特性:
  • 重新设计的XML数据库结构
读取、编辑和解析来自EAGLE以外的数据
新的XML数据库结构让用户能够通过编写脚本来实现在EAGLE的格式下进行设计,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您可以对设计进行修改、从其他设计中导入信息、甚至对其他的格式进行转换。这是第一个使用ASCII文本格式的CAD数据库,而且能够成为业界内进行设计交流的一个标准 – 使得EAGLE成为市场上最灵活、最易于用户使用以及最具生产效率的PCB工具。
  • 重复利用设计
使用复制和粘贴功能来合并PCB设计和原理图
您可以将某个已经完成的设计中相互对应的原理图和PCB设计复制到另一个项目中。其中的元件与信号都会严格保持不变,从而实现了原理图和PCB设计的一致性。这种方法能够轻松地完成设计,例如对多通道器件的设计。您需要做的仅仅是设计单个通道的原理图和PCB,然后进行简单的复制即可。
  • 增强的布线功能
通过撤销和恢复记录来优化您的工作流程
撤销和恢复记录能够显示您所做的每一步历史操作。您能够任意选择取消之前的操作或者恢复您取消的操作。
  • 毫米和英寸间的完美转换
通过提高内部分辨率(支持1/4、1/8、1/16、1/32和1/64 mil的栅格尺寸)实现了毫米和英寸间的完美转换。
如果您不得不同时使用公制和英制单位,您就会知道在将常见的英制栅格尺寸转换成毫米时所产生的问题。将内部分辨率提高到1/64 mil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实现正确的转换。
  • 元件库编辑器的优化
将一个引脚连接到多个焊盘
您可以将原理图符号中的一个引脚关联到封装中的多个焊盘上,或者将一个引脚与多个属于相同信号的焊盘中的某一个进行关联。EAGLE可以通过该功能处理元件引脚的内部关联关系。与之前的版本相比,原理图符号更加美观并且可以节省用于符号定义的时间。
  • 轻松绘制任意形状的焊盘
以一个焊盘或一个SMD为基础,通过WIRE或POLYGON命令来绘制最终的元件轮廓。这些对象将被视为焊盘/SMD的一部分。在对这些对象进行设计规则检查时将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
  • 得益于无数量限制的Technology参数和封装变量名
之前对于Technology参数和封装变量名的数量设定了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超过这个数量限制,因而设计者不得不将一个元件库一分为二。在第6版EAGLE中已经不再有该限制。
  • PCB Layout编辑器插件
自动测量您的PCB设计
通过标尺工具您可以点击鼠标来测量对象的尺寸。
使用Cutout多边形来建立限制区域
现在外部和内部层都可以绘制单独的限制区域,在这些区域中不允许敷铜和布线。只需要先绘制一个多边形,然后将其定义为cutout即可。
  • 文件描述功能
通过添加描述来个性化原理图、原理图页面、电路板和原理图符号
文件描述功能可以让您了解电路板或者原理图的内容信息。这些信息会显示在Control Panel中,并不需要在编辑器窗口中加载文件来进行查看。这样项目管理人员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掌握项目信息,在不使用编辑器加载文件的情况下查看文件内容描述。该功能也可以用于多页面原理图中的页面。
  • EAGLE V6计划添加的附加特性
得益于差分线对布线和自动生成蛇形线
通过ULP程序BGA escape routing来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图形用户界面的改进:自定义自己的右键弹出菜单
使用不同的封装变量实现PCB设计的灵活性
通过单击鼠标来对文本进行居左、置顶、居右、置底、置中或者居中操作

不久以后,CadSoft美国官网就会出中文网站,大家可以去看看:http://www.cadsoftusa.com/

网友A:
画pcb的软件,有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pcb的软件,有空看看。

在专业的PCB设计软件中,EAGLE算是最便宜的了,和那些动辄几万美元,十几万的Allegro、Expedition相比,EAGLE专业版可能还没他们的一个模块贵。

网友:
下面是TI 官方网站上用EAGLE画的MSP430的一个开发板原理图和PCB图,有兴趣的TX可以去TI官网下载,或者直接下载
EAGLE 5.11版原理图界面

EAGLE 5.11版PCB Layout界面

EAGLE 5.11版元件库界面

网友B:
价格便宜是最大的亮点,除了画图、制板,没其他功能,所以简单实用。如果用惯了protell、DXP之类,改用eagle那就要头大了

网友:
貌似强大,不过还没用过呢。。。。期待以后使用。。。。

网友C:
不过这样哦,TI官网有PADS、Protel、CAD等地封装下载,好像没有这个软件的封装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便宜是最大的亮点,除了画图、制板,没其他功能,所以简单实用。如果用惯了protell、DXP之类,改用eagle那就要头大了

个人的使用习惯确实会潜意识里抵制自己使用其他EDA软件,我当初转到OrCAD和PADS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要是你碰到帮客户检查的PCB板中竟然没有一个元件封装,所有的元件都是由一个个过孔、焊盘、线段、铜皮拼凑起来的,这时你是不是会直接崩溃?
我还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告诉客户,对不起,我无能为力,不能检查。

其实我们使用EDA软件来做电路图,有多少时候使用到了里面的电路仿真?热分析?结构分析?信号完整性、延时等分析?
当你确实需要使用到那些功能时,1,2k美元的EAGLE其实是没有必要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这样哦,TI官网有PADS、Protel、CAD等地封装下载,好像没有这个软件的封装下载。

TI的网站确实没有EAGLE的库下载,EDA工具很多,TI也顾不过来,不过他们使用这个工具是肯定了。
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Ultra Librarian转换成自己想要的库,EAGLE的库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