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AVR的熔丝位是怎么个设置法呢?

楼主:
我已经锁死了两块单片机了啊··

网友:
太多了 看手册 主要是晶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锁死了两块单片机了啊··

只要SPIEN和JTAGEN没有被编程,那就不算锁死。

SPIEN是使能ISP下载的,禁止后,不能通过ISP来下载程序。

JTAGEN是JTAG使能的,禁止后,JTAG引脚当成IO来用,但是不能仿真。

ISP方式下,有些下载器不支持自动降速,配制成内部1MHz时钟时,ISP下载不了,需要手动对下载器降速才可以下载。

参考如下帖子,都看完,你也成为“熔丝达人”了,呵呵。

很详细的AVR 单片机熔丝配置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5062&highlight=%C8%DB%CB%BF

AVRmega128熔丝位配置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7381&highlight=%C8%DB%CB%BF

[引]ATmega16的熔丝设置详解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3234&highlight=%C8%DB%CB%BF

新手ATMEGA8熔丝配置求助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89711&highlight=%C8%DB%CB%BF

AVR熔丝位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4622&highlight=%C8%DB%CB%BF

AVR单片机ISP(在系统编程)及熔丝补救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97570&highlight=%C8%DB%CB%BF

关于AVR的熔丝的使用和设置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66647&highlight=%C8%DB%CB%BF

AVR熔丝位的配置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50412&highlight=%C8%DB%CB%BF

AVR单片机工具软件集锦---连载中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1741

中、外适合自制的单片机下载器 / 编程器 / ISP / 的集中营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3572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是我不提倡用AVR的原因,我程序还想不过来,还得想熔丝位。锁死了钱白花了。

网友:
不过你用有源晶振是会解锁地